单片机输出高低电平检测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8-04-02):
       我现在想做个东西,它是 高低电平输出设备,我现在想让它输出低电平时蜂鸣器报警,输出高电平时蜂鸣器正常,51单片机程序该怎么写,我写的这样为什么调试不合适,请各位多多指教
#include<reg52.h>
sbit ye=P1^0;
sbit beep=P1^1;
unsigned int b=25;
unsigned int a=35;
void ye_wei()
{                                                                                                    /////////////////
        if(ye==0)
        {
                beep=0;
        }
        else
        {
                beep=1;
        }
}
main()
{
        beep=1;
        ye_wei();
        while(1)
        {

        }
}

网友A:
把你的程序修整了一下。是不是你要的效果。看了你的程序。蜂鸣器是用有源蜂鸣器。 无源蜂鸣器还要加个驱动代码和硬件上还要加个3级管。你的程序应该是判断液位状态。从而驱动蜂鸣器。
#include<reg52.h>

sbit ye=P1^0; //液位判断输入I0

sbit beep=P1^1;//蜂鸣器输出I0

//unsigned int b=25; //这个b没看到你用在哪里?
//unsigned int a=35; //这个a没看到你用在哪里?

void ye_wei() //判断液位IO状态控制蜂鸣器输出IO
{
        if(ye==0) //当液位IO为低电平时
        {
           beep=1;//蜂鸣器输出高电平(响)
        }
        else      //反之当液位IO为高电平时
        {
           beep=0;//蜂鸣器输出低电平(不响)
        }
}

void main()
{
  beep=0; //初始蜂鸣器输出低电平(不响)
  while(1)//循环
{
   ye_wei(); //判断液位IO状态控制蜂鸣器输出IO
  }
}

网友B:
#include<reg52.h>
sbit ye=P1^0;
sbit beep=P1^1;
unsigned int b=25;
unsigned int a=35;
void ye_wei()
{                                                                                                    /////////////////
        if(ye==0) { beep=0; }
        else { beep=1;}
}
main()
{
        beep=1;
        delay(); //做个延时函数,让蜂鸣器上电时多响一会
        while(1)    //把ye_wei()放到while(1)主循环中,
        {
           ye_wei();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程序修整了一下。是不是你要的效果。看了你的程序。蜂鸣器是用有源蜂鸣器。 无源蜂鸣器还要加个驱动 ...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