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ortex_M3的触摸屏版吃豆人源码

楼主(2018-04-02):
基于Cortex_M3的触摸屏版吃豆人

mcu源程序如下:
#include "inc/lm3s9b96.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timer.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ints.h"
#include "driverlib/interrupt.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uart.h"
#include "math.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inc/hw_timer.h"
#include "inc/hw_gpio.h"
#include "inc/hw_sysctl.h"
#include "inc/hw_ints.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nvic.h"

#include "driverlib/interrupt.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rom.h"
#include "driverlib/debug.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grlib/grlib.h"
#include "grlib/widget.h"
#include "grlib/canvas.h"
#include "grlib/pushbutton.h"
#include "drivers/kitronix320x240x16_ssd2119_8bit.h"
#include "drivers/touch.h"
#include "drivers/set_pinout.h"
#include "driverlib/systick.h"
#include "driverlib/timer.h"
#include "inc/hw_timer.h"

tBoolean g_press1 = false;
tBoolean g_press2 = false;
tBoolean g_press3 = false;
tBoolean g_press4 = false;
char p[9]={"00:00:00"};
// 声明驱动库中定义的tDisplay显示设备对象。
extern const tDisplay g_sKitronix320x240x16_SSD2119;
// 提前声明要使用到的控件。(后文为建立控件树可能会相互引用)
//extern tCanvasWidget g_sBackground;
//extern tCanvasWidget g_sGame;
extern tPushButtonWidget g_sDown;
extern tPushButtonWidget g_sLeft;
extern tPushButtonWidget g_sUp;
extern tPushButtonWidget g_sRight;
// 提前声明按钮按下时的处理凼数。
void On_downPress(tWidget *pWidget);
void On_leftPress(tWidget *pWidget);
void On_upPress(tWidget *pWidget);
void On_rightPress(tWidget *pWidget);

//作为选择下的方块按钮
RectangularButton(g_sDown,WIDGET_ROOT,&g_sLeft,0,
                                                                        &g_sKitronix320x240x16_SSD2119, 270, 30, 40, 40,
                                                                        (PB_STYLE_OUTLINE | PB_STYLE_TEXT_OPAQUE | PB_STYLE_TEXT |
                                                                        PB_STYLE_FILL | PB_STYLE_RELEASE_NOTIFY),
                                                                        ClrDarkBlue, ClrRed, ClrWhite, ClrBlue,
                                                                        &g_sFontCmss22b, "R", 0, 0, 0, 0,
                                                                        On_downPress);
//作为选择左的方块按钮
RectangularButton(g_sLeft,WIDGET_ROOT,&g_sUp,0,
                                                                        &g_sKitronix320x240x16_SSD2119, 270, 80, 40, 40,
                                                                        (PB_STYLE_OUTLINE | PB_STYLE_TEXT_OPAQUE | PB_STYLE_TEXT |
                                                                        PB_STYLE_FILL | PB_STYLE_RELEASE_NOTIFY),
                                                                        ClrDarkBlue, ClrRed, ClrWhite, ClrBlue,
                                                                        &g_sFontCmss22b, "D", 0, 0, 0, 0,
                                                                        On_leftPress);
//作为选择上的方块按钮
RectangularButton(g_sUp, WIDGET_ROOT,&g_sRight,0,
                                                                        &g_sKitronix320x240x16_SSD2119, 270, 130, 40, 40,
                                                                        (PB_STYLE_OUTLINE | PB_STYLE_TEXT_OPAQUE | PB_STYLE_TEXT |
                                                                        PB_STYLE_FILL | PB_STYLE_RELEASE_NOTIFY),
                                                                        ClrDarkBlue, ClrRed, ClrWhite, ClrBlue,
                                                                        &g_sFontCmss22b, "L", 0, 0, 0, 0,
                                                                        On_upPress);
//作为选择右的方块按钮
RectangularButton(g_sRight,WIDGET_ROOT,0,0,
                                                                        &g_sKitronix320x240x16_SSD2119, 270, 180, 40, 40,
                                                                        (PB_STYLE_OUTLINE | PB_STYLE_TEXT_OPAQUE | PB_STYLE_TEXT |
                                                                        PB_STYLE_FILL | PB_STYLE_RELEASE_NOTIFY),
                                                                        ClrDarkBlue, ClrRed, ClrWhite, ClrBlue,
                                                                        &g_sFontCmss22b, "U", 0, 0, 0, 0,
                                                                        On_rightPress);

#define KEY_PERIPH SYSCTL_PERIPH_GPIOJ
#define KEY_PORT  GPIO_PORTJ_BASE
#define KEY_PIN  GPIO_PIN_7

//吃豆人定义变量
float man_x,man_y;//定义吃豆人的圆心位置
float man_r=9;//定义吃豆人的半径
float mdu;//定义吃豆人嘴的角度
float mouth_x,mouth_y;//定义吃豆人嘴的边

float warm_x,warm_y;//定义虫子位置
float pac_x,pac_y;//定义豆子位置
int flag=-1;
int score;
int i,j;
//声明绘图上下文
tContext sContext;
tRectangle pRect;

int move_x,move_y;
//定义方向:1--下;2--左;3--上;4--右

void delayms(int k)
{
        int i,j;
        for(i=k;i>0;i--)
                for(j=20000;j>0;j--)        ;
}

//定义迷宫形状
//1--墙 0--有豆子 2--曾有豆子,已被吃掉
        unsigned char maze[16][12]=
                                                         {{1,1,1,1,1,1,1,1,1,1,1,1},
                                                                {1,0,0,0,0,0,0,0,0,0,0,1},
                                                                {1,0,1,0,0,0,0,0,0,0,0,1},
                                                                {1,0,1,0,0,0,0,0,0,0,0,1},
                                                                {1,0,1,1,1,1,0,1,1,1,0,1},
                                                                {0,0,1,0,0,0,0,0,1,1,0,0},
                                                                {1,0,1,0,1,0,0,0,0,0,0,1},
                                                                {1,0,0,0,1,1,1,0,1,1,0,1},
                                                                {1,0,0,0,1,1,1,0,1,1,0,1},
                                                                {1,0,0,0,1,0,1,0,0,1,1,1},
                                                          {1,0,0,0,0,0,0,1,0,0,0,1},
                                                                {1,0,0,0,0,0,0,1,0,1,1,1},
                                                                {1,1,1,1,1,1,1,1,1,1,1,1},
                                                                {-1,-1,-1,-1,-1,-1,-1,-1,-1,-1,-1,-1},
                                                                {-1,-1,-1,-1,-1,-1,-1,-1,-1,-1,-1,-1},
                                                                {-1,-1,-1,-1,-1,-1,-1,-1,-1,-1,-1,-1},
                                                        };

//迷宫初始化
void maze_init(void)
{
        //int x1,y1;
                GrContextForegroundSet(&sContext, ClrBlue);
                for(i=0;i<13;i++)
                        for(j=0;j<12;j++)
                {
                        if(maze[i][j]==1)
                        {
                                pRect.sXMin = i*20;
                                pRect.sYMin = j*20;
                                pRect.sXMax = i*20+20;
                                pRect.sYMax = j*20+20;

                                GrRectFill(&sContext, &pRect);
                                        // 确保图形被绘制在屏幕上
                                GrFlush(&sContext);
                        }
                }

}

//豆子初始化
void pac_init(void)
{
                // 设置画笔为黄色
                GrContextForegroundSet(&sContext, ClrYellow);
                for(i=0;i<13;i++)
                        for(j=0;j<12;j++)
                {
                        if(maze[i][j]==0)
                        {
                                pac_x=i*20+10;
                                pac_y=j*20+10;
                                GrCircleFill(&sContext, pac_x, pac_y,3);
                                        // 确保图形被绘制在屏幕上
                                GrFlush(&sContext);
                        }
                }

}

//虫子初始化
void warm(float warm_x,float warm_y)
{
                GrContextForegroundSet(&sContext, ClrPink);
                GrCircleFill(&sContext, warm_x, warm_y,6);

                pRect.sXMin = warm_x;
                pRect.sYMin = warm_y-3;
                pRect.sXMax = warm_x+4;
                pRect.sYMax = warm_y+3;
                GrContextForegroundSet(&sContext, ClrPink);
                GrRectFill(&sContext, &pRect);
        // 确保图形被绘制在屏幕上
                GrFlush(&sContext);

}

//虫子运动
void warm_move(void)
{
        move_x=(warm_x-10)/20;
        move_y=(warm_y-10)/20;

        while(maze[move_x][move_y]!=1)
        {
                GrContextForegroundSet(&sContext, ClrRed);
                        GrCircleFill(&sContext,50, 50,9);
                        GrContextForegroundSet(&sContext, ClrBlack);
                        GrCircleFill(&sContext,warm_x, warm_y,9);
                        GrContextForegroundSet(&sContext, ClrYellow);
                        GrCircleFill(&sContext,warm_x, warm_y,3);
                        warm_x=warm_x+20;
                        warm_y=warm_y;
                        warm(warm_x,warm_y);
                        move_x=(warm_x-10)/20;
                        move_y=(warm_y-10)/20;
                        delayms(200);
        }

}

void pac_man_down1(float man_x,float man_y)
{
                // 画一个实心圆
                        GrContextForegroundSet(&sContext, ClrYellow);
                        GrCircleFill(&sContext, man_x, man_y,9);
                //画吃豆人的嘴

                        for(mdu=-45;mdu<45;mdu++)
                        {
                                //GrLineDraw(&sContext,man_x,man_y,man_x+man_r,80+10*sin(mdu*3.1415/180));
                                mouth_x=man_x+9;
                                mouth_y=man_y+9*sin(mdu*3.1415/180);
                                GrContextForegroundSet(&sContext,ClrBlack);
                                GrLineDraw(&sContext,man_x,man_y,mouth_x,mouth_y);
                        }
                        //GrLineDraw(&sContext,80,80,90,70);
                        // 确保图形被绘制在屏幕上
                        GrFlush(&sContext);

}
void pac_man_left2(float man_x,float man_y)
{
                // 画一个实心圆
                        GrContextForegroundSet(&sContext, ClrYellow);
                        GrCircleFill(&sContext, man_x, man_y,9);
                //画吃豆人的嘴

                        for(mdu=-45;mdu<45;mdu++)
                        {
                                //GrLineDraw(&sContext,man_x,man_y,man_x+man_r,80+10*sin(mdu*3.1415/180));
                                mouth_x=man_x+9*sin(mdu*3.1415/180);
                        mouth_y=man_y+9;
                                GrContextForegroundSet(&sContext,ClrBlack);
                                GrLineDraw(&sContext,man_x,man_y,mouth_x,mouth_y);
                        }
                        //GrLineDraw(&sContext,80,80,90,70);
                        // 确保图形被绘制在屏幕上
                        GrFlush(&sContext);

}
void pac_man_up3(float man_x,float man_y)
{
                // 画一个实心圆
                        GrContextForegroundSet(&sContext, ClrYellow);
                        GrCircleFill(&sContext, man_x, man_y,9);
                //画吃豆人的嘴

                        for(mdu=-45;mdu<45;mdu++)
                        {
                                //GrLineDraw(&sContext,man_x,man_y,man_x+man_r,80+10*sin(mdu*3.1415/180));
                                mouth_x=man_x-9;
                        mouth_y=man_y+9*sin(mdu*3.1415/180);
                                GrContextForegroundSet(&sContext,ClrBlack);
                                GrLineDraw(&sContext,man_x,man_y,mouth_x,mouth_y);
                        }
                        //GrLineDraw(&sContext,80,80,90,70);
                        // 确保图形被绘制在屏幕上
                        GrFlush(&sContext);

}
void pac_man_right4(float man_x,float man_y)
{
                // 画一个实心圆
                        GrContextForegroundSet(&sContext, ClrYellow);
                        GrCircleFill(&sContext, man_x, man_y,9);
                //画吃豆人的嘴

                        for(mdu=-45;mdu<45;mdu++)
                        {
                                //GrLineDraw(&sContext,man_x,man_y,man_x+man_r,80+10*sin(mdu*3.1415/180));
                                mouth_x=man_x+9*sin(mdu*3.1415/180);
                        mouth_y=man_y-9;
                                GrContextForegroundSet(&sContext,ClrBlack);
                                GrLineDraw(&sContext,man_x,man_y,mouth_x,mouth_y);
                        }
                        //GrLineDraw(&sContext,80,80,90,70);
                        // 确保图形被绘制在屏幕上
                        GrFlush(&sContext);

}

//改方向为下
void On_downPress(tWidget *pWidget)
{

        g_press1=true;
        move_x=(man_x+10)/20;
        move_y=(man_y-10)/20;
        while(maze[move_x][move_y]!=1)
        {
                        if(maze[move_x][move_y]==0)
                        {
                                        maze[move_x][move_y]=2;
                                        score++;

                        }
                        GrContextForegroundSet(&sContext, ClrBlack);
                        GrCircleFill(&sContext, man_x, man_y,9);
                        man_x=man_x+20;
                        man_y=man_y;
                        pac_man_down1(man_x,man_y);
                        move_x=(man_x+10)/20;
                        move_y=(man_y-10)/20;
                        delayms(200);
        }
}

//改方向为下
void On_leftPress(tWidget *pWidget)
{
        g_press2=true;
        move_x=(man_x-10)/20;
        move_y=(man_y+10)/20;
        while(maze[move_x][move_y]!=1)
        {
                if(maze[move_x][move_y]==0)
                        {
                                        maze[move_x][move_y]=2;
                                        score++;

                        }
                        GrContextForegroundSet(&sContext, ClrBlack);
                        GrCircleFill(&sContext, man_x, man_y,9);
                        man_x=man_x;
                        man_y=man_y+20;
                        pac_man_left2(man_x,man_y);
                        move_x=(man_x-10)/20;
                        move_y=(man_y+10)/20;
                        delayms(200);
        }

}
//改方向为下
void On_upPress(tWidget *pWidget)
{
        g_press3=true;
        move_x=(man_x-30)/20;
        move_y=(man_y-10)/20;
        while(maze[move_x][move_y]!=1)
        {
                if(maze[move_x][move_y]==0)
                        {
                                        maze[move_x][move_y]=2;
                                        score++;

                        }
                        GrContextForegroundSet(&sContext, ClrBlack);
                        GrCircleFill(&sContext, man_x, man_y,9);
                        man_x=man_x-20;
                        man_y=man_y;

                        pac_man_up3(man_x,man_y);
                        move_x=(man_x-30)/20;
                        move_y=(man_y-10)/20;

                        delayms(200);

        }
}
//改方向为下
void On_rightPress(tWidget *pWidget)
{
        g_press4=true;
        move_x=(man_x-10)/20;
        move_y=(man_y-30)/20;
        while(maze[move_x][move_y]!=1)
        {
                if(maze[move_x][move_y]==0)
                        {
                                        maze[move_x][move_y]=2;
                                        score++;

                        }
                GrContextForegroundSet(&sContext, ClrBlack);
                GrCircleFill(&sContext, man_x, man_y,9);
                man_x=man_x;
                man_y=man_y-20;
                pac_man_right4(man_x,man_y);
                move_x=(man_x-10)/20;
                move_y=(man_y-30)/20;
                delayms(200);
        }

}

int main(void)
{
   //设置时钟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16MHZ);

                //初始化显示驱动
    PinoutSet();
    Kitronix320x240x16_SSD2119Init();
        //初始化StellarisWare图形库上下文
    GrContextInit(&sContext, &g_sKitronix320x240x16_SSD2119);
        TouchScreenInit(); // 初始化触摸驱动程序。
  TouchScreenCallbackSet(WidgetPointerMessage);// 设置触摸驱动凼数的回调凼数为图形库的处理凼数。

                IntMasterEnable( );
         // 将g_sBackground以下的控件加入控件树。
  WidgetAdd(WIDGET_ROOT, (tWidget *)&g_sDown);
  // 绘制控件树中的所有控件。
  WidgetPaint(WIDGET_ROOT);
                //界面初始化
                maze_init();
                pac_init();
        //吃豆人初始化
                score=0;
                man_x=30;
                man_y=130;
                pac_man_down1(30,130);
                warm(30,30);
                warm_move();

        while(1)
        {

          // 处理所有控件事件。
    WidgetMessageQueueProces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