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89c52单片机的电子密码锁的图解及源程序

楼主(2018-04-02):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KEY P3 //键盘输入端
#define No_key 20 //无按键时返回值
#define lcddata P2 //1602的数据输入端口

sbit lcden=P2^7;
sbit lcdrs=P2^6; //0输入指令,1输入数据
sbit lcdrw=P2^5; //0向LCD写入数据或指令,1从LCD读取信息
sbit light_red=P3^4;
sbit buzzer=P3^5;

uchar j; //用来统计输入个数的全局变量
uchar aa; //用来在定时器中计数的全局变量
uchar code table[]="WELCOME!      ";
uchar code table1[]="LOCK SUCCESS!";
uchar code table3[]="LOCK FAILURE!";
uchar code table2[]="ENTER PASSWORD:";
uchar code key_table[]={1,2,3,10,
4,5,6,11,
7,8,9,12,
0,13,14,15};
uchar password[]={2,0,1,7,1,0};  //设定初始密码
uchar save[6]; //保存输入数据

uchar conflag;
uchar startflag;
uchar lockflag;
void delay(uint z);
void wright_com(uchar com); //写命令函数
void wright_data(uchar date);  //写数据函数

void init();
void display_OK(); //显示OK
void delete();
uchar keyscan();
void enter_code(uchar t); //输入密码,并把输入的数据存入数组中
void confirm();  //输入密码逐一对比
void succeed_an();
void fail_an();
void lockkey();
void reset();
void display_enter();
void display_wrong();

void main(void)
{
uchar temp;
init();
while(1)
{
  if(lockflag)   //输入错误,才会锁存
  {
   temp=keyscan();
if(temp != No_key)
{
aa=0;   //重新计时
if(temp==10)
{
lcdrw=0;  //清屏
lcden=0;
wright_com(0x01);
reset();
light_red=1;
startflag=1; //开始标志置位

}
}

  }
  else
  {
      temp=keyscan();
   if(temp != No_key)
   {
    if(temp==10)
{

lcdrw=0;    //清屏
lcden=0;
wright_com(0x01);
reset();
startflag=1; //开始标志置位

}
if(startflag)
{
enter_code(temp);
if(temp==13)
  {
   confirm();
if(conflag)
{
succeed_an();

}
else
{
fail_an();
}
  }
    if(temp==14)
  {
   delete();

  }

}

   }

  }

}
}
/*显示enter*/
void display_enter()
{
uchar num;
wright_com(0x80);
for(num=0;num<13;num++)
{
wright_data(table2[num]);
}

}
/*显示OK*/
void display_ok()
{
uchar num;
wright_com(0x80);
for(num=0;num<13;num++)
{
wright_data(table1[num]);
}

}
/*显示错误*/
void display_wrong()
{
uchar num;
wright_com(0x80);
for(num=0;num<14;num++)
{
wright_data(table3[num]);
}
}

void delete()
{
   wright_com(0x80+0x40+j);
   wright_data(' ');
   save[--j]=0;
   wright_com(0x80+0x40+j);

}
/*复位各种变量*/
void reset()
{
uchar num;
display_enter();
wright_com(0x80+0x40);
for(num;num<6;num++)
{
save[num]=0;
wright_data(' ');

}
wright_com(0x80+0x40);
lockflag=0;
conflag=0;
j=0;

}
void succeed_an()
{
buzzer=0;
display_ok();
delay(1000);
buzzer=1;

}
void fail_an()
{

display_wrong();
lockkey();
}

void lockkey()
{
lockflag=1;
}

void enter_code(uchar t)
{
if(t>=0&&t<10)
{
if(j==0)
{
wright_com(0x80+0x40);
wright_data('*');
}
else
{
wright_data('*');
}
save[j++]=t;
}

}
void confirm()
{
uchar k;
for(k=0;k<6;k++)
{ if(password[k]!=save[k])
{
break;
}
}
if(k==6)
{
conflag=1;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f(lockflag)
{
aa++;
light_red=0;
if(aa>=60)
{
aa=0;
light_red=1;
lockflag=0;
}
}

}
void init()
{
  uchar num;
TMOD=1;
ET0=1;
EA=1;
TR0=1;
lcdrw=0;
lcden=0;
wright_com(0x38);
wright_com(0x0c);
wright_com(0x01);
wright_com(0x80);
for(num=0;num<9;num++)
{
wright_data(table[num]);
delay(1);

}

}
void wright_com(uchar com)
{
  lcdrs=0;
lcddata=com;
delay(1);
lcden=1;
delay(1);
lcden=0;

}

void wright_data(uchar date)
{
lcdrs=1;
lcddata=date;
delay(1);
lcden=1;
delay(1);
lcden=0;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键盘扫描 逐行扫描*/
uchar keyscan()
{
uchar temp;
uchar num=No_key;
KEY=0xfe;
temp=KEY;
temp=temp&0xf0;
while(temp !=0xf0)
{
delay(5);
temp=KEY;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KEY;
switch(temp)
{
case 0xee:num=1;
break;
case 0xde:num=2;
break;
case 0xbe:num=3;
break;
case 0x7e:num=10;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KEY;
temp=temp&0xf0;
}

}

}
KEY=0xfd;
temp=KEY;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KEY;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KEY;
switch(temp)
{
case 0xed:num=4;
break;
case 0xdd:num=5;
break;
case 0xbd:num=6;
break;
case 0x7d:num=11;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KEY;
temp=temp&0xf0;
}
}
}
KEY=0xfb;
temp=KEY;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KEY;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KEY;
switch(temp)
{
case 0xeb:num=7;
break;
case 0xdb:num=8;
break;
case 0xbb:num=9;
break;
case 0x7b:num=12;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KEY;
temp=temp&0xf0;
}
}

}
KEY=0xf7;
temp=KEY;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KEY;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KEY;
switch(temp)
{
case 0xe7:num=0;
break;
case 0xd7:num=13;
break;
case 0xb7:num=14;
break;
case 0x77:num=15;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KEY;
temp=temp&0xf0;
}
}
}
   return num;
}

网友A(2018-09-12):
没有protues的图吗?

网友B(2018-12-23):
普中的单片机也可以用这个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