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输入端反向并联二极管有什么作用?又该怎么选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4-02):
防止电源反接烧毁电路。不过电源必须有短路保护,不然可能烧电源。二极管耐压高于电源电压就行了吧。

网友B:
防止电源接反了烧你的板子,接反了,二极管导通相当于电源短路,电流很大,如果电源有保护就保护了,没保护就烧电源

网友C:
比较好的方法是将二极管串在电源输入回路中,这样接反不工作,接对能工作,保证不会烧任何东西,前提是二极管上的压降不会对电路造成影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防止电源反接烧毁电路。不过电源必须有短路保护,不然可能烧电源。二极管耐压高于电源电压就行了吧。

二极管电流需要大于电源限制电流(保护电路的保护值或者保险丝的电流值),否则烧坏的是二极管,并且电路依然会在二极管烧坏之后被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