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电波形显示,可自由设置采样频率幅度

楼主(2018-04-02):
用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编写出来的,希望大家多提建议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cd.h"
#include "adc.h"
#include "key.h"
#include "stm32f10x_it.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timer.h"

  11. u16 j = 0;
  12. float temp;
  13. float temp1;

  14. //ALIENTEK Mini STM32开发板范例代码15
  15. //ADC实验
  16. //加入程序指示用外部中断来控制按键
  17. //加入程序指示灯,看看程序执行到哪一步。

void nvic_init(void);
void rcc_init(void);
void gpio_init(void);

void clear_point(u16 hang)
{
        u8 index_clear_lie = 0;
        POINT_COLOR = DARKBLUE;
        for(index_clear_lie = 0;index_clear_lie <201;index_clear_lie++)
        {
                lcd_huadian(hang,index_clear_lie);
        }
        POINT_COLOR=RED;
}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nvic_init();
        rcc_init();                           //外设时钟配置
        gpio_init();
        set_io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EXTIX_Init();                //外部中断初始化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
        Adc_Init();
        set_background();                  //初始化背景

  LED0=!LED0;
        delay_ms(250);
//           LED1=!LED1;
//                 delay_ms(1000);
        time_init();                        //定时器配置,测频率用的二个定时器
        time_enable();                        //同步开始计数
        get_value();
        vpp = get_vpp();

        //LED1=0;

                while(1)
        {

                        for(j=bndex;j<bndex+250;j=j+1)
                        {

//                                LED1=!LED1;
        temp = a[j] * 3300 / 4096  *  25 /vcc_div;
                                temp1 = a[j + 1] * 3300 / 4096 * 25 / vcc_div;
                                clear_point(j-bndex);
                                if(temp>200)
                                {
                                        temp=200;
                                }
                                if(temp<0)
                                {
                                        temp=0;
                                }
                                if(temp1>200)
                                {
                                        temp1=200;
                                }
                                if(temp1<0)
                                {
                                        temp1=0;
                                }
                                lcd_huadian(j-bndex,temp);
                                lcd_huaxian(j-bndex,temp,j-bndex+1,temp1);
                                hua_wang();
                        }

        LCD_ShowxNum(144,224,vpp,5,16,0);
                        get_value();
                        vpp = get_vpp();
        }

}

                  //ADC初始化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        LCD_ShowString(60,50,200,16,16,"Mini STM32");
//        LCD_ShowString(60,70,200,16,16,"ADC TEST");
        //LCD_ShowString(60,90,200,16,16,"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60,110,200,16,16,"2014/3/9");
        ////显示提示信息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60,130,200,16,16,"ADC_CH0_VAL:");
        //LCD_ShowString(60,150,200,16,16,"ADC_CH0_VOL:0.000V");
        //while(1)
        //{
                //adcx=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1,10);
                //LCD_ShowxNum(156,130,adcx,4,16,0);//显示ADC的值
                //temp=(float)adcx*(3.3/4096);    //
                //adcx=temp;
                //LCD_ShowxNum(156,150,adcx,1,16,0);//显示电压值
                //temp-=adcx;
                //temp*=1000;
                //LCD_ShowxNum(172,150,temp,3,16,0X80);
                //LED0=!LED0;
                //delay_ms(250);
        //}

void 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TypeStruct;

        GPIO_InitType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Type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外部时钟的,用来测频率的,
        GPIO_InitType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TypeStruct);

        GPIO_InitType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Type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adc输入引脚
        GPIO_InitType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TypeStruct);

//        GPIO_InitType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5;
//        GPIO_InitType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外部中断的io配置
//        GPIO_InitType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TypeStruct);
//
//
//
//        GPIO_InitType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5 ;
//        GPIO_InitType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外部中断的io配置
//        GPIO_InitType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TypeStruct);
//
//

//        GPIO_InitType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InitType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外部中断的io配置
//        GPIO_InitType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TypeStruct);

        GPIO_InitType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8;                                         //定时器1触发ad转换的输出的那个口
        GPIO_InitType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Type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TypeStruct);

        GPIO_InitType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Type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S3
        GPIO_InitType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TypeStruct);

        GPIO_InitType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Type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S4
        GPIO_InitType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TypeStruct);

        GPIO_InitType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Type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S5
        GPIO_InitType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TypeStruct);

        GPIO_InitType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Type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S6
        GPIO_InitType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TypeStruct);

        GPIO_InitType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Type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S7
        GPIO_InitType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TypeStruct);
}

         void nvic_init(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TypeStruc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TypeStruct.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
        NVIC_InitType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Type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2;
        NVIC_InitType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TypeStruct);

        NVIC_InitTypeStruct.NVIC_IRQChannel = EXTI9_5_IRQn;
        NVIC_InitType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Type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Type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TypeStruct);

  NVIC_InitTypeStruct.NVIC_IRQChannel = EXTI15_10_IRQn;
        NVIC_InitType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Type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Type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TypeStruct);

        NVIC_InitTypeStruct.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配置中断优先级
        NVIC_InitType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Type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Type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TypeStruct);

        NVIC_InitTypeStruct.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NVIC_InitType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Type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NVIC_InitType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TypeStruct);
}

void rcc_init(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ENA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