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A5767 +138译码器4位共阴LED收音机

楼主(2018-04-02):
/*tea5767完整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max_freq 108000 //108Mhz
#define min_freq 87500 //87.5Mhz
#define max_pll 0x339b //108MHz时的pll.
#define min_pll 0x299d //87.5MHz时的pll.
#define Add_Freq 1
#define Dec_Freq 0
#define REFERENCE_FREQ 32.768
#define ATIIcxxDriverAddressW 0xC0
#define ATIIcxxDriverAddressR 0xC1
#define _Nop()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定义空指令*/
#define LED P0
void Initialization(void);
void Get_Pll(void);
void Get_Frequency(void);
void Search(unsigned char mode);
void Auto_Search(unsigned char mode);
unsigned char GetKey();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ime);
void Led_Display(unsigned long i);
void DelayD(unsigned char Time);
unsigned char GetKey();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ime);
void ATIICxx_PWrite(unsigned char *McuAddress,unsigned char count);
void ATIICxx_PRead(unsigned char *McuAddress,unsigned char count);
void I2C_Send_Byte(unsigned char sendbyte);
unsigned char I2C_Receive_Byte(void);
void I2C_Start(void);
void I2C_Stop(void);
void I2C_Ack(void);
void I2C_Noack(void);
/*********************************************************************/
/* IIC读写程序芯片型号*/
sbit I2C_SCK=P3^4; /*实时时钟时钟线引脚 */
sbit I2C_SDA=P3^5; /*实时时钟数据线引脚 */
sbit k1=P3^0;
sbit k2=P3^1;
sbit k3=P3^2;
sbit k4=P3^3;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nsigned char tab[]={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共阳0, 1, 2 3 4 5 6 7 8 9/
unsigned char tab[]={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80};//共阴0, 1, 2 3 4 5 6 7 8 9/
unsigned char radio_write_data[5]={0x2d,0x56,0x20,0x11,0x00}; //初始化写入TEA5767的数据(FM89.8Mhz)
unsigned char radio_read_data[5];
unsigned int Pll_Data;
unsigned long Frequency_Data;
/***********************************************************************************/
void Initialization(void)
{
        TMOD = 0x11;
        TH0 = 0x5d;
        TL0 = 0x3d;
        TR0 = 0; //25ms
        TH1 = 0x5d;
        TL1 = 0x3d;
        TR1 = 0; //25ms
        T2CON = 0x30;
        RCAP2H = 0xFE;
        TH2 = RCAP2H;
        RCAP2L = 0xFB;
        TL2 = RCAP2L;
        TR2 = 0; //2400bps
        PCON = 0x00;
        SCON = 0xD0;
        IP = 0x14;
        EX0 = 1;
        IT0 = 1;
        ET0 = 1;
        EX1 = 1;
        IT1 = 1;
        ES = 0;
        EA = 0;
}
/***********************************************************************************/
//读TEA5767状态,并转换成频率
void Radio_Read(void)
{
unsigned char temp_l,temp_h;
Pll_Data = 0;
ATIICxx_PRead(&radio_read_data[0],5);
temp_l = radio_read_data[1];
temp_h = radio_read_data[0];
temp_h &= 0x3f;
Pll_Data = temp_h*256+temp_l;
Get_Frequency();
}
/***********************************************************************************/
//由PLL计算频率
void Get_Frequency(void)
{
unsigned char hlsi;
unsigned int npll = 0;
npll = Pll_Data;
hlsi = radio_read_data[2]&0x10;
if (hlsi)
Frequency_Data = (unsigned long)((float)(npll)*(float)REFERENCE_FREQ*(float)0.25-225); //频率单位:KHz
Frequency_Data = (unsigned long)((float)(npll)*(float)REFERENCE_FREQ*(float)0.25+225); //频率单位:KHz
}
/***********************************************************************************/
//由频率计算PLL
void Get_Pll(void)
{
unsigned char hlsi;
hlsi = radio_read_data[2]&0x10;
if (hlsi)
Pll_Data = (unsigned int)((float)((Frequency_Data+225)*4)/(float)REFERENCE_FREQ); //频率单位:k
Pll_Data = (unsigned int)((float)((Frequency_Data-225)*4)/(float)REFERENCE_FREQ); //频率单位:k
}
/***********************************************************************************/
//手动设置频率,mode=1,+0.1MHz; mode="0:-0".1MHz ,不用考虑TEA5767用于搜台的相关位:SM,SUD
void Search(unsigned char mode)
{
Radio_Read();
if(mode)
{
Frequency_Data += 100;
if(Frequency_Data > max_freq)
Frequency_Data = min_freq;
}
else
{
Frequency_Data -= 100;
if(Frequency_Data < min_freq)
Frequency_Data = max_freq;
}

Get_Pll();
radio_write_data[0] = Pll_Data/256;
radio_write_data[1] = Pll_Data%256;
radio_write_data[2] = 0x41;
radio_write_data[3] = 0x11;
radio_write_data[4] = 0x40;
ATIICxx_PWrite(&radio_write_data[0],5);
}
/***********************************************************************************/
//自动搜台,mode=1,频率增加搜台; mode="0:频率减小搜台".
void Auto_Search(unsigned char mode)
{
Radio_Read();
Get_Pll();
if(mode)
        {
        radio_write_data[2] = 0xb1;
        if(Pll_Data > max_pll)
                {
                Pll_Data = min_pll;
                }
        }
else
        {
        radio_write_data[2] = 0x41;
        if(Pll_Data < min_pll)
                {
                Pll_Data = max_pll;
                }
        }

radio_write_data[0] = Pll_Data/256+0x40;
radio_write_data[1] = Pll_Data%256;
radio_write_data[3] = 0x11;
radio_write_data[4] = 0x40;
ATIICxx_PWrite(&radio_write_data[0],5);
Radio_Read();
while(!(radio_read_data[0]&0x80)) //RF电台就绪标志
        {
        Radio_Read();
        }
}
/***********************************************************************************/
void main(void)
{
//0x2d,0x56,0x20,0x11,0x00
unsigned long temp;
Initialization();
radio_write_data[0] =0x2A;
radio_write_data[1] =0xB6;
radio_write_data[2] =0x41;
radio_write_data[3] =0x11;
radio_write_data[4] =0x40;
ATIICxx_PWrite(&radio_write_data[0],5);//初始化TEA5767(89.8Mhz)
Frequency_Data = 101900;
while(1)
        { temp= Frequency_Data;
        Led_Display(Frequency_Data);
        if( k1 == 0)
                {
                DelayD(2);
                while(k1 == 0);//等待键松开
                Search(Add_Freq);
                }
        if( k2 == 0)
                {
                DelayD(2);
                while(k2 == 0);//等待键松开
                Search(Dec_Freq);
                }
        if( k3 == 0)
                {
                DelayD(2);
                while(k3 == 0);//等待键松开
                Auto_Search(Add_Freq);
                }
        if( k4 == 0)
                {
                DelayD(2);
                while(k4 == 0);//等待键松开
                Auto_Search(Dec_Freq);
                }

        }
}
/*********************************************************************/
struct bytedata_2
{
unsigned char ByteH;
unsigned char ByteL;
};
union int2byte
{
unsigned int IntData;
struct bytedata_2 ByteData;
};
/*********************************************************************/
//启动I2C总线,退出时SCL为低
void I2C_Start(void)
{
        I2C_SDA=1; /*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
        _Nop();
        I2C_SCK=1;
        _Nop();_Nop();_Nop();_Nop();_Nop();/*起始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7us,延时*/
        I2C_SDA=0; /*发送起始信号*/
        _Nop();_Nop();_Nop();_Nop();_Nop(); /* 起始条件锁定时间大于4μs*/
        I2C_SCK=0;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_Nop();_Nop();_Nop();_Nop();_Nop();/*起始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7us,延时*/
}
//*停止I2C总线
void I2C_Stop(void)
{
        I2C_SCK=0;
        I2C_SDA=0; /*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
        _Nop(); /*发送结束条件的时钟信号*/
        I2C_SCK=1; /*结束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μs*/
        _Nop();_Nop();_Nop();_Nop();_Nop();
        I2C_SDA=1;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
//MCU等待应答位(返回0表示应答)
bit I2C_WaitAck(void)
{
        unsigned char ucErrTime = 200; //因故障接收方无ACK,超时值。
        I2C_SCK=0;
        I2C_SDA=1;
        _Nop();
        I2C_SCK=1;
        while(I2C_SDA)
                {
                ucErrTime--;
                if (ucErrTime == 0)
                        {
                        I2C_Stop();
                        return 0;
                        }
                }
        I2C_SCK=0;
        return 1;
}
        //MCU应答信号
void I2C_Ack(void)
        {
        I2C_SCK=0;
        I2C_SDA=0;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I2C_SCK=1;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I2C_SCK=0;
        }
        //MCU发送非应答信号
void I2C_Noack(void)
        {
        I2C_SCK=0;
        I2C_SDA=1;
        _Nop();
        _Nop();
        I2C_SCK=1;
        _Nop();
        _Nop();
        I2C_SCK=0;
}
void I2C_Send_Byte(unsigned char sendbyte)
{
unsigned char i = 8;
while( i-- )
        {
        I2C_SCK = 0;
        _Nop(); //_Nop();
        if ( sendbyte &0x80 ) I2C_SDA =1;
        else I2C_SDA =0;
        _Nop(); //_Nop();
        I2C_SCK = 1;
        _Nop(); //_Nop();
        sendbyte <<= 1;
        }
I2C_WaitAck();
}
static unsigned char I2C_Receive_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 = 8, data_buffer;
        I2C_SDA = 1;
        while ( i--)
                {
                I2C_SCK =0;
                _Nop();_Nop();
                I2C_SCK =1;
                _Nop();_Nop();
                data_buffer <<= 1;

                if ( I2C_SDA ) data_buffer++;
                }
        return (data_buffer);
}
void ATIICxx_PWrite(unsigned char *McuAddress,unsigned char count)
{
        I2C_Start();
        I2C_Send_Byte( ATIIcxxDriverAddressW );
        while(count--)
        {
                I2C_Send_Byte( *(unsigned char*)McuAddress );
                ((unsigned char*)McuAddress)++;
        }
        I2C_Stop();
}
void ATIICxx_PRead(unsigned char *McuAddress,unsigned char count)
{
        I2C_Start();
        I2C_Send_Byte( ATIIcxxDriverAddressR );
        while(count--)
        {
                *McuAddress = I2C_Receive_Byte();
                I2C_Ack();
                McuAddress++;
        }
                I2C_Noack();
                I2C_Stop();
        }
        void DelayD(unsigned char Time)
        {
                unsigned char i;
                while( --Time != 0)
        {
            for(i = 0; i < 125; i++); //i 从0加到125,CPU大概就耗时1 毫秒 。
}
}
/************************************************************************/
void Led_Display(unsigned long i) //显示函数
{
        LED = tab[i/100000];                        //千位
        LSA = 1;
        LSB = 1;
        LSC = 0;
        DelayD(3);

        LED = tab[(i%100000)/10000];           //百位
        LSA = 0;
        LSB = 1;
        LSC = 0;
        DelayD(3);

        LED = tab[((i%100000)%10000)/1000]|0x80;   //十位
        LSA = 1;
        LSB = 0;
        LSC = 0;
        DelayD(3);

        LED = tab[(((i%100000)%10000)%1000)/100];         //个位
        LSA = 0;
        LSB = 0;
        LSC = 0;
        DelayD(3);
}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 000          打开第0位
// 100          打开第1位
// 010          打开第2位
// 110          打开第3位
// 001          打开第4位
// 101          打开第5位
// 011          打开第6位
// 111          打开第7位

楼主:
LED用P0口,精度0.1MHz,带小数点
译码器分别位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网友A(2022-12-28):
这配置练练手可以,用138译码器逐扫四个数码管,稍微弱一点的台呜呜呜干扰吵得人找不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