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设计测量电容电组电路思路

楼主(2018-04-02):
基于51设计一个测量电容电阻的电路,有什么思路

网友A:
单片机只能测量电压,电容与电压有什么关联呢?在什么情况下能使电容与电压一一对应呢?这就是思路!电阻也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只能测量电压,电容与电压有什么关联呢?在什么情况下能使电容与电压一一对应呢?这就是思路!电阻也 ...

喔!!

网友C:
有些MCU带恒流源,没有的话用外置的也行,
再用一个AD采集电阻或电容的电压U
电阻,欧姆定律,电压U除以电流I(恒流源,已知量)就行了
电容,则需要测量一个时间段的充电电压变化,比如从t1时刻到t2,电容电压从U1变成U2
电容C=dQ/dU=I*(t2-t1)/(U2-U1)
当然有个前提条件,电容充电不能超过恒流源的最大电压,否则恒流源就不恒流了

网友D:
电容组成震荡电路,测频率或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组成震荡电路,测频率或周期

555谐振电路是吧,翻书查到了

网友E:
用门电路或者单稳如HC123,搭接振荡或者单稳电路,由振荡频率或者单稳脉宽测量参数,可以程序转换直接读出阻容数值。固定电容测电阻,固定电阻测电容,精度要求不是特别高时可以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