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51代码-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8-04-02):
#include<intrins.h>
#include<reg52.h>
#define mode 0x81 // 方式0,A口、B口输出,C口高4位输出,低4位输入
# include "stdio.h"
# include "string.h"
# include "math.h"

xdata unsigned char PA _at_ 0x7f00;
xdata unsigned char PB _at_ 0x7f01;
xdata unsigned char PC _at_ 0x7f02;
xdata unsigned char caas _at_ 0x7f03; //控制字
sbit P32=P3^2;
sbit P33=P3^3;
sbit P35=P3^5;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h,Pos ;
unsigned int R,NX,NY;
unsigned char key;

code unsigned char KeyTable[] = { // 键码定义
0x0f, 0x0b, 0x07, 0x03,
0x0e, 0x0a, 0x06, 0x02,
0x0d, 0x09, 0x05, 0x01,
0x0c, 0x08, 0x04, 0x00
};

code unsigned char LEDMAP[] = { // 八段管显示码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0x77, 0x7c, 0x39, 0x5e, 0x79, 0x71
};

unsigned char Code_ ; // 字符代码寄存器

#define PD1 61 // 122/2 分成左右两半屏(122x32)

unsigned char Column;
unsigned char Page_ ;
unsigned char Code_ ; // 字符代码寄存器

xdata unsigned char CWADD1 _at_ 0x1cff; // 写指令代码地址(E1)
xdata unsigned char DWADD1 _at_ 0x1eff; // 写显示数据地址(E1)
xdata unsigned char CRADD1 _at_ 0x1dff; // 读状态字地址(E1)
xdata unsigned char DRADD1 _at_ 0x1fff; // 读显示数据地址(E1)

xdata unsigned char CWADD2 _at_ 0x3cff; // 写指令代码地址(E2)
xdata unsigned char DWADD2 _at_ 0x3eff; // 写显示数进地址(E2)
xdata unsigned char CRADD2 _at_ 0x3dff; // 读状态字地址(E2)
xdata unsigned char DRADD2 _at_ 0x3fff; // 读显示数据地址(E2)

//----------------------液晶-----------------

// 清屏

// ************************ 中文显示程序 ***********************************/

/*************************直线 插 补***************************8*/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50;y>0;y--);
}

void zhengx()
{
PA=0x00;
delay(10);
PA=0x01;
delay(10);

}
void fux()
{
PA=0x02;
delay(10);
PA=0x03;
delay(10);

}
void zhengy()
{
PB=0x00;
delay(10);
PB=0x10;
delay(10);

}
void fuy()
{
PB=0x20;
delay(10);
PB=0x30;
delay(10);

}
void zhixian(int NX,int NY)
{int FM, NXY, XOY,ZF,z;
FM=0;
{if(NX>0)
if(NY>0)
XOY=1;
else
XOY=4;
else
if(NY>0)
XOY=2;
else
XOY=3;}

for(NXY= fabs(NX) + fabs(NY)-1;NXY>=0&&P32!=0&&P33!=0;NXY--)
{ {if(NX>0)
if(NY>0)
XOY=1;
else
XOY=4;
else
if(NY>0)
XOY=2;
else
XOY=3;}

for(NXY= fabs(NX) + fabs(NY)-1;NXY>=0;NXY--)
{ if(FM>=0)
{if(XOY==1||XOY==4)

{ZF=1;
zhengx();
}
else
{ZF=2;
fux();

}
FM=FM-fabs(NY);
}
else
{if(XOY==1||XOY==2)
{
ZF=3;
zhengy();

}
else
{ZF=4;
fuy();
}
FM=FM+fabs(NX);
}

}
for(z=0;z<200;z++)
{P35 = 0;
delay(10);
P35 = 1;
delay(10);
}

}
}

/*************************圆 弧 插 补***************************8*/
void yuanhu1( int X0,int Y0, int NX, int NY ,int RNS )
{
int NXY,BS,ZF,XM,YM,z;
int FM=0;
BS=fabs(NX-X0) + fabs(NY-Y0);
XM=fabs(X0);
YM=fabs(Y0);
for(NXY= fabs(NX-X0) + fabs(NY-Y0)-1;NXY>=0&&P32!=0&&P33!=0;NXY--)
{
if(RNS==1||RNS==3||RNS==6||RNS==8)

{
if(FM<0)
{
if(RNS==1||RNS==8)

{ZF=1;
zhengx();

}
else

{ZF=2;
fux();}

FM=FM+2*fabs(XM)+1;
XM=XM+1;

}

else
{
if(RNS==1||RNS==6)
{
ZF=3;
fuy();
}
else

{ZF=4;
zhengy();
}

FM=FM-2*fabs(YM)+1;
YM=YM-1;
}
}
else
if(FM>=0)
{
if(RNS==2||RNS==7)

{ZF=1;
zhengx();
}
else

{ZF=2;
fux();
}

FM=FM-2*fabs(XM)+1;
XM=XM-1;
}
else
{
if(RNS==2||RNS==5)
{ZF=3;
zhengy();}
else
{ZF=4;
fuy();}
FM=FM+2*fabs(YM)+1;
YM=YM+1;
}
}
if(P32==0||P33==0)
{
for(z=0;z<200;z++)
{P35 = 0;
delay(10);
P35 = 1;
delay(10);
}
}

}
int shuzhi1 ()
{
int i=0,j=0,k=3;
while (1)
{
if(testkey())
{ delay(300);
delay1();
if(testkey())
{ j=getkey();
if(j!=14)
{i=i*10 + j;
k--;}
}}
if(k==0)
break;
}
return i;
}
int shuzhi2 ()
{
int i=0,j=0,k=3;
while (1)
{
if(testkey())
{ delay(300);
delay1();
if(testkey())
{ j=getkey();
if(j!=14)
{i=i*10 + j;
k--;}
}}
if(k==0)
break;
}
return i;
}

void yuanhuchabu1()
{ int q=0;
delay(300);
R=shuzhi1();
yj1();

q=R/100;
Page_ = 0x00;
Column = 0x35;
Code_ = q;
WriteCHN8x16();

q=R%100;
q=q/10;
Page_ = 0x00;
Column = 0x40;
Code_ = q;
WriteCHN8x16();

q=R%10;
Page_ = 0x00;
Column = 0x48;
Code_ = q;
WriteCHN8x16();

yuanhu1(R,0,0,R,5);
yuanhu1(0,R,-R,0,6);
yuanhu1(-R,0,0,-R,7);
yuanhu1(0,-R,R,0,8);
}
void yuanhuchabu2()
{ int q=0;
delay(300);
R=shuzhi1();
yj1();

q=R/100;
Page_ = 0x00;
Column = 0x35;
Code_ = q;
WriteCHN8x16();

q=R%100;
q=q/10;
Page_ = 0x00;
Column = 0x40;
Code_ = q;
WriteCHN8x16();

q=R%10;
Page_ = 0x00;
Column = 0x48;
Code_ = q;
WriteCHN8x16();

yuanhu1(0,R,R,0,1);
yuanhu1(R,0,0,-R,4);
yuanhu1(0,-R,-R,0,3);
yuanhu1(-R,0,0,R,2);
}
void zhixianchabu()
{ int q1=0,q2=0;
delay(300);
NX=shuzhi1();
delay(300);
NY=shuzhi2();
yj2();

Page_ = 0x00;
Column = 0x25;
Code_ = 0x10;
WriteCHN8x16();

q1=NX/100;
Page_ = 0x00;
Column = 0x30;
Code_ = q1;
WriteCHN8x16();

q1=NX%100;
q1=q1/10;
Page_ = 0x00;
Column = 0x37;
Code_ = q1;
WriteCHN8x16();

q1=NX%10;
Page_ = 0x00;
Column = 0x40;
Code_ = q1;
WriteCHN8x16();

q2=NY/100;
Page_ = 0x00;
Column = 0x50;
Code_ =q1;
WriteCHN8x16();

q2=NY%100;
q2=q2/10;
Page_ = 0x00;
Column = 0x58;
Code_ = q2;
WriteCHN8x16();

q2=NY%10;
Page_ = 0x00;
Column = 0x60;
Code_ = q2;
WriteCHN8x16();

Page_ = 0x00;
Column = 0x72;
Code_ = 0x11;
WriteCHN8x16();
zhixian(NX,NY );
}

void main()

{ int q=0,q1=0,q2=0;
caas=mode;
PA=0X00;
PB=0X00;
PC=0x00;
R=0X00;

while(1)
{
if(testkey())
{
delay1();
if(testKey())
{ delay1();
if(getkey()==15)
{
delay(300);
yuanhuchabu1();
}
else if(getkey()==10)
{ delay(300);
yuanhuchabu2();
}
else if(getkey()==13)
{
zhixianchabu();
}
else if(getkey()==1)
{
zhengx();
}
else if(getkey()==2)
{
fux();
}
else if(getkey()==3)
{
zhengy();
} else if(getkey()==4)
{
fuy();
}

}
}
if(GetKey()==12)
{ brea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