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矩阵键盘精简版源码

楼主(2018-04-02):
此矩阵键盘简短易懂!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t key_ca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int cheak=0;
int main(void)
{
        u8 ss[]={'1','2','3','A','4','5','6','B','7','8','9','C','*','0','#','D'};
         u8 t=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GPIO_Configuration();
  printf("请按键 \n");
        while(1)
        {
          t=key_can();
          if(cheak)
                {
                 printf("\n\r key=:%c \n\r",ss[t]);
                 cheak=0;
                }
        }
}

/********************************************************************
* 名称 : Keyscan()
* 功能 : 实现按键的读取。下面这个子程序是按处理 矩阵键盘 的基本方法处理的。
* 输入 : 无
* 输出 : 按键值
* 管脚 :C0-C7
***********************************************************************/
/*************************************************************

                            ________
                    7 |                   |
                    6 |                   |
                    5 |                   |
                    4 |______|
                             3 2 1 0

*********************************************************************/
int key_can(void)
{
        u8 BufferH[4] = {0x7f,0xbf, 0xdf,0xef};//
        u8 j,temp;
        u8 num=16;

        for(j=0; j<4; j++)
        {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上拉输入默认高电平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7>>j);    //依次置0
                temp=GPIOC->IDR;
                temp=temp&BufferH[j];
                if(temp!=BufferH[j])
                {
                        delay_ms(5);                        //可以去掉消抖
                        temp=GPIOC->IDR;
                    temp=temp&BufferH[j];
                        if(temp!=BufferH[j])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0) == 0)
                           {
                              num=3+j*4;
                           }
                           else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1) == 0)
                           {
                              num=2+j*4;
                           }
                            else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2) == 0)
                           {
                              num=1+j*4;
                           }
                            else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3) == 0 )
                           {
                              num=0+j*4;
                           }
                  }

          while(temp!=BufferH[j])
    {
                        temp=GPIOC->IDR;
                         temp=temp&BufferH[j];
                        cheak=1;
                }
        }
        }
        return(num);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矩阵*/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网友A(2018-09-14):
参考用在stm32上

网友B(2019-01-16):
硬件怎么连接?

网友C(2019-07-24):
引用 网友B:
硬件怎么连接?

可以修改IO口

网友D(2020-07-25):
您好,请问temp=temp&BufferH[j];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E(2021-04-29):
谢谢博主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