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程序问题

楼主(2018-04-03):
return (bit)(DataPort & 0x80);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返回一个数值。。。吧?

网友B:
(bit)(DataPort & 0x80)

网友B:
(bit)(DataPort & 0x80);  强制类型转换. 把DataP&0x80 的结果 换成1位的位变量。位转换的话,只要结果是非0的话转换的都是1.

网友C:
首先DataPort和 0x80按位与的结果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0,另一种是0x80,转换成bit类型就是0或1,这句话的整体意思就是返回DataPort的最高位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