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执行ESP8266远程命令源码详解

楼主(2018-04-03):
c51单片机执行ESP8266远程命令详解,希望大家互相学习下

/***************************************************************************
c51单片机,远程命令详解

******************************************************************************/
#include <AT89X51.H>
#include <stdio.h>
unsigned int a;
int b=1;
int c =1;
int d =1;
int e=1;
int f=0;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ldat;
         //PCON |=0X80;                //是否波特率倍增
        SCON=0x50;
        TMOD=0X20;                                //设置定时器1为模式2,做为波特率发生器
        TL1=0xFD;                                //9600波特率的初值,板子使用11.592M晶振,初值=256-12000000/32/12/2400
        TH1=0xFD;                                //
        TI = 1;
        TR1=1;                                        //启动波特率发生
                        //设置串口方式2
                 do{
for (a=0; a<50000; a++);        //延时几秒,让模块有时间启动
printf ("AT+CIPMUX=1\n"); //发送命令AT+CIPMUX=1,让模块进入多连接模式
        if(RI){                                //查询是否有数据接收
                        ldat=SBUF;                //数据暂存于变量中
                        RI=0;
                                if (ldat=='K')//命令执行成功,就会返回OK,这里就是查询是否有K返回,若有K返回,就说明执行成功,可以执行下一条,否则继续循环
                                {b=0 ;
                                d=0;}
                           c++;
                        if (c==1000)
                        {c=1;
                        d=0;}}

  }while (d);
        }while(b) ;
b=1;
c =1;
d =1;//b、c、d复位,便于执行下一条命令

                   do{
for (a=0; a<10000; a++);
printf ("AT+CIPSERVER=1,7671\n");
         do{
        if(RI){                                //查询是否有数据接收
                        ldat=SBUF;                //数据暂存于变量中
                        RI=0;
                                if (ldat=='K')//同上
                                {b=0 ;
                                d=0;}
                           c++;
                        if (c==1000)
                        {c=1;
                        d=0;}}

  }while (d);
        }while(b) ;
b=1;
c =1;
d =1;
                 do{
for (a=0; a<10000; a++);
printf ("AT+CIPSTO=50\n");
         do{
        if(RI){                                //查询是否有数据接收
                        ldat=SBUF;                //数据暂存于变量中
                        RI=0;
                                if (ldat=='K')//同上
                                {b=0 ;
                                d=0;}
                           c++;
                        if (c==1000)
                        {c=1;
                        d=0;}}

  }while (d);
        }while(b) ;
b=1;
c =1;
d =1;

//执行上述命令,模块进入服务模式,下面单片机就可以接收远程发来的数据

         while(1)
        {
                  if(RI){                                //查询是否有数据接收
                        ldat=SBUF;                //数据暂存于变量中
                        RI=0;                        //重新清0等待接收

//命令接收开始
                        if (ldat=='}')
                        { char k[50] ;//设置接收数据缓冲

              do{

           if(RI){                                //查询是否有数据接收
                        ldat=SBUF;                //数据暂存于变量中
                        RI=0;                        //重新清0等待接收
                     k[f]=ldat;//一个个字符接收
        f++        ;
        if(ldat==0x0A){e=0;}        //若有新行字符,则结束接收,则说明命令接收完毕
                }
           } while        (e)        ;
            printf("%s\n", k);//执行远程发来的命令
         f=0;
         e=1;
                        for (a=0; a<50; a++){
                        k[a]=0;

                        }

}
//命令结束

                        if (ldat==']')
{P1_4=1;
  printf ("AT+CIPSEND=0,1\n");
for (a=0; a<10000; a++);
printf ("A");
}

                         if (ldat=='-')
{P1_4=!P1_4;

}
                                 if (ldat=='[')
{P1_4=0;
  printf ("AT+CIPSEND=0,1\n");
for (a=0; a<10000; a++);
printf ("B");
}

                         if (ldat=='{')
{
if(P1_4==0){
printf ("AT+CIPSEND=0,1\n");
for (a=0; a<10000; a++);
printf ("B");
}

else{
  printf ("AT+CIPSEND=0,1\n");
for (a=0; a<10000; a++);
printf ("A");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