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15单片机的SI7021 IDC机房放火控制系统源码

楼主(2018-04-03):
粘贴一段STC15W4K32S4的PWM程序,希望大家喜欢,里面用了SI7021温湿度传感器,提供全部源码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STC15_PWM.H>

#define EAXSFE() P_SW2 |= 0x80;     //CPU访问外部扩展
#define EAXRAM() P_SW2 &= 0x7F;                //CPU访问内部RAM

unsigned int PWM_Duty = 600;
int PWM_Right_Duty = 100,PWM_Left_Duty = 100;
unsigned int PWM_Freq = 2200;

void PWM_init()
{
        PWMCFG = 0;          //PWM配置寄存器 全部初始低电平
        EAXSFE();
        PWMCKS = 0x00;//不分频,分频数=低四位加一
        PWM2CR = 0x08;
        PWM3CR = 0x00;
        P2M0 |= (1<<7);
        P2M0 |= (1<<1);
        PWM2T1H = PWM3T1H = 0;
        PWM2T1L = PWM3T1L = 0;
        PWM_Flash_Freq(PWM_Freq);
        PWM_Flash_Duty(PWM_Duty);
        EAXRAM();
/////////////////////////////////////
        PWMCR = 0x83;        //PWM选择控制寄存器
//PWMCR 启用PWMn对应为置“1”        ,
//ENPWM/ECBI/EN7/EN6/EN5/EN4/EN3/EN2/
//        1                        0                0                0                0                0                1                1
//////////////////////////////////////
}

void PWM2_Flash_Duty(uint Duty)
{
        PWM_Right_Duty = Judgment_value(Duty);
        EAXSFE();
        PWM2T2H = PWM_Duty / 256;
        PWM2T2L = PWM_Duty % 256;
        EAXRAM();
}

void PWM3_Flash_Duty(uint Duty)
{
        PWM_Left_Duty = Judgment_value(Duty);
        EAXSFE();
        PWM3T2H = PWM_Duty / 256;
        PWM3T2L = PWM_Duty % 256;
        EAXRAM();
}

void PWM_Flash_Duty(uint Duty)
{
        PWM_Duty = Judgment_value(Duty);
        EAXSFE();
        PWM2T2H =        PWM3T2H = PWM_Duty / 256;
        PWM2T2L =        PWM3T2L = PWM_Duty % 256;
        EAXRAM();
}

void PWM_Flash_Freq(uint Freq)
{
        Freq = Judgment_value(Freq);
        EAXSFE();
        PWMCH = Freq / 256;
        PWMCL = Freq % 256;
        EAXRAM();
}

uint Judgment_value(uint value)
{
        if(value>(PWM_Freq-20))
                value=PWM_Freq-20;
        if(value<11)
                value=20;
        return value;
}

网友A(2019-03-25):
感谢开源分享,借鉴一下。

网友B(2025-04-30):
弱弱的问一句机房里为啥要放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机房里为啥要放火?

大概是笔误,防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