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问几个基础问题,谢谢!!

楼主(2018-04-03):
stc89c52rc芯片
1,5V电源 直接接 芯片 vcc和GDN可以吗
2,下载程序接rxd,txd,GDN三根就可以了??
3,看了不少图纸所以VCC和GDN接同一个5V电源吗??

网友A:
1.可以的,但是要保证电源稳定,电压不会过高

网友A:
2.下载程序只要3根就可以,记得要冷启动,tx rx要接对
3.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下载程序只要3根就可以,记得要冷启动,tx rx要接对
3.是的

谢谢!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板子

网友C:
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板子

最小系统

网友D:
Vcc可以接5V电源,GND接地

网友E:
1:5V电源可以直接接芯片的VCC和GND 2:下载程序时,接rxd,txd,GDN三根,电源需要断开,再接通,才会下载,3,下载时,电脑USB会给芯片供电,电路上不用供电

网友E:
1,5V电源 直接接 芯片 vcc和GDN是可以的,但要处理好去藕滤波电路
2,下载程序接rxd,txd,GDN三根是不可以的,下载工具需要电脑供电,VCC接通后才能下载
3,看了不少图纸所以VCC和GDN接同一个5V电源吗?这个可以接在一起,

网友F:
注意上电时复位电路

网友G:
第一个可以的

网友H:
可以的,但是要保证电源稳定,电压不会过高

网友I:
是可以的,Vcc接5v,GND接地线

网友J:
1当然可以  2可以3是的

网友K:
可以,但要注意tx 和rx不能接反

网友L:
1,可以,你的5V电源最好是专门转换过来的 怕短路可以加个自恢复保险丝
2,下载程序一般用下载器接三根线基本可以
3,可以接在一起,

网友M:
问题1,可以这么干,最好接个二极管防止反向

网友M:
问题1 可以这么干,最好再接个二极管,防止反向。 问题2 最好使用单片机最小系统下载程序  问题3是的

网友N:
这是10楼的回答,我感觉应该给满分!!!

1:5V电源可以直接接芯片的VCC和GND

2:下载程序时,接rxd,txd,GDN三根,电源需要断开,再接通,才会下载,

3,下载时,电脑USB会给芯片供电,电路上不用供电

网友O:
1. 可以,但要保证电压稳定

网友P:
可以的吧

网友Q:
直接三节干电池就行

网友R:
1、可以     2对    3是的

网友S:
应该可以

网友T:
可以的,一般芯片都是5V供电

网友U:
1、可以。2、不可以。3、是的。

网友V:
1、52可以直接接,其他芯片就不一定。

网友W:
USB端口一般都能在烧录的时候顺便供电,如果用RS232烧录得加上MAX232芯片来转换电压

网友V:
1、52芯片可以,其他芯片不一定。  2、52通过ttl下载器下载只需要3根。 单片机串口通信,也用这三根。  3、需要接同一个电源,如果不是同一个电源,需要共地。

网友X:
应该可以吗,电源线两根,数据线两根,共要接4条线

网友X:
应该可以 吧,数据线两根,电源线两根,共需要4根线

网友Y:
接线是可以这样接的   但是下载程序必须要接4跟线 vcc   gnd   rxd   txd

网友Z:
1、可以的      2、可以,需要冷启动,就是下载时,把掉GND在插上。      3、是同一电源。

网友AA:
下载程序三根就可以,不过烧写器上的txd和rxd要反接单片机上的

网友AB:
可以的,要区分正负。

网友AC:
上述问题都是可以的

网友AD:
STC89C52RC有两种电压供电的单片机,5V或3.3V供电

网友AE:
本来就是接同一个电源的vcc和gnd

网友AF:
最好搞一个电源输入保护

网友AG:
理论上可以的

网友AH:
首先,STC89C52的话VCC接5V是可以的,电压低于5V他就不能正常工作,高于5.5V这个单片机可能就烧了;其次下载程序的时候要把5V,RX,TX先接上,在STC_ISP软件点击编译下载之后再把GND接上(这个叫冷启动),你不接5V 的话哪来的冷启动呢;最后,有很多的图纸上电源进来一般用VCC表示,但是这并不一定代表VCC = 5V,你要看VCC之后有没有电源稳压电路,如果有,那就说明这个电路接进来的电源VCC可能不止是5V(一般比5V大),所以说不可以看到VCC就以为是5V。但是51单片机的VCC一般都是接5V,也有很多的51单片机不是接5V,比如说ZigBee上面的cc2530就不是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