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初学者,到达我的目标需要些什么??

楼主(2018-04-03):
初学者,我就想做个避开障碍的小车。
2个声波模块,各控制一个马达,哪边障碍远,哪边的马达转速就慢。
这些都需要些什么知识和硬件?
目前我知道需要AD/DA,具体内容哪里可以学?

网友A:
网上的有着些教程的哈    自己需要学会编程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的有着些教程的哈    自己需要学会编程的哈

编程问题不大,主要是需要什么硬件?

网友B:
就是根据测得的距离来控制马达的转速是吧?
首先,超声波测距,这个应该是用到定时器。然后根据值来控制马达,不一定要用DA的。
一般估计你会用到的电机就是步进电机或者直流电机。步进电机的话直接是数字量进行控制的,完全不需要AD。直流电机的话,可以用DA来控制,或者更简单用pwm来控制都可以。关于具体怎么选电机,用什么控制,你就自己选择吧。
然后不管你用什么电机,都不能直接跟单片机相连,需要用到驱动芯片(比如LN297之类的),不然会烧坏单片机。你可以理解为三极管吧,基极连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根据测得的距离来控制马达的转速是吧?
首先,超声波测距,这个应该是用到定时器。然后根据值来控制马 ...

pwm加三极管可以吗??

网友C:
建议找一个懂的朋友或网友,先做技术沟通,有问题及时讨论,通过实际项目,先做起来,理解起来会快一些。

网友D:
臂章小车 可以用红外探头实现

网友E:
建议先从基础的点亮led之类学起

网友F:
学习单片机基本知识,在研究别人的代码

网友G:
多查看网上前辈的资料库,一点点积累

网友H:
推荐手把手教你学51单片机

网友I:
感觉看郭天祥的那几次课就行,硬件会用就行不一定要知道原理

网友J:
keil  + Altium Designer ,各个涉及模块,传感器模块,驱动模块之类的  很多

网友K:
只为了实现上面的功能,从arduino入门就好

网友L:
可参考此图, 此为单片机控制继电器, 把继电器换为直流电机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M:
可以看看郭天祥的单片机教程

网友N:
直接淘宝买个51循迹小车开发套件,自己在此基础上修改应该能迅速上手

网友O:
网上有教程的

网友P:
需要努力!努力!再努力!

网友Q:
建议先在某宝上买个超声波模块,然后店家会有资料的,然后再仔细看店家的资料把超声波测距弄明白,小车车轮的速度控制用PWM控制就可以了。不懂的可以加我QQ:461981503

网友R:
我也在学,需要找一些硬件相关介绍资料,什么pc板,二极管、电阻怎么使用用多大的,功率太大、太小,是不是影响后期安全与损耗等。还有怎么烧程序等等,有没有相关的介绍

网友S:
主要是单片机编程,编程会了,其他都不是问题。

网友T:
首先单片机编程开始,学会基本的单片机外设,其次了解模电的知识,后者较难,需要时间

网友U:
自己看看 网上的 教程!

网友V:
先研究现成有的工程的代码吧

网友W:
首先你应该是基于单片机的,所以单片机的知识要看看,机电方面比较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