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系列。

楼主(2018-04-03):
选内部时钟,时钟周期准吗?误差是倍数的!?

网友A:
STC15W系列内部时钟是RC振荡电路,时钟周期精度比晶振差。一般程序应用(严格的计时程序除外)完全可以简化电路。

网友B:
一般5%的误差,而且会随VDD和温度变化,如果带通信或者精度要求高,应该用外部晶振

网友C:
我用过内部时钟12MHz,感觉还比较准,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D:
这个是RC电路,如果波特率高的话,还是外部晶振可靠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15W系列内部时钟是RC振荡电路,时钟周期精度比晶振差。一般程序应用(严格的计时程序除外)完全可以简化 ...

好谢谢

网友E:
精度很不错的,我用在定时时间设定和串口波特率设定上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F:
15W这个内部高精度时钟还可以 我实际测试过

11.0592MHz频率 115200波特率 用塑料袋装着-24℃冷冻3天后取出直接加电 通讯没问题 装塑料袋里是为了防止取出时手碰到芯片给加热了 也可以减少取出过程中环境温度对芯片温度的影响

当时为了做个车用项目 为了减小板子体积用无晶振的片子 就选了15W的 不知道冬季工作会不会正常就实测了一下

家里的冰箱不是特别准 用温度计测是-22℃

网友G:
STC15W4K32S4系列单片机
内部高精度R/C时钟(±0.3%),±1%温飘(-40℃~+85℃),常温下温飘±0.6%(-20℃~+65℃),
ISP编程时内部时钟从5MHz~35MHz可设(5.5296MHz / 11.0592MHz / 22.1184MHz /
33.1776MHz)

STC15W4K系列及IAP15W4K58S4单片机
支持USB直接下载 编程线路, USB-ISP P3.0/P3.1直接连接电脑USB的D-/D+

如果用户单片机系统需用外部晶振,则晶振值必须为24MHz;
如果用户要将用户单片机系统设置成使用内部 时钟,则该单片机系统最好不要外接外部晶振;但是
如果用户既想将用户单片机系统设置成使用内部 时钟,又想外挂外部晶振(24MHz),则该单片机系统
上电复位的额外延时<180ms>不能设

楼主:
引用 网友F:
15W这个内部高精度时钟还可以 我实际测试过

11.0592MHz频率 115200波特率 用塑料袋装着-24℃冷冻3天后取 ...

用几十块的逻辑分析仪  测了一下 相同延时的_opn_(),时间都不一样的!用外部的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