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与PWM的呼吸灯设计报告下载

楼主(2018-04-03):
基于单片机与PWM的呼吸灯设计
本设计是基于单片机的原理与接口设计,采用单片机I/O口,加以C语言编程实现LED渐亮再渐暗类似人的呼吸一样的效果。
关  键  词
AT89C51,PWM(脉宽调制)
一、设计要求:
呼吸灯就是让LED灯的闪烁像呼吸一样,时呼时吸,时亮时暗,利用LED的余辉和人眼的暂留效应,看上去和人的呼吸一样。
二、设计原理:
用C语言编程实现PWM(脉宽调制)输出驱动LED,逐渐增加PWM的占空比从而实现LED模拟呼吸的过程,即渐亮再渐暗再渐亮再渐暗……如此往复,再利用LED的余辉和人眼的暂留效应,看上去就和人的呼吸一样。
三、整体方案设计
8个LED按照顺序逐个实现呼吸效果。加以其他闪烁花样增加更炫彩的效果。
四、实验元件及器材
(1)元件: LED(发光二极管)                            8个
                               1KΩ电阻                                                                                   8个
                               1nf电容                                                                                   2个
                               晶振                                                                                                 1个
                               AT89C51芯片                                                       1个
(2)器件:Atmega128开发板                                          1块
                                                        计算机                                                                                   1台
  • 硬件原理
  • 主电路:8个LED分别连接AT89C51的P1口,使用共阳方式,并加以1kΩ的电阻接入电源。

主电路

主电路
(2)时钟电路:外部时钟方式是使用外部振荡脉冲信号。
  • 软件设计及系统仿真调试
  • 调试方法:利用keil软件进行C语言程序编写及调试,利用Proteus仿真软件进行仿真实验。
  • 调试过程所遇问题:

1、由于呼吸灯的程序在仿真软件Proteus中实现的效果不明显,很难辨别LED是否具有呼吸的效果。所以边用keil调试程序边用STC烧写软件直接写入开发板,从而很明显看出LED是否具有呼吸效果;

2、程序运行时,出现LED闪烁过快,由于人眼的暂留效应看似LED全部一直亮着,经调试,修改延时时间,实现呼吸效果。
七、结论与心得
在本次设计中,C语言程序在开发板中得以实现应有的功能。在调试过程中,发现很多问题都是由于不细心导致的,因此在以后的设计方案中,要集中精力,莫粗心大意。再者就是知识量的不足,虽然是一个小小的设计方案,但是查阅了很多相关资料,在日后,要多充足自己的知识量,保证C程序的编写质量。
参考文献
[1]郭天祥,《新概念51单片机C语言教程》,电子工业出版社,2009年1月
[2]徐爱钧,《单片机高级语言C51应用程序设计》,电子工业出版社,2000年5月
附件A:呼吸灯设计电路图

附件B:C语言程序清单
#include<reg51.h>
/*-----------定义单片机引脚-----*/
sbit LED0=P1^0;
sbit LED1=P1^1;
sbit LED2=P1^2;
sbit LED3=P1^3;
sbit LED4=P1^4;
sbit LED5=P1^5;
sbit LED6=P1^6;
sbit LED7=P1^7;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函数声明
unsigned int z,y;
void main (void)//主函数
{
              unsigned int CYCLE=500,PWM_LOW=0;//定义周期并赋值
              while (1)         //主循环
              {

/*--------整排LED灯呼吸---------*/
                            P1=0x00;
                            Delay(500);                                                                                                    //加延时,可以看到熄灭的过程(下面程序同理)
                            for(PWM_LOW=1;PWM_LOW<CYCLE;PWM_LOW++)                 //PWM_LOW表示低
                                          {
                                                        P1=0x00;
                                                        Delay(PWM_LOW);
                                                        P1=0xff;
                                                        Delay(CYCLE-PWM_LOW);
                                          }
                            P1=0xff;
                            for(PWM_LOW=CYCLE-1;PWM_LOW>0;PWM_LOW--)               //与逐渐变亮相反的过程
                                          {
                                                           P1=0x00;                                                                                                  //点亮LED
                                                           Delay(PWM_LOW);
                                                           P1=0xff;                                                                                                  //熄灭LED
                                                          Delay(CYCLE-PWM_LOW);                                                        //主循环中添加其他需要一直工作的程序,延时长度,600次循环中从599减至1
                                          }

/*--------第一颗LED灯呼吸---------*/
                            LED0=1;
                            Delay(500);
                            for(PWM_LOW=1;PWM_LOW<CYCLE;PWM_LOW++)
                                          {
                                                        LED0=0;
                                                        Delay(PWM_LOW);
                                                        LED0=1;
                                                        Delay(CYCLE-PWM_LOW);
                                          }
                            LED0=0;
                            for(PWM_LOW=CYCLE-1;PWM_LOW>0;PWM_LOW--)
                                          {
                                                           LED0=0;
                                                           Delay(PWM_LOW);
                                                           LED0=1;
                                                          Delay(CYCLE-PWM_LOW);
                                          }

/*--------第二颗LED灯呼吸----------*/
                            LED1=1;
                            Delay(500);
                            for(PWM_LOW=1;PWM_LOW<CYCLE;PWM_LOW++)
                                          {
                                                           LED1=0;
                                                           Delay(PWM_LOW);
                                                           LED1=1;
                                                          Delay(CYCLE-PWM_LOW);
                                          }
                            LED1=0;
                            for(PWM_LOW=CYCLE-1;PWM_LOW>0;PWM_LOW--)
                                          {
                                                        LED1=0;
                                                        Delay(PWM_LOW);
                                                        LED1=1;
                                                        Delay(CYCLE-PWM_LOW);
                                          }

/*--------第三颗LED灯呼吸----------*/
                            LED2=1;
                            Delay(500);
                            for(PWM_LOW=1;PWM_LOW<CYCLE;PWM_LOW++)
                                          {
                                                           LED2=0;
                                                           Delay(PWM_LOW);
                                                        LED2=1;
                                                        Delay(CYCLE-PWM_LOW);
                                          }
                            LED2=0;
                            for(PWM_LOW=CYCLE-1;PWM_LOW>0;PWM_LOW--)
                                          {
                                                           LED2=0;
                                                           Delay(PWM_LOW);
                                                           LED2=1;
                                                Delay(CYCLE-PWM_LOW);
                                             }

/*--------第四颗LED灯呼吸----------*/
                            LED3=1;
                            Delay(500);
                            for(PWM_LOW=1;PWM_LOW<CYCLE;PWM_LOW++)
                                          {
                                                          LED3=0;
                                                        Delay(PWM_LOW);
                                                        LED3=1;
                                              Delay(CYCLE-PWM_LOW);
                                          }
                            LED3=0;
                            for(PWM_LOW=CYCLE-1;PWM_LOW>0;PWM_LOW--)
                                          {
                                                           LED3=0;
                                                           Delay(PWM_LOW);
                                                           LED3=1;
                                                Delay(CYCLE-PWM_LOW);
                                }

/*--------第五颗LED灯呼吸----------*/
                            LED4=1;
                            Delay(500);
                            for(PWM_LOW=1;PWM_LOW<CYCLE;PWM_LOW++)
                                          {
                                                           LED4=0;
                                                           Delay(PWM_LOW);
                                                           LED4=1;
                                                Delay(CYCLE-PWM_LOW);
                                }
                            LED4=0;
                            for(PWM_LOW=CYCLE-1;PWM_LOW>0;PWM_LOW--)
                                          {
                                                           LED4=0;
                                                           Delay(PWM_LOW);
                                                           LED4=1;
                                                Delay(CYCLE-PWM_LOW);
                                }

/*--------第六颗LED灯呼吸----------*/
                            LED5=1;
                            Delay(500);
                            for(PWM_LOW=1;PWM_LOW<CYCLE;PWM_LOW++)
                                          {
                                                           LED5=0;
                                                           Delay(PWM_LOW);
                                                           LED5=1;
                                                Delay(CYCLE-PWM_LOW);
                                }
                            LED5=0;
                            for(PWM_LOW=CYCLE-1;PWM_LOW>0;PWM_LOW--)
                                          {
                                                           LED5=0;
                                                           Delay(PWM_LOW);
                                                           LED5=1;
                                                Delay(CYCLE-PWM_LOW);
                                }

/*--------第七颗LED灯呼吸----------*/
                            LED6=1;
                            Delay(500);
                            for(PWM_LOW=1;PWM_LOW<CYCLE;PWM_LOW++)
                                          {
                                                           LED6=0;
                                                           Delay(PWM_LOW);
                                                           LED6=1;
                                                Delay(CYCLE-PWM_LOW);
                                }
                            LED6=0;
                            for(PWM_LOW=CYCLE-1;PWM_LOW>0;PWM_LOW--)
                                          {
                                                           LED6=0;
                                                           Delay(PWM_LOW);
                                                           LED6=1;
                                                Delay(CYCLE-PWM_LOW);
                                }

/*--------第八颗LED灯呼吸----------*/
                            LED7=1;
                            Delay(500);
                            for(PWM_LOW=1;PWM_LOW<CYCLE;PWM_LOW++)
                                          {
                                                           LED7=0;
                                                           Delay(PWM_LOW);
                                                           LED7=1;
                                                Delay(CYCLE-PWM_LOW);
                                }
                            LED7=0;
                            for(PWM_LOW=CYCLE-1;PWM_LOW>0;PWM_LOW--)
                                          {
……………………

网友A:
用不了,没啥用,连线之后一点反应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