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单片机+RC522电路原理图+读写卡源代码

楼主:
基于stm8的ds1302模块千万别把数据写在第3个区,不然卡就锁住了,只能写在第2个区

电路原理图如下:

stm8单片机源码:
/* Includes ------------------------------------------------------------------*/
/* Includes ------------------------------------------------------------------*/
#include "stm8s.h"
#include "stm8s_clk.h"
#include "intrinsics.h"
#include "stm8s_uart1.h"
#include "uart.h"
#include "rc522.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IWDG.h"
#include "tim2.h"
#include "1602i2c.h"
void Delay(u32 nCount);
extern u8 RxBuffer[RxBufferSize];
extern u8 UART_RX_NUM;
extern int time2;
extern int tim2test;
extern int tim2test1;
unsigned char CT[2];//卡类型
unsigned char SN[4]; //卡号
unsigned char M1UID[8]={0x2e,0x55,0,0,0,0,0,0};//读卡器向上发送,读到卡后自动发
extern unsigned char controlflag;//接收到控制LED beep指令标志   01表示收到
extern unsigned char sendflag;//发送标志  =1表示还未发送过 =0表示已经发送一次  等待回复  如果超时重新发送
unsigned char write[16] = {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0x09,0x0A,0x0B,0x0C,0x0D,0x0E,0x0F,0x10};
unsigned char read[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extern unsigned char receive[8];
u8 read_flag=0;//读卡标志位  1;读到卡  0;还没读到卡
u8 time_flag=0;//超时标志 0;未超时   1:超时
//unsigned char key[6] = {0x19,0x84,0x07,0x15,0x76,0x14};
unsigned char key[6]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int sum=0;
//unsigned char key[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Private macro -------------------------------------------------------------*/
#define countof(a) (sizeof(a) / sizeof(*(a)))
#define  BufferSize (countof(Tx_Buffer)-1)
/* Private variables ---------------------------------------------------------*/
u8 Tx_Buffer[] = "请刷卡";
u8 Rx_Buffer[BufferSize];
u32 FLASH_ID ;
/* Private define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cardNo2String(u8 *cardNo, u8 *str);
/* Private functions ---------------------------------------------------------*/
#define ReadWriteAddr 3                       //读写扇区
void SN_UID(void)
{
  unsigned int tempUID;
   M1UID[2]=SN[0];
   M1UID[3]=SN[1];
   M1UID[4]=SN[2];
   M1UID[5]=SN[3];
   tempUID=M1UID[1]+M1UID[2]+M1UID[3]+M1UID[4]+M1UID[5];
   M1UID[6]=tempUID&0x00ff;
   M1UID[7]=tempUID>>8;

}
void rxfromPIC(void)
{

  u8 i;
  sum=receive[1]+receive[2]+receive[3]+receive[4]+receive[5];

  if((receive[0]==0x7e)&&(receive[1]==0x55)&&(receive[6]==(sum&0x00ff))&&(receive[7]==(sum&0xff00)>>8))
  {

    read_flag=0;
    if(receive[2]==0x01)
    {

    }
    else if(receive[2]!=0x01)
    {

    }
     if(receive[3]==0x01)
     {

     }
    else if(receive[3]!=0x01)
    {

    }

    if(receive[4]==0x01)
    {

    }
      receive[0]=0x7e;
     UART1_SendString(receive, 8);
     for(i=2;i<8;i++)
        {
         M1UID[i]=0;
        }
     tim2test1=0;//启动计时
  }

  for(i=0;i<8;i++)
  {
    receive[i]=0;
  }
  if(tim2test1>5000)//超时全部关闭
  {
    tim2test1=0;
          //  GPIO_HIGH(GPIOD, GPIO_PIN_3);
      //  GPIO_HIGH(GPIOD, GPIO_PIN_7);
        // GPIO_LOW(GPIOD, GPIO_PIN_2);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status;

  /*设置内部时钟16M为主时钟*/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2);

  status = memcmp(read,write,16);//清0
  InitRc522();//rc522初始化
  sendflag=1;
  I2C1602_Configuration();
  init1602_i2c();
  __enable_interrupt();//开启总中断

  //////////////
  write[0] =1;//
  write[1] =3;//
  write[2] =2;//
  write[3] =6;//
  write[4] =7;//
  write[5] =7;//
  write[6] =6;//
  write[7] =0;//
  write[8] =2;//
  write[9] =8;//
write[10] =5;//
///////////////// 要写入的值,最多16个///////

  while(1)
  {

    status = PcdRequest(PICC_REQALL,CT);     // 扫描卡
    status= PcdAnticoll(SN);
    //防冲撞
     rxfromPIC();
   if (status==MI_OK)
    {
        SN_UID();
        status = PcdSelect(SN);               //选择要操作的卡
        if (status==MI_OK)
        {
            if( MI_OK == PcdAuthState(0x61,ReadWriteAddr,key,SN) )        //验证A密码
             {
              //    status =  PcdWrite(2,write);//写入M1卡第2块块数据
             status = PcdRead(2,read);//读取M1卡第2块块数据
                if(MI_OK == status)
                {

              zl_i2c(0x80);
              sj_i2c(0x30+ read[0]);
              sj_i2c(0x30+ read[1]);
              sj_i2c(0x30+ read[2]);
              sj_i2c(0x30+ read[3]);
              sj_i2c(0x30+ read[4]);
              sj_i2c(0x30+ read[5]);
              sj_i2c(0x30+ read[6]);
              sj_i2c(0x30+ read[7]);
              sj_i2c(0x30+ read[8]);
              sj_i2c(0x30+ read[9]);
              sj_i2c(0x30+ read[10]);
                }
             }
        }
    }

}

}

void Delay(u32 nCount)
{
  /* Decrement nCount value */
  while (nCount != 0)
  {
    nCount--;
  }
}

void Hex2String(u8 hex,u8 *str)
{
  str[0] = (hex / 100) + '0';
  str[1] = (hex % 100 / 10) + '0';
  str[2] = (hex % 10) + '0';
}

void cardNo2String(u8 *cardNo, u8 *str)
{
    u8 Count = 0;
    for(Count = 0; Count < 4; Count++)
    {
        Hex2String(cardNo[Count], str + Count * 4);
        if(Count == 3)
        {
          str[15] = '\n';
        }
        else
        {
          str[Count * 4 + 3] = ':';
        }
……………………

网友A(2018-12-16):
谁有剩下的代码,能不能发份给我,多谢了,可发我QQ邮箱:156585370

网友B(2019-05-15):
解压错误,别下载了

网友B:
用win zip可以解压了

网友C(2020-01-05):
很好的资料

网友D:
已经下载正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