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容表proteus仿真图设计

楼主:
个人毕设,相关电路图, 在电容比较器和电阻R2~R7等组成测量电路中,为了实现量程可选择的设计目的,阻值不同的电阻R2~R5为量程电阻,波段开关S1负责量程的选择,量程电阻R2~R5每档以十倍递减,所以显示的读数以10倍递增。5 V电源经R6,RP1,R7分压后得到电容比较器的基准电容概值,调节RP1可调整基准电容。程序的控制下当P1.2口输出高电平时,电容CX就开始充电,单片机内部P1.2口的上拉电阻经在实际测量过后发现约为200 kΩ,其输出不能作为充电电容用,所以R5在电路中兼其上拉电阻的身份,由于其他三个充电电阻串联了R5,所以在在计算中R2到R4都应该在标准值上减去1kΩ,R2/R3/R4分别为999kΩ/99 kΩ/9 kΩ。因为999 kΩ和1 MΩ相对误差在容许的范围内,所以R2还是约取1MΩ。
    显示电路由数码管DS1~DS4和电阻R8~R14等共同组成。由上分析得数码管显示方式采用动态扫描,用软件对字形码进行译码。端口P3.0~P3.5和P3.7作为显示七段字形码的输出,端口P1.3~P1.6作四个数码管的动态扫描位驱动码输出。此设计中采用共阴数码管,因为AT89C2051端口P1.3~P1.6具有25 mA的下拉电流能力,所以结合上文,这里不需要三极管就能驱动数码管显示。电阻R8~R14用以驱动数码管的各字段,是端口P3.0~P3.5和P3.7的上拉电阻。P3的某一端口输出的是低电平时,其对应的数码管不点亮,相反的,当它输出的是高电平时,对应的上拉电阻就能点亮相应的数码管
相关的仿真附件在附件中,需要的可以下载

网友A(2018-12-03):
proteus版本是?

网友B:
HEX 程序在哪里????????????、

网友C(2020-03-25):
你好,这个程序还能发我一下吗

网友C:
631042901@qq.com,我正想做一个测量电容和电阻的方案,谢谢

网友D(2020-10-22):
里面没有程序也没有编译过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