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死区判断产生SVPWM波的Psim仿真实现源码与资料下载

楼主(2018-04-03):
这是无死区判断产生SVPWM波的Psim仿真实现

新型无扇区空间矢量脉宽调制算法:

   #include<stdio.h>
#include<math.h>

__declspec(dllexport) void simuser (t, delt, in, out)

// t,delt,in,out 这几个变量的类型必须为double型
// 其中,t为系统仿真时间;delt为时间步长;in为输入口;out为输出口;
// in、out都以指针的形式给出,其个数由psim中dll文件决定,分别有1、3、6、12、20、25个
// 不用的输入口必须接地,否则会出现错误

double t, delt;
double *in, *out;
{
    double w,M,theta,U_alpha,U_beta;
        double Ts,X,Y,Z,Tx,Ty;
        double Ta,Tb,Tc,Tcm1,Tcm2,Tcm3;
        int    A,B,C,Sector;

        M  = in[0];
        w  = in[1];
        Ts = in[2];                         // PWM开关周期

        theta = w*t;

        U_alpha = M*cos(theta);
        U_beta  = M*sin(theta);

        // 扇区判断
    if (U_beta > 0)
                A = 1;
        else
                A = 0;
        if((sqrt(3)*U_alpha-U_beta) > 0)
                B = 1;
        else
                B = 0;
        if((sqrt(3)*U_alpha+U_beta) < 0)
                C = 1;
        else
                C = 0;
        Sector = A + 2*B + 4*C;

        X = sqrt(3)*U_beta*Ts;
        Y = ((3*U_alpha+sqrt(3)*U_beta)*Ts)/2;
        Z = ((-3*U_alpha+sqrt(3)*U_beta)*Ts)/2;

        // 各个扇区的具体作用时间选择;
        switch(Sector)
        {
                case 1:         // 第二扇区;
                                Tx = Z;
                                Ty = Y;
                                break;
                case 2:         // 第六扇区;
                                Tx = Y;
                                Ty= -X;
                                break;
                case 3:         // 第一扇区;
                                Tx = -Z;
                                Ty = X;
                                break;
                case 4:         // 第四扇区;
                                Tx = -X;
                                Ty = Z;
                                break;
                case 5:         // 第三扇区;
                                Tx = X;
                                Ty = -Y;
                                break;
                case 6:         // 第五扇区;
                                Tx = -Y;
                                Ty = -Z;
                                break;
                default:
                                break;
        }
        // 作用时间的饱和判断;
        if((Tx+Ty) > Ts)
        {
                Tx = (Tx*Ts)/(Tx+Ty);
            Ty = (Ty*Ts)/(Tx+Ty);
        }

        // 桥臂开通时刻;
        Ta = (Ts-Tx-Ty)/4;
    Tb = Ta + Tx/2;
    Tc = Tb + Ty/2;

        // Tcm1是A相上桥臂管子的开通时刻
        // Tcm2是B相上桥臂管子的开通时刻
        // Tcm3是C相上桥臂管子的开通时刻
    switch(Sector)
        {
                case 1:
                        Tcm1 = Tb;
            Tcm2 = Ta;
            Tcm3 = Tc;
                        break;
                case 2:
                        Tcm1 = Ta;
            Tcm2 = Tc;
            Tcm3 = Tb;
                        break;
                case 3:
                        Tcm1 = Ta;
            Tcm2 = Tb;
            Tcm3 = Tc;
                        break;
                case 4:
                    Tcm1 = Tc;
            Tcm2 = Tb;
            Tcm3 = Ta;
                        break;
                case 5:
                        Tcm1 = Tc;
            Tcm2 = Ta;
……………………

网友A(2019-09-09):
这个是七段式的SVPWM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