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位数码管动态显示的单片机源码

楼主(2018-04-03):
8位数码管动态显示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 设计题目: 基于51单片机的数码管动态扫描显示
/* 功能    :让8个数码管显示不同的数字
/* 说明    :每一个数码管扫描时间不要超过5ms
/************************************************/

#include <reg51.h>                        // 12M 晶振

#define SEG P0                                  // 定义段码端口
#define SCAN P2                                // 定义位扫描端口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 Name                : 段码和位选数据
// In                :
// Out                 :
// Function : 用于段码和位选输出
// Explain        : 段码为共阳型,位选时,高电平关闭,低电平选通
///////////////////////////////////////////////////////////

uchar seg[10] = {0xc0,0xf9,0xa4,0xb0,0x99,
                 0x92,0x82,0xf8,0x80,0x98};

uchar sel[8] = {0xfe,0xfd,0xfb,0xf7,         // 从右向左选择数码管,共8个
                                0xef,0xdf,0xbf,0x7f};         // 0xfe,表示选择最右一个数码管

///////////////////////////////////////////////////////////
// Name                : 延时函数
// In                : uint x
// Out                 :
// Function : 用于延时一定时间
// Explain        : 用12M晶振时,大概延时1ms,
///////////////////////////////////////////////////////////

void delay_1ms(uint x)                // 用12M晶振时,延时1ms,
{
        uint i,j;

        for(i=0; i<x; i++)
           for(j=0; j<120; j++);
}

///////////////////////////////////////////////////////////
// Name                : 主函数
// In                :
// Out                 :
// Function : 实现数码管的动态扫描显示
// Explain        :
///////////////////////////////////////////////////////////

void main(void)
{

   uchar cnt=0;

   while(1)                                            // 无限循环
     {

                SCAN = ~0xff;                        // 送数据时,先关闭显示,以避免重影现象
                SEG = seg[cnt];                        // 送数据
                SCAN = ~sel[cnt];                // 送出数据后,选择对应的数码管
                delay_1ms(1);                        // 延时1ms(延时时间不能太长,最好不要超过5ms)

                cnt++;                                        // 指向下一个状态
                if(cnt == 8)                        // 判断是否取完所有状态
                   cnt =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