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红外光电开关用Stm32好驱动吗?

楼主(2018-04-03):
有人用过这种红外光电开关吗,有stm32的使用例程吗请求教

网友A:
如果是光电开关直接配置一个IO口读引脚状态就可以

网友A:
我看这个带反射镜,好像是反射型的红外测距,需要配置ADC读模拟信号

网友B:
红外光电开关  3根线  一根接电源正极  一根负极  另一根输出级. 可用万用表量一下你手上的红外光电开关是属于什么输出类型的。 是晶体管输出还是继电器输出。 如果输出线和负极之间,在光电变化时 有电压输出和无电压输出2者变化的 这就是晶体管输出型。 如果输出线和负极之间只有常开和常闭状态变化  没有电压的就是继电器型的。 如果继电器型。 可直接把输出线接在单片机任一IO口。相当于接入一个按钮开关。 如果是输出电压型。 一般这个种用于工控的光电开关,电压是直流24伏为多。 是不能直接接单片机IO口。 最简单的是在接个小型继电器。 再把继电器的常开触点线接在单片机IO口。或者用光耦合电路。 任何单片机都可以通过光电开关的输出状态的改变来判断或执行其它操作。 你可以把这个关电开关看作是随光变化的继电器。之后怎么运用就很简单了。

网友B:
欧姆龙的光电传感器  可以直接接个继电器驱动负载。为什么要用单片机? 如果想要用单片机控制的话。建议用小型PLC  不知道你想用单片机控制的用意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