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HX711+51单片机电子秤仿真制作源码

楼主(2018-04-03):
原理图

原理图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ain.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HX711.h"
#include "eeprom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long HX711_Buffer = 0;
unsigned long Weight_Maopi = 0;
unsigned long Weight_Maopi_0 = 0;
long Weight_Shiwu = 0;
unsigned int qupi=0;
//键盘处理变量
unsigned char keycode;
unsigned char key_press_num=0;
uint GapValue,GapValue1;

//定义标识
volatile bit FlagTest = 0;                //定时测试标志,每0.5秒置位,测完清0
volatile bit FlagKeyPress = 0;  //有键按下标志,处理完毕清0
//校准参数
//因为不同的传感器特性曲线不是很一致,因此,每一个传感器需要矫正这里这个参数才能使测量值很准确。
//当发现测试出来的重量偏大时,增加该数值。
//如果测试出来的重量偏小时,减小改数值。
//该值可以为小数
//#define GapValue 349
sbit LED=P1^1;
sbit ROW1=P3^0;
sbit ROW2=P3^1;
sbit ROW3=P3^2;
sbit ROW4=P3^3;

volatile bit ClearWeighFlag = 0; //传感器调零标志位,清除0漂

/******************把数据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rom中******************/
void write_eeprom()
{
        SectorErase(0x2000);
        GapValue1=GapValue&0x00ff;
        byte_write(0x2000, GapValue1);
        GapValue1=(GapValue&0xff00)>>8;
        byte_write(0x2001, GapValue1);
        byte_write(0x2060, a_a);
}

/******************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rom中读出来*****************/
void read_eeprom()
{
        GapValue   = byte_read(0x2001);
        GapValue   = (GapValue<<8)|byte_read(0x2000);
        a_a      = byte_read(0x2060);
}

/**************开机自检eeprom初始化*****************/
void init_eeprom()
{
        read_eeprom();                //先读
        if(a_a != 1)                //新的单片机初始单片机内问eeprom
        {
                GapValue  = 3500;
                a_a = 1;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显示重量,单位kg,两位整数,三位小数
void Display_Weight()
{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8);
        if(Weight_Shiwu/10000==0)
        LCD1602_write_data(' ');
        else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1000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10000/100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1000/10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100/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10 + 0x30);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imer0_Init()
{
        ET0 = 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TMOD = 1;       //定时器工作方式选择
        TL0 = 0xb0;
        TH0 = 0x3c;     //定时器赋予初值
        TR0 = 1;        //启动定时器
}

//定时器0中断
void Timer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uchar Counter;
        TL0 = 0xb0;
        TH0 = 0x3c;     //定时器赋予初值

        //每0.5秒钟刷新重量
    Counter ++;
    if (Counter >= 10)
    {
       FlagTest = 1;
           Counter = 0;
    }
}

//按键响应程序,参数是键值
//返回键值:
//         7          8    9      10(清0)
//         4          5    6      11(删除)
//         1          2    3      12(未定义)
//         14(未定义) 0    15(.)  13(确定价格)

void KeyPress()
{
        if(ROW1==0)   //去皮键
        {
                Delay_ms(5);
                if(ROW1==0)
                {
//                        Get_Maopi();
                        if(qupi==0)
                        qupi=Weight_Shiwu;
                        else
                        qupi=0;
                        Buzzer=0;
                        Delay_ms(50);
                        Buzzer=1;
                        while(ROW1==0);
                }
        }
        if(ROW2==0)           //加
        {
                Delay_ms(5);
                if(ROW2==0)
                {
                        while(!ROW2)
                        {
                                key_press_num++;
                                if(key_press_num>=100)
                                {
                                        key_press_num=0;
                                        while(!ROW2)
                                        {
                                                if(GapValue<10000)
                                                GapValue+=10;
                                                Buzzer=0;
                                                Delay_ms(10);
                                                Buzzer=1;
                                                Delay_ms(10);
                                                Get_Weight();
                                        }
                                }
                                Delay_ms(10);
                        }
                        if(key_press_num!=0)
                        {
                                key_press_num=0;
                                if(GapValue<10000)
                                GapValue++;
                                Buzzer=0;
                                Delay_ms(50);
                                Buzzer=1;
                        }
                        write_eeprom();
                }
        }
        if(ROW3==0)  //减
        {
                Delay_ms(5);
                if(ROW3==0)
                {
                        while(!ROW3)
                        {
                                key_press_num++;
                                if(key_press_num>=100)
                                {
                                        key_press_num=0;
                                        while(!ROW3)
                                        {
                                                if(GapValue>1)
                                                GapValue-=10;
                                                Buzzer=0;
                                                Delay_ms(10);
                                                Buzzer=1;
                                                Delay_ms(10);
                                                Get_Weight();
                                        }
                                }
                                Delay_ms(10);
                        }
                        if(key_press_num!=0)
                        {
                                key_press_num=0;
                                if(GapValue>1)
                                GapValue--;
                                Buzzer=0;
                                Delay_ms(50);
                                Buzzer=1;
                        }
                        write_eeprom();                           //保存数?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init_eeprom();  //开始初始化保存的数据
        Init_LCD1602();                                                                        //初始化LCD1602
   EA = 0;
   Timer0_Init();
   //初中始化完成,开断
   EA = 1;

//        Get_Maopi();
        LCD1602_write_com(0x80);                                                //指针设置
   LCD1602_write_word(" Welcome To Use ");        //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                                                //指针设置
   LCD1602_write_word("Electronic Scale");
//   Delay_ms(2000);
   Get_Maopi();
   LCD1602_write_com(0x80);                                                //指针设置
   LCD1602_write_word("The Weight:     ");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                                //指针设置
   LCD1602_write_word("         0.000kg");
//        Get_Maopi();                                //称毛皮重量

        while(1)
        {
//每0.5秒称重一次
                if (FlagTest==1)
                {
                        Get_Weight();
                        FlagTest = 0;
                }
                KeyPress();
        }
}
//****************************************************
//称重
//****************************************************
void Get_Weight()
{
        Weight_Shiwu = HX711_Read();
        Weight_Shiwu = Weight_Shiwu - Weight_Maopi;                //获取净重

        Weight_Shiwu = (unsigned int)((float)(Weight_Shiwu*10)/GapValue)-qupi;         //计算实物的实际重量
        if(Weight_Shiwu >= 10000)                //超重报警
        {
                Buzzer = !Buzzer;
                LED=!LED;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8);
           LCD1602_write_word("--.---");
        }
        else
        {
                if(Weight_Shiwu==0)
                LED=0;
                else if(Weight_Shiwu>0)
                LED=1;
                Buzzer = 1;
                Display_Weight();
        }
}
……………………

网友A(2020-03-04):
引用 网友B:
请问,hx711加载模块怎么加载到proteus软件里,使hx711能在proteus里找到呢?谢谢

需要把HX711添加在库里,系统→设置路径→库文件夹→右面的+,然后下面的确定,最后添加搜索HX711就有了

网友C(2020-04-04):
里面没有找到hx711的库鸭

网友D(2018-04-19):
请问,显示此处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1000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10000/100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1000/10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100/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10 + 0x30);为什莫加0x30

网友E:
请问怎么仿真hx711

网友F(2018-05-21):
里面有hx711的仿真库文件

网友G(2018-07-18):
求问 怎么改一下按键的作用    让它按一下加一次 显示到1602上呢  急求

网友H(2019-03-30):
赞一个,下了一个Proteus7.8终于成功了

网友I:
你好,hx711仿真图和电路图不一样?有传感器部分的电路图吗?

网友J:
仿真库里面没有HX711啊

网友J:
HX711模块右边那两个那两个引脚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K(2019-05-04):
很好,完美

网友L: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最近在学习单片机,资料非常有帮助。

网友M:
这个程序真的很走心,不过还是HX711的部分有点看不懂,希望技术员大大能及时出现

网友N(2019-06-04):
hx711右边两个接地的引脚作用是什么?

网友O:
仿真图怎么运行??

网友P:
称重在哪

网友B:
请问,hx711加载模块怎么加载到proteus软件里,使hx711能在proteus里找到呢?谢谢

网友Q(2019-09-22):
很好,很实用

网友R(2019-11-25):
很棒的程序

网友S(2020-02-21):
显示器用lcd1602可以吗

网友A:
这个可以用吗

网友T(2020-04-04):
已经做完了才看到楼主分享的东东~~哎,不过仿真还是用得上的~~~

网友U:
请问访问中 hx711那的非门是什么作用呢 ,怎么将输入按键变成压力传感器输入呢 求大佬指导一下

网友V:
这个显示屏可以换成LCD12864吗

网友U:
请问hx711模块加载的hex文件 是从哪里来的

网友W:
如果我要学习,你这是很好的资料。感谢您细心的整理,感谢论坛提供给大家学习交流的环境!

网友X:
引用 网友C:
里面没有找到hx711的库鸭

需要把HX711添加在库里,系统→设置路径→库文件夹→右面的+,然后下面的确定,最后添加搜索HX711就有了

网友X:
HX711你这里面有吗?

网友Y:
这个的传感器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Z(2020-05-18):
有hx711库文件可以提供一下吗

网友AA(2020-09-03):
引用 网友D:
请问,显示此处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1000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 ...

同问?

网友AB:
剛好需要, 感謝分享~~

网友AC(2020-11-08):
我protues用不了?

网友AD(2021-04-20):
根本没有库文件啊

网友AE:
能不能教个具体方案通过51控制hx711到达一定程度后舵机可以转一定程度,然后低于一定程度舵机回转

网友AF:
这个功能比较简单,刚好可以用

网友AG(2021-11-29):
引用 网友E:
请问怎么仿真hx711

里面有仿真好的

网友AH:
厉害了,还HX711也做了个仿真

网友AI:
有没有设置功能?

网友AJ(2023-03-26):
HX711模块是要自己绘制吗,Proteus库里找不到和这个一样的

网友AJ:
楼主,这个HX711是怎么绘制的啊

网友AJ:
引用 网友D:
请问,显示此处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1000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 ...

显示字符啊,数字加个0X30在lcd1602就能显示出来

网友AK:
引用 网友Y:
这个的传感器是如何实现的

图片左上角E+ A+ A-和GND是惠世通电桥输出

网友AK:
引用 网友AE:
能不能教个具体方案通过51控制hx711到达一定程度后舵机可以转一定程度,然后低于一定程度舵机回转

可以通过读取711内部的AD,和软件内部设定的值进行比较后判断输出即可

网友AK:
左上角图片E+ A+ A- GND就是

网友AL(2023-06-01):
引用 网友A:
需要把HX711添加在库里,系统→设置路径→库文件夹→右面的+,然后下面的确定,最后添加搜索HX711就有了

添加加哪一个文件呢?

网友AM:
HX711库里面不一样

网友AN(2025-06-05):
使用这个的同时你能不能掌握书写例如客户没计量称重500G的同时,能不能掌握这种写法了,以至于你的书写项目和输入的数字。以及数目撤下来后,可以进行清零的操作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