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lx90614跟我的单片机一直不能通讯,下面是程序,求各位大佬帮助

楼主(2018-04-03):
各位大佬,我的单片机一直不能跟MLX90614t通讯,希望大家可以帮忙解决,有点急,麻烦各位了。
#include"HT66F2390.h"

#include"oled.h"(这是oled的程序文件,不在下面)

#ifndef HW_H
#define HW_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Nack 10
//*******端口定义***********
//mlx90614
#define SDA _pf4
#define SCL _pg0
#define RamAccess 0x00
#define AbmientTempAddr  0x03  //周围温度
#define IR1Addr    0x04
#define IR2Addr    0x05
#define LineAbmientTempAddr 0x06     //环境温度
#define LineObj1TempAddr 0x07  //目标温度,红外温度
#define EepomAccess 0x20
#define Mode 0x60
#define ExitMode 0x61
#define ReadFlag 0xf0
#define LineObj2TempAddr 0x08 //eepom address  EEPROM地址
int out=0, in=0;

//*******函数声明**********
void start_bit();       //MLX90614 发起始位子程序
void stop_bit();       //MLX90614 发结束位子程序
uchar rx_byte(void);      //MLX90614 接收字节子程序
void send_bit(void);      //MLX90614 发送位子程序
void tx_byte(uchar dat_byte);    //MLX90614 接收字节子程序
void jieshou();     //MLX90614 接收位子程序  //延时程序
void delay_h(unsigned int k);      //延时
unsigned int memread(void);      //读温度数据
void display_h(unsigned int Tem);

//*********输入转换并显示*********
void display_h(unsigned int Tem)
{
unsigned int T,a,b;
    uchar c;
T=Tem*2;
if(T>=27315)
   {
   T=T-27315;
   a=T/100;
    b=T-a*100;

   if(a>=100)
    {
     c=a/100;
      write_wx1(c,1,6);//oled 显示程序函数
     a=a%100;
     c=a/10;
      write_wx1(c,7,6) ;
     c=a%10;
      write_wx1(c,13,6) ;
    }
   else if(a>=10)
    {
     c=a/10;
     write_wx1(11,1,6);
      write_wx1(c,7,6) ;
     c=a%10;
      write_wx1(c,13,6) ;
     }
   else
    {
    write_wx1(11,1,6);
    write_wx1(11,7,6) ;
    c=a%10;
     write_wx1(c,13,6) ;
    }
     write_wx1(2,19,6) ;
//分隔开

if(b>=10)
  {
   b=b/10;
    write_wx1(b,25,6);
  }
  else
  {
    write_wx1(0,25,6) ;
  }

  }

else
   {
   T=27315-T;
   a=T/100;
   b=T-a*100;
   if(a>=10)
    {
     c=a/10;
      write_wx1(c,7,6) ;
     c=a%10;
      write_wx1(c,13,6) ;
     }
    else
    {
     c=a%10;

      write_wx1(c,7,6) ;
    }
      write_wx1(2,19,6) ;
//分隔开
   if(b>=10)
    {
     c=b/10;
      write_wx1(c,25,6) ;
    }
   else
     {
      write_wx1(c,25,6) ;
     }
   }
}

void delay_h(unsigned int k)
{
   while(k--);

  }
//*********开始触发*******
void start_bit(void)
{
SDA=1;
delay(5);
SCL=1;
delay(5);
SDA=0;
delay(5);
SCL=0;
delay(5);
}
//*********结束*******
void stop_bit(void)
{
SCL=0;
delay(5);
SDA=0;
delay(5);
   SCL=1;
delay(5);
SDA=1;
}

//---------发送一个字节---------
void tx_byte(uchar dat_byte)
{
uchar i,n,dat;
  n=Nack;

TX_again:
  dat=dat_byte;

for(i=0;i<8;i++)
  {
   if(dat&0x80)
    out=1;
   else
   {
    out=0;
   }
   send_bit();

   dat=dat<<1;
  }

  jieshou();//

  if(in==1)//?
  {
         stop_bit();
    if(n!=0)
    {
     n--;
     goto Repeat;
    }

    else
     goto exit;
   }

   else
   {
    goto exit;
   }

   Repeat:
   start_bit();
   goto TX_again;

   exit:    ;
    }
//*********发送一个位*******
void send_bit(void)
{

if(out==1)
  SDA=1;
else
{
  SDA=0;
}
delay(5);

SCL=1;
    delay(8);
SCL=0;
  delay(8);
}

//----------接收一个字节--------
uchar rx_byte(void)
{
uchar i,dat;

dat=0;

for(i=0;i<8;i++)
{
   dat=dat<<1;
   jieshou();//
   if(in==1)
    dat=dat+1;
  }
  SDA=0;
  send_bit();//?

return dat;
}

//----------接收一个位----------
void jieshou()
{
    SDA=1;

  in=1;
  SCL=1;
    delay(8);
  in=SDA;
delay(1);
  SCL=0;
delay(8);
}
//-----------读温度--------------
unsigned int memread(void)
{
  uchar DataH,DataL,Pecreg;

  start_bit();

  tx_byte(0x00);      //Send SlaveAddress

tx_byte(0x07);   //Send Command
  start_bit();

  tx_byte(0x1);

  out=0;
  DataL=rx_byte();
  out=0;
  DataH=rx_byte();
  out=1;//
  Pecreg=rx_byte();
  stop_bit();

return(DataH*256+DataL);
}

#endif

主函数:
#include "HT66F2390.h"
#include"hw.h"
#include"oled.h"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tem;

_wdtc = 0xa8;
_pec = 0x00;
_scc = 0x00;
_pfc = 0x00;
    _hirc0 =0;
    _hirc1 =0;

Init();
qp();
write_x(5,10);

SCL=1;
    SDA=1;
   delay(4);
    SCL=0;
    delay(1000);
    SCL=1;
while(1)
{

  tem =memread();
     display_h(tem);
     delay(20);
}

网友A(2020-04-21):
楼主请问Oled.h的代码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