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809不转换

楼主:
我的  ST=P3^4;ALE=P3^5; OE=P3^3 ; EOC=P3^2  ;不是P1,AD不转换,EOC始终为0,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
请大家帮我看看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DSY_LED[]={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7f};
uchar code LED_W[]={0xf7,0xfb,0xfd,0xfe,0xff};
        sbit ST=P3^4;
        sbit ALE=P3^5;
        sbit OE=P3^3 ;
        sbit EOC=P3^2  ;
void delayms(uint ms)
        {uchar i;
        while(ms--)for(i=0;i<120;i++);

}
void display(uchar P)
        {  uchar ad_data1,ad_data2,ad_data3,ad_data4;
           long ad_0809;
        ad_0809=P;
        OE=0;
        P2=0xff;
        ad_data1=(ad_0809*4650/255)/1000;
        ad_data2=((ad_0809*4650/255)%1000)/100;
        ad_data3=(((ad_0809*4650/255)%1000)%100)/10;
        ad_data4=((((ad_0809*4650/255)%1000)%100)%10);

         P2=LED_W[0];
         P1=DSY_LED[ad_data4];
         delayms(3);
         P2=LED_W[4];

P2=LED_W[1];
         P1=DSY_LED[ad_data3];
         delayms(3);
P2=LED_W[4];

P2=LED_W[2];
         P1=DSY_LED[ad_data2];
         delayms(3);
         P2=LED_W[4];

P2=LED_W[3];
P1=DSY_LED[ad_data1]&LED_W[10];
         delayms(3);
         P2=LED_W[4];

}
void main()
{
while(1)
{
        ST=0;ST=1;ST=0;
        while(EOC==0);
        P2=0xff;
        OE=1;
        display(P0);
        OE=0;

   }

}

12

12

网友A(2018-04-04):
并行ADC0809及其接口电路
实例81  ADC0808中断方式A-D(ALE输出CLK
实例82  ADC0808查询方式A-D(ALE输出CLK
实例83  ADC0808延时方式A-D(ALE输出CLK
实例84  ADC0808并行A-D(虚拟CLK

网友A:
实例81  ADC0808中断方式A-D(ALE输出CLK)

实例81 ADC0808A-D( ALE输出CLK,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A:
实例82  ADC0808查询方式A-D(ALE输出CLK)

实例82 ADC0808A-D( ALE输出CLK,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A:
实例83  ADC0808延时方式A-D(ALE输出CLK)

实例83 ADC0808A-D( ALE输出CLK,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A:
实例84  ADC0808并行A-D(虚拟CLK)

实例84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B(2019-04-28):
楼主,我也是这问题,怎么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