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发送数字实验为什么改了一下波特率就不对了?

楼主(2018-04-03):
51单片机为什么串口,根据例程将4800改成了9600就不对了(我是根据图片上配置的)(功能:串口发送一个数字,串口助手上显示出来)感觉是配置上哪里出了点问题???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TMOD=0x20;                //定时器1方式2
  PCON=0x80;
  TH1=0xF9;                  //自动重装载8位计数器
  TL1=0xF9;                         //9600
  TR1=1;
  ES=1;                        //开串口中断
  EA=1;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u8 ReceiveData;
          ReceiveData=SBUF;
          RI=0;
        SBUF=ReceiveData;
         while(!TI);
   TI=0;

}

void main()
{

UsartInit();

  while(1);

}

显示结果

显示结果

波特率配置

波特率配置

楼主:
是12Mhz晶振,下载软件也是9600,com4,就是调不出来

网友A:
使用12Mhz晶振,一開始就不好.買不到11.0592M?甚至買22.1184M.
計算波特率誤差最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12Mhz晶振,下载软件也是9600,com4,就是调不出来

这就对了!!!!!
12M晶振,最大只能是4800的波特率且要加倍。不然误差很大,串口就收不到正确的信息。

网友C:
程序没错,错的是12M 不应该在9600波特率工作,你仔细看看后边的误差率6.99%
用11.0592在大多数波特率工作下,误差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