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为什么读取AD值后执行程序,P0口只能0x80和0先0

楼主(2018-04-04):
#include "12c5a.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fr ADC_LOW2  = 0XBE;
#define ADC_POWER   0X80
#define ADC_FLAG    0X10
#define ADC_START   0X08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define ADC_SPEEDL  0X20
#define ADC_SPEEDH  0X40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void Delay1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08;
        j = 145;
        do
        {
                while (--j);
        } while (--i);
}

unsigned int AD_get(unsigned char channel)                //ad初始化
{
        ADC_CONTR=0x88|channel;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ADC_CONTR&0x10));
        ADC_CONTR&=0xe7;
        return(ADC_RES*4+ADC_RESL);
}
float AD_work(unsigned char channel)                         //ad求平均值
{
        float AD_val;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mun;
        for(i=0;i<10;i++)
                AD_val+=AD_get(channel);
        AD_val/=10;
        AD_val=AD_get(channel);
        AD_val=AD_val*(5.0/1024);

        mun=AD_val*100;
        if(0<mun<320) P0=0X80;//P0控制led
        else if(320<mun<380) P0=0x40;
        else if(380<mun<499) P0=0x20;

        return AD_val;
}

void main()
{
        while(1)
        {
                AD_work(0);
        }
}

楼主:
为什么程序执行读取1.0口都后P0口只有0x80和0x40,没有0x20出现?

楼主:
程序是5v电压检测,最大4.999v显示。想把它分3档通过P0口led显示电量的。

楼主:
请高手看看程序哪里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