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哪里有单片机与相关芯片图纸可以下载呀?

楼主(2018-04-04):
单片机的图纸,还有其它一下设备的连接图纸,不如 adc ,dac的图纸和连接51芯片的图纸。越全越好,最好是图片格式的。

网友A:
常用CSDN网站上有的!不过,要花点小钱,注册才可以!

网友B:
不是很了解,也想知道。

网友C:
网上很多呀,单片机及外围电路.

网友D:
你随便找一张51单片机开发板的原理图,你要的都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随便找一张51单片机开发板的原理图,你要的都会有

问题就在这呀,随便?我怎么就找不全呀,都是零散的。能不能给个地址什么的。

网友E:
你说的应该是各种常见的单片机应用系统电路原理图,这个需要在各大论坛及其他网站慢慢收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就在这呀,随便?我怎么就找不全呀,都是零散的。能不能给个地址什么的。

你直接百度51单片机开发板原理图,肯定有的,实在不行就到那些51单片机的论坛去找,到淘宝找也可以,有些卖家会把资料的连接分享出来;再者就是直接用百度云搜索网盘链接了,有些人之前分享过的网盘链接,直接点开,应该会有

网友F:
在百度搜datasheet网站,里面芯片资料比较全

网友G:
一般在得捷电子都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