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红外线解码源码+原理图+PCB工程文件(LCD1602显示)

楼主(2018-04-04):
程序下载完成后自动运行,按下遥控按键显示不同的键值

常见问题处理方法:
1.    按下遥控按键无法接收到数据
请检查红外接收头及J1跳线帽有没有接好,重新插拔试试!
检查遥控器是否正常,用手机拍照功能或者电脑摄像头看看遥控器顶端的红外发射管是否发光,注意:肉眼看不见发光的,摄像头才能看到!

红外遥控键值表:

Altium Designer画的红外解码电路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
--------------------------------------------------------------------------------
* 实 验 名                 : 红外线显示试验
* 实验说明       : LCD1602显示接收到的红外线键值。
* 连接方式       : 见连接图
* 注    意                 :
*******************************************************************************/

#include<reg51.h>
#include"lcd.h"

sbit IRIN=P3^2;

unsigned char code CDIS1[13]={" Time: 00:00 "};
unsigned char code CDIS2[15]={" IR-CODE:----H "};
unsigned char IrValue[6];
unsigned char Time;
//unsigned char i = 0;
void IrInit();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
/*******************************************************************************
* 函数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IrInit();
        LcdInit();
        LcdWriteCom(0x80);
        for(i=0;i<13;i++)
        {
                LcdWriteData(CDIS1[i]);
        }
        LcdWriteCom(0x80+0x40);
        for(i=0;i<15;i++)
        {
                LcdWriteData(CDIS2[i]);
        }
        while(1)
        {
                IrValue[4]=IrValue[2]>>4;                          //高位
                IrValue[5]=IrValue[2]&0x0f;                //低位
                if(IrValue[4]>9)
                {
                        LcdWriteCom(0xc0+0x09);                        //设置显示位置
                        LcdWriteData(0x37+IrValue[4]);        //将数值转换为该显示的ASCII码
                }
                else
                {
                        LcdWriteCom(0xc0+0x09);
                        LcdWriteData(IrValue[4]+0x30);        //将数值转换为该显示的ASCII码
                }
                if(IrValue[5]>9)
                {
                        LcdWriteCom(0xc0+0x0a);
                        LcdWriteData(IrValue[5]+0x37);                //将数值转换为该显示的ASCII码
                }
                else
                {
                        LcdWriteCom(0xc0+0x0a);
                        LcdWriteData(IrValue[5]+0x30);                //将数值转换为该显示的ASCII码
                }
        }
}

//switch(i)
//{
//        case 0: chengxu1(); break;
//        case 1: chengxu2(); break;
//        default:break;
//}
//
//void chengxu1()
//{
//
//}
/*******************************************************************************
* 函数名         : DelayMs()
* 函数功能                   : 延时
* 输入           : x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   //0.14ms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i;
        while(x--)
        {
                for (i = 0; i<13; i++)
                {}
        }
}
/*******************************************************************************
* 函数名         : Ir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红外线接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rInit()
{
        IT0=1;//下降沿触发
        EX0=1;//打开中断0允许
        EA=1;        //打开总中断

        IRIN=1;//初始化端口
}
/*******************************************************************************
* 函数名         : ReadIr()
* 函数功能                   : 读取红外数值的中断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ReadIr() interrupt 0
{
        unsigned char j,k;
        unsigned int err;
        Time=0;
        DelayMs(70);

        if(IRIN==0)                //确认是否真的接收到正确的信号
        {

                err=1000;                                //1000*10us=10ms,超过说明接收到错误的信号
                /*当两个条件都为真是循环,如果有一个条件为假的时候跳出循环,免得程序出错的时
                侯,程序死在这里*/
                while((IRIN==0)&&(err>0))        //等待前面9ms的低电平过去
                {
                        DelayMs(1);
                        err--;
                }
                if(IRIN==1)                        //如果正确等到9ms低电平
                {
                        err=500;
                        while((IRIN==1)&&(err>0))                 //等待4.5ms的起始高电平过去
                        {
                                DelayMs(1);
                                err--;
                        }
                        for(k=0;k<4;k++)                //共有4组数据
                        {
                                for(j=0;j<8;j++)        //接收一组数据
                                {

                                        err=60;
                                        while((IRIN==0)&&(err>0))//等待信号前面的560us低电平过去
                                        {
                                                DelayMs(1);
                                                err--;
                                        }
                                        err=500;
                                        while((IRIN==1)&&(err>0))         //计算高电平的时间长度。
                                        {
                                                DelayMs(1);//0.14ms
                                                Time++;
                                                err--;
                                                if(Time>30)
……………………

红外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