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pu6050如何得到数据的地址

楼主(2018-04-04):
有没有谁用过某宝上自带卡尔曼滤波的可以输出加速度角速度和角度的mpu6050模块,关于如何得到数据的地址的问题一直搞不懂,求大神帮助。。。。

网友A:
0x07——陀螺仪采样率,典型值(125Hz)
0x06——低通滤波频率,典型值(5Hz)
0x18——陀螺仪自检及测量范围,典型值(不自检,2000deg/s)
0x01——加速计自检、测量范围及高通滤波频率,典型值(不自检,2G,5Hz)
0x3B——X轴加速度高位
0x3C——X轴加速度低位
0x3D——Y轴加速度高位
0x3E——Y轴加速度低位
0x3F——Z轴加速度高位
0x40——Z轴加速度低位
0x43——X轴角速度高位(陀螺仪的测量值)
0x44——X轴角速度低位
0x45——Y轴角速度高位
0x46——Y轴角速度低位
0x47——Z轴角速度高位
0x48——Z轴角速度低位
0x00——电源管理,典型值(正常启用)
0x68——IIC地址寄存器(默认数值,只读)
0xD0——IIC写入时的地址字节数据,+1为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