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程序 为什么数码管不亮呢?

楼主:
初学者,求解答,程序如下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xdata uchar num[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delay(uchar i)
{
uchar t;
while(i--)
{
  for(t=0;t<120;t++);
}
}
void main()
{
uchar i;
P0=0Xff;
while(1)
{
  for(i=1;i<=9;i+=2)
  {
   P0=num[i];
   delay(500);
  }
  for(i=0;i<=8;i+=2)
  {
   P0=num[i];
   delay(500);
   }
}
}

网友A(2018-04-04):
P0口加上拉试试.

网友B:
如果是 51 的话,注意 P0口的上拉设计

网友C:
行,我试试

网友C:
这个程序的问题是运行开始后,P0口的电平始终不变

网友C:
加了上拉电阻也没反应

网友D:
数码管最好别用P0口。其他口内部都有上拉,唯独P0没有。而且其推拉能力小一些。

网友E:
加上拉电阻

网友F:
PO要加上啦

网友G:
P0口是需要上拉电阻的,10欧左右吧

网友H:
问题出在xdata uchar num[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你的码表存到xdata中,而89c51就没有xdata,应该定义成data

网友H:
楼上说接10欧姆的上拉,那是要命的,当输出高的时候,还不致命,当P0输出低的时候,就会烧毁IO口,从而烧掉单片机

网友I:
接10欧姆的上拉,那是要单片机的命。我也是发现过同样的情况,是仿真软件的问题,换成其他2位或者4位数码管试试看

网友J:
把p0口改成p2口(程序和数码管一起改)试试看

网友K:
加上拉电阻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L:
lz用的是共阳数码管P0口好像不用加上拉电阻吧,

网友M:
还是用个锁存器,比较靠谱!
虽然我从来没有直接把数码管接在IO口上,但是我考虑IO口的输出电流本来就小,再串个电阻,数码管还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N:
上拉电阻1K以上,限制电流小于5mA。

网友O:
我把你的程序修整和精简了下。实现0到9数字每秒变化一次。 另外 AT89C51单片机是需要加上拉电阻的。 仿真程序里只有AT89系列单片机。所以 做仿真时尽量不用P0口。 我这里先改成了P1口。实际使用时 STC89C52单片机  P0口也不需要加上拉的。 其它STC12或15或F8系列单片机还可以设置4种输出模式。晶振也可以用内部的。这个视你自己的用途选择吧。以下程序 仿真通过。 另外  仿真的数码管选共阳数码管。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num[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while(1)
  {
    for(i=0;i<10;i++)
    {
     P1=num[i];
     delay(50000);
    }
  }
}

网友O:
仿真图片如下。运行程序就可以看到数码管从0到9变化。

网友C:
行,小生多谢各位前辈啦!

网友P:
数组定义应该是死循环里面这样写

网友P:
数组定义应该是unsigned char code num[]=  for循环应该是这样for(i=0;i<9;i++)  并且只用写一个for循环……

网友Q:
P0口加上拉试试,应该就解决了

网友Q:
P0口加上上拉,估计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