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18B20数字温度计仿真与源码 LCD1602上显示

楼主(2018-04-04):
STC52单片机控制温度在LCD1602上显示,并且可以控制上下限温度报警,报警提示有灯光和蜂鸣器。开机后有屏幕滚动动态显示,随后进入温度实时监测和上下限设置菜单。并且还有时间显示功能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include "eeprom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a[16]="perchin designed" ;
uchar b[27]="welcome to the world of mcu";

uchar dis_time_buf[16]={1,2,3,4,6,7};

static yemian=0;//(定义变量)
static unsigned char second,minute,hour;
static unsigned char  day=1;
unsigned int tcount;

uchar flat=1;
uchar WenDuS,WenDuX;//报警的温度和湿度
bit flag_300ms ;
uchar TH,TL;
static zd=1;

sbit RS = P0^5;
sbit LCDEN = P0^7;
sbit rw=P0^6;
sbit  BEEP=P3^6;

sbit led1=P1^0;
sbit led2=P1^1;

sbit K1=P1^2;                //菜单
sbit K2=P1^4;                //上
sbit K3=P1^3;                //下

/*********************************************************
500us延时函数
晶振:11.0592MHz
*********************************************************/
void delay500(void)
{
  uchar  i;
  for(i=230;i>0;i--);
}

void delayUs()
{
    _nop_();
}

void delayMs(uint a)
{
    uint i, j;
    for(i = a; i > 0; i--)
        for(j = 100; j > 0; j--);
}

/******************把数据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rom中******************/
void write_eeprom()
{
        SectorErase(0x2000);
         byte_write(0x2000, WenDuS);
        byte_write(0x2001, WenDuX);
        byte_write(0x2060, a_a);
}

/******************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rom中读出来*****************/
void read_eeprom()
{
        WenDuS = byte_read(0x2000);
    WenDuX = byte_read(0x2001);
        a_a      = byte_read(0x2060);

}

/**************开机自检eeprom初始化*****************/
void init_eeprom()
{
        read_eeprom();                //先读
        if(a_a != 2)                //新的单片机初始单片机内问eeprom
        {
        WenDuS   = 33;
        WenDuX   = 18;
                a_a = 2;
                write_eeprom();
        }
}

//        lcd配置
int lcd_bz()//测试LCD忙碌状态
{
         int result ;
         RS = 0 ;
         rw = 1 ;
         LCDEN = 1 ;
         result = (int)(P2 & 0x80) ;
         LCDEN = 0 ;
         return result ;
}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写指令
{
         while(lcd_bz()) ;
        RS = 0 ;
        rw = 0 ;
        LCDEN = 0 ;
        P2 = cmd ;
        LCDEN = 1 ;
        LCDEN = 0 ;
}

void write_addr(uchar addr)//写地址
{
         write_cmd(addr|0x80) ;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写字节
{
         while(lcd_bz()) ;
          RS = 1 ;
          rw = 0 ;
          LCDEN = 0 ;
          P2 = dat ;
          LCDEN = 1 ;
          LCDEN = 0 ;
}

void lcd_init()// 初始化
{
         write_cmd(0x38) ;
         delayMs(1);
         write_cmd(0x08) ;
         delayMs(1);
         write_cmd(0x01) ;
         delayMs(1);
         write_cmd(0x06) ;
         delayMs(1);
         write_cmd(0x0c) ;
         delayMs(1);
}

void writeComm(uchar comm)
{
     RS = 0;
    P2 = comm;
    LCDEN = 1;
     delayUs();
    LCDEN = 0;
    delayMs(1);
}

//写数据:RS=1, RW=0;
void writeData(uchar dat)
{
     RS = 1;
     P2 = dat;
     LCDEN = 1;
    delayUs();
    LCDEN = 0;
    delayMs(1);
}

void init()
{
   rw=0;
   writeComm(0x38);
   writeComm(0x0c);
    writeComm(0x06);
    writeComm(0x01);
}

void writeString(uchar * str, uchar length)
{
     uchar i;
    for(i = 0; i < length; i++)
    {
         writeData(str[i]);
     }
}

/**//*****************************DS18B20*******************************/
sbit ds = P3^7;
void dsInit()
{

    unsigned int i;
    ds = 0;
    i = 100;
     while(i>0) i--;
    ds = 1;
    i = 4;
     while(i>0) i--;
}

void dsWait()
{
      unsigned int i;
      while(ds);
      while(~ds);
      i = 4;
      while(i > 0) i--;
}

bit readBit()
{
    unsigned int i;
    bit b;
    ds = 0;
    i++;
    ds = 1;
   i++; i++;
    b = ds;
    i = 8;
    while(i>0) i--;
    return b;
}

unsigned char readByte()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dat;
   dat = 0;
    for(i=0; i<8; i++)
    {
        j = readBit();

        dat = (j << 7) | (dat >> 1);
    }
    return dat;
}

void 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bit b;
    for(j = 0; j < 8; j++)
    {
        b = dat & 0x01;
        dat >>= 1;

        if(b)
        {
           ds = 0;          i++; i++;
            ds = 1;
            i = 8; while(i>0) i--;
        }
        else
        {
            ds = 0;
          i = 8; while(i>0) i--;
            ds = 1;
           i++; i++;
        }
   }
}

void sendChangeCmd()
{
    dsInit();
    dsWait();
    delayMs(1);
    writeByte(0xcc);
    writeByte(0x44);
}

void sendReadCmd()
{
    dsInit();
    dsWait();
    delayMs(1);
    writeByte(0xcc);
    writeByte(0xbe);
}

int getTmpValue()
{
    unsigned int tmpvalue;
    int value;
    float t;
    unsigned char low, high;
    sendReadCmd();

    low = readByte();
    high = readByte();

    tmpvalue = high;
    tmpvalue <<= 8;
    tmpvalue |= low;
    value = tmpvalue;

  \
    t = value * 0.0625;
    \
    value = t * 100 + (value > 0 ? 0.5 : -0.5); //大于0加0.5, 小于0减0.5
    return value;
}

void display(int v)
{
    unsigned char count;
    unsigned char datas[] = {0, 0, 0, 0, 0};
    unsigned int tmp = abs(v);
    datas[0] = tmp / 10000;
    datas[1] = tmp % 10000 / 1000;
    datas[2] = tmp % 1000 / 100;
    datas[3] = tmp % 100 / 10;
    datas[4] = tmp % 10;
    writeComm(0xc0+3);
    if(v < 0)
    {
        writeString("- ", 2);
   }
    else
    {
       writeString("+ ", 2);
    }
    if(datas[0] != 0)
    {
        writeData('0'+datas[0]);
    }
    for(count = 1; count != 5; count++)
    {
        writeData('0'+datas[count]);
        if(count == 2)
        {
            writeData('.');
        }
    }
}
/**//*****************************DS18B20*******************************/

//屏幕初始化滚动
void dis_play()
{
        uint i;
    uint j;
        writeComm(0x00+0x80);
        for(i=0;i<16;i++)
        {
                writeData(a[i]);
        }
        writeComm(0x40+0x80);
        for(i=0;i<27;i++)
        {
                writeData(b[i]);
        }
        writeComm(0x07);         //每写一个数据屏幕就要右移一位,就相对于数据来说就是左移了;
        delayMs(1000) ;
        for(j=0;j<1;j++)                  //首页动态显示
        {

                writeComm(0x00+0x80);
                for(i=0;i<16;i++)
                {
                        writeData(a[i]);
                        delayMs(500);        //如果不加这条延时语句的话滚动会非常快。
                }
        }
}

void displaysx(uchar addr, uchar q)//在某一地址上显示一字节
{
         delayMs(1) ;
         write_addr(addr) ;
     write_byte(q) ;
         delayMs(1) ;

}

/********************报警程序部分*******************/
void warn(int t)  //报警函数
{
          int x;
          int j;
          x=t/100;

  if(x>=WenDuS)  //检测的温度高于设定温度报警值

     {
          for(j=200;j>0;j--)
                        {
                                  BEEP=~BEEP;       //输出频率1KHz
                                  delay500();       //延时500us
                                led1=~led1;
                        }
     }

        if(x<=WenDuX)  //检测的温度低于设定的温度值

     {
             for(j=200;j>0;j--)
                        {
                                  BEEP=~BEEP;       //输出频率1KHz
                                  delay500();       //延时500us
                                led2=~led2;
                        }
     }

        if( x<WenDuS  &&  x>WenDuX )
    {
                  BEEP=1; //停止报警
                  led1=0;
                  led2=0;
                }

}
////*****时间********//////////
void LCD_write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Wdata)
{
uchar address;
  if(Y==0)
    address=0x80+X;//Y=0,表示在第一行显示,地址基数为0x80
  else
    address=0xc0+X;//Y非0时,表时在第二行显示,地址基数为0xC0
  write_cmd(address);//写指令,设置显示初始地址
  write_byte(Wdata);//写入当前字符并显示
}
   void Display_sj(void)
{
    if(tcount==10)
          {tcount=0;
            second++;

                 if(second==60)
                  {second=0;
                   minute++;

                    if(minute==60)
                         {minute=0;
                          hour++;

                          if(hour==24)
                           {hour=0;
                           day++;
                           }
                           if(day==7)
                           {
                                     day=0;
                           }
                         }
                  }
          }
   LCD_write_char(10,0,day+'0');
   //第1行显示
   LCD_write_char(0,0,hour/10+'0');
   LCD_write_char(1,0,hour%10+'0');                        //时
   LCD_write_char(2,0,':');
   LCD_write_char(3,0,minute/10+1+'0');
   LCD_write_char(4,0,minute%10+'0');                //分
   LCD_write_char(5,0,':');
   LCD_write_char(6,0,second/10+'0');
   LCD_write_char(7,0,second%10+'0');           //秒

}

void main()
{

         int i;//i储存转换后的温度值
     sendChangeCmd();
     init();
     writeComm(0x80);
         dis_play();   //屏幕滚动
         init();
     writeComm(0x80);
         init_eeprom();           //读取EEPROM
         led1=0;
         led2=0;

    while(1)
    {
                         Display_sj();
                   tcount++;
        delayMs(70); //温度转换和时间需要 延时确定秒钟时间符合要求
        writeComm(0xc0);
                i = getTmpValue();
                                lcd_init(); //初始化
                                display(i);                        //显示温度
                sendChangeCmd();
            warn(i);                 //报警函数

                //====================进入工作状态=======显示温度----时间==========================

                                 displaysx(0x0c,'H');                          //报警最高温度
                           displaysx(0x0d,':');
                           displaysx(0x0e,WenDuS/10+0x30);
                                   displaysx(0x0f,WenDuS%10+0x30);

                                displaysx(0x4c,'L');                         //报警最低温度
                displaysx(0x4d,':');
                                displaysx(0x4e,WenDuX/10+0x30);
                        displaysx(0x4f,WenDuX%10+0x30);

                                                                                          //时间显示
                   //====================K2==0  温度报警上限设置=====进入中断======================
                                if(K2==0)  //温度
                            {
                                        led1=1;
                                        BEEP=1;
                    led2=0;
                                    delayMs(20);
                          while(led1==1)
                                      {
                                                         if(K1==0)                         //按键响应结束
                                                                 {
                                                                         led1=0;
                                                                        led2=0;
                                                                        BEEP=1;
                                                                 }
                                                         init();
                                                    writeComm(0x80);
                                                    WenDuS=        byte_read(0x2000);           //读取EEPROM
                                                    displaysx(0x0c,'h');                         //报警最高温度
                                                   displaysx(0x0d,':');
                                                        displaysx(0x0e,WenDuS/10+0x30);
                                                           displaysx(0x0f,WenDuS%10+0x30);
                                                                  delayMs(10);
                                                                 if(K2==0)
                                                             { delayMs(20);
                                                                        if(K2==0)
                                                              { WenDuS+=1;
                                                                                  byte_write(0x2000, WenDuS);
                                                               if(WenDuS>99) { WenDuS=99; }  //温度上限报警加
                                                                           }
                                                            }
                                                    if(K3==0)
                                                           {
                                                                   delayMs(20);
                                                                        if(K3==0)
                                                                         WenDuS-=1;
                                                                        byte_write(0x2000, WenDuS);
                                                                        if(WenDuS<1) { WenDuS=1; }  //温度下限报警加
                                                                        }
                                                           byte_write(0x2000, WenDuS);                 //保存数据
……………………

网友A(2019-12-27):
为什么仿真时没反应

网友B:
资料很详细。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仿真时没反应

我下了也是没反应,怎莫搞呀。。。

网友D(2020-06-03):
仿真没有反应,怎么才可以呀

楼主(2020-09-15):
引用 网友C:
我下了也是没反应,怎莫搞呀。。。

仿真要把程序添加到仿真芯片中(添加程序路径)否则运行仿真没反应。

楼主(2020-11-04):
各位下载资料后需要将仿真芯片中烧入程序(即在仿真软件中双击51芯片,重新添加程序路径)然后再运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各位下载资料后需要将仿真芯片中烧入程序(即在仿真软件中双击51芯片,重新添加程序路径)然后再运行。

添加了程序,加载也没啥也都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