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检测性能的课题 没有思路

楼主:
本人做一个继电器检测性能的课题,需要做一个可调直流电源用来给继电器供电调压测出吸合电压和释放电压,没有思路,
希望大神给点思路,可以用数模转换做

网友A(2018-04-04):
如果是12伏直流继电器,就做个12伏1A的(连续)可调直流电源+个数字电压表,电源电路图

网友B:
单片机输出数控可调电压源(继电器是电流驱动,但你需要得到的是电压参数,所以输出电压源),利用继电器的动触点(静触点也可以,还可以动静结合)作为反馈信号,当电压由低到高达到吸合电压时,单片机记录并输出信号,然后程序控制电压下降,直到继电器触点释放,这时触点信号被采集,单片机记录并输出,作为一次完整测试。注意电路设计中避免继电器电感造成的影响,方法有减低电压升降的速度,或者在外围加入吸收电路等等。

网友C(2018-12-17):
我也想做这样一个课题,有点思路,可以利用大电容充放电的过程和继电器吸合释放瞬间的触点动作作为采集点,无奈单片机小白不知道怎么在程序里面实现采集显示,

网友C:
求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