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的单片机程序循环让步进电机转一定角度,可它一直转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8-04-04):
通电以后步进电机一直在转,我分析的应该转5个周期就停下了啊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GPIO_DJ P1
unsigned char code eight_pos[8]={0x06,0x07,0x03,0x0b,0x09,0x0d,0x0c,0x0e};//八拍驱动方式正转表 AD-D-DC-C-CB-B-BA-A
unsigned char code eight_rev[8]={0x0e,0x0c,0x0d,0x09,0x0b,0x03,0x07,0x06};//八拍驱动方式反转表 A-AB-B-BC-C-CD-D-DA
unsigned char code eight_pos[8]={0x06,0x07,0x03,0x0b,0x09,0x0d,0x0c,0x0e};//八拍驱动方式正转表 AD-D-DC-C-CB-B-BA-A
unsigned char code eight_rev[8]={0x0e,0x0c,0x0d,0x09,0x0b,0x03,0x07,0x06};//八拍驱动方式反转表 A-AB-B-BC-C-CD-D-DA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c);//定义延时程序
unsigned   int a,b,i,j,k,z;          //采集的亮度值及当前的步进电机角度
unsigned   char pp;                              //读取二十次ad值for循环
unsigned   int  c=0,d=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延时
{
while(--i);
}

void delay1ms(z)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_eight_pos()
{

                j=0;
                for(i=0;i<8;i++)//在八拍工作方式下,一个脉冲转子转动角度为5.625度,八拍共45度
                {
                        P1=eight_pos[j];
                        delay1ms(2);
                        j++;
                }

}
/*******************八拍驱动反转(N*45/16)度***********************/
void m_eight_rev()
{
                j=0;
                for(i=0;i<8;i++)//在八拍工作方式下,一个脉冲转子转动角度为5.625度,八拍共45度
                {
                        P1=eight_rev[j];
                        delay1ms(2);
                        j++;
                }
}
void main(void)
{
   b=0;
   while(1)
   {

     a=100;
                if(a>=b)
            {
                  for(i=((a-b)/20);i>0;i--)
                           {
                             b+=20;
                             m_eight_rev();
                                }
             }
                 else
                 {
                   for(i=((b-a)/20);i>0;i--)
                       {
                        b-=20;
                                m_eight_pos();
                            }
                 }
  }
}

网友A(2018-09-15):
想问下楼主解决了吗?我们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