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k56s4+yl_69土壤湿度传感器+lcd12864串行+AD转换

楼主(2018-04-04):
利用YL-69传感器做的土壤湿度检测,能显示数值

#include <stc15.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12864LCD引脚定义 *************/
sbit LCD_CS   = P1^3;      //LCD液晶片选
sbit LCD_SID  = P1^1;      //LCD液晶读/写控制
sbit LCD_SCLK = P1^2;      //LCD液晶使能控制
sbit a0                =        P1^0;           //模拟量输入位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unsigned char ADC_RES;  */

uchar Vo; //A/D转换后换算的电压值

/*sfr  P1ASF=    0x90;
sfr ADC_CONTR= 0xc5;
sfr ADC_DATA = 0xc6;
sfr ADC_LOW2 = 0xbe; */

/*Define ADC operation const for ADC_CONTR*/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 power control bit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 complete flag 模数转换结束标志位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 start control bit  模数转换启动控制位

//转换速度控制位SPEED0和SPEED1,共四种状态,对应四种转换速度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54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L  0x20            //36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8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90 clocks
/*********************************************************/
uchar DIS1[] = {"湿度:           "};
/*******************************************************************/
/*                                                                 */
/*  延时函数                                                       */
/*                                                                 */
/*******************************************************************/
void delay(int ms)
{
    while(ms--)
        {
      uchar i;
          for(i=0;i<150;i++)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
/*                                                                 */
/*  延时函数                                                       */
/*                                                                 */
/*******************************************************************/
void delay1(int ms)
{
    while(ms--)
        {
      uchar y;
          for(y=0;y<100;y++) ;
        }
}

void send(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long x;        //为延时用
        for(i=0;i<8;i++)
        {
                if(        (dat & 0x80)!=0)
                {
                        LCD_SID=1;
                }
                else
                {
                        LCD_SID=0;
                }
                LCD_SCLK=1;
                x++;
                LCD_SCLK=0;
        x++;
                dat=dat<<1;
        }
}
/*******************************************************************/
/*                                                                 */
/*写指令数据到LCD                                                  */
/*RS=L,RW=L,E=高脉冲,D0-D7=指令码。                             */
/*                                                                 */
/*******************************************************************/
void lcd_wcmd(uchar cmd)
{
    unsigned char byte1=0xf8,byte2,byte3;
    byte2=cmd & 0xf0;
        byte3=cmd<<4;
    LCD_CS=1;
        send(byte1);
        send(byte2);
        send(byte3);
    LCD_CS=0;
        delay(5);
}
/*******************************************************************/
/*                                                                 */
/*写显示数据到LCD                                                  */
/*RS=H,RW=L,E=高脉冲,D0-D7=数据。                               */
/*                                                                 */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unsigned char byte1=0xfa,byte2,byte3;
    byte2=dat & 0xf0;
        byte3=dat<<4;
    LCD_CS=1;
        send(byte1);
        send(byte2);
        send(byte3);
    LCD_CS=0;
        delay(5);
}
/*******************************************************************/
/*                                                                 */
/*  LCD初始化设定                                                  */
/*                                                                 */
/*******************************************************************/
void lcd_init()
{
    lcd_wcmd(0x34);      //扩充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5);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5);
}
/*********************************************************/
/*                                                       */
/* 设定显示位置                                          */
/*                                                       */
/*********************************************************/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
   uchar  pos;
   if (X==1)
     {X=0x80;}
   else if (X==2)
     {X=0x90;}
   else if (X==3)
     {X=0x88;}
   else if (X==4)
     {X=0x98;}
   pos = X+Y ;

   lcd_wcmd(pos);     //显示地址
}

/*********************************************************
*                                                        *
* 清屏函数                                               *
*                                                        *
*********************************************************/
void  clr_screen()
{
   lcd_wcmd(0x34);      //扩充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01);      //清屏
   delay(5);
}
void disp_hz()
{
    unsigned char i;
    lcd_pos(1,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
    for(i=0;i<16;i++)
    {
               lcd_wdat(DIS1[i]);
       //        delay(30);
    }
}

//----------------------------
//Get ADC result
//---------------------------
uchar GetADCResult(uchar ch)                               //这里如有不懂 请仔细看资料
{
    P1ASF = 0x01;                                         //选择P1口的哪一口 这里的口和ch要对应才能达到选择该口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ch | ADC_START;//0x00|0x00|ch|0x08:选择A/D输入通道,开始A/D转换
                                                         // 这么用语句的主要原因就是不能位寻址
                                                         //   通道选择在后3位所以直接用一个整数表示ch
                                                         //例如ch=6 那么对应的后三位就是110
    _nop_();         //Must wait before inquiry ,
    _nop_(); //设置ADC_CONTR寄存器后需加4个CPU时钟周期的延时,才能保证值被写入ADC_CONTR寄存器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Wait complete flag
   ADC_CONTR &= ~ADC_FLAG;         //Close ADC 将标志位清零等待下次硬件置1
   //也可以写成 ADC_CONTR= ADC_CONTR & ( ~ADC_FLAG)

    Vo=ADC_RES*5*10/256;                 //Return ADC result(为显示整数,这里将电压值扩大了十倍)
                                         //5/256  因为是8位 把5V分成256份  ADC_RES为采集的份数
                                         //ADC_RES*(5/256) 为采集的电压值  然后扩大10倍便于计算
    return Vo;
}
void main()
……………………

网友A(2018-07-10):
这个是串行显示吗?

楼主(2018-12-28):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串行显示吗?

是的,当时是为了少接几根线

网友B(2019-12-22):
你好,获取到电压值v0之后,要怎么转换成土壤湿度值呢?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