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E7758 SPI读写问题

楼主(2018-04-04):
想做一个ADE7758的SPI通信驱动程序,用的STVD软件库函数,模拟SPi读写ADE7758寄存器,程序如下:
void SPI_Write(unsigned char type,unsigned long int wdata,unsigned char databit)
{
    unsigned char loop = 0;

    type = type & 0x7F;
    type = type | 0x80;
                GPIO_WriteLow(SCLK); //时钟
                GPIO_WriteLow(NCS); //片选信号
    for(loop = 0; loop < 8; loop++)
    {
                  GPIO_WriteHigh(SCLK);
                        nop();
                        if(type&0x80)
                    GPIO_WriteHigh(DIN);
      else
                    GPIO_WriteLow(DIN);
                  nop();
                        GPIO_WriteLow(SCLK);
                        nop();
                        type = (type << 1);
                         nop();
    }//end of for()
    delayus(10);
    for(loop = 0; loop < databit; loop++)
    {
      GPIO_WriteHigh(SCLK);
                        nop();
                        if(wdata&0x800000)//24位
                          GPIO_WriteHigh(DIN);
                  else
                    GPIO_WriteLow(DIN);
                        nop();
                        GPIO_WriteLow(SCLK);
                        nop();
                        wdata = (wdata << 1);
                         nop();

    }//end of for()
     GPIO_WriteHigh(NCS);
}//end of write7758()

unsigned long SPI_Read(unsigned char type,unsigned char databit)
{
    unsigned char loop;
    unsigned long  rtdata = 0;
    type = type & 0x7F;
    type = type | 0x00;
                 GPIO_WriteLow(SCLK);
                  GPIO_WriteLow(NCS);
    for(loop = 0;loop < 8;loop ++)
    {
                  GPIO_WriteHigh(SCLK);
      nop();
      if(type&0x80)
                  GPIO_WriteHigh(DIN);
      else
                  GPIO_WriteLow(DIN);
      nop();
      GPIO_WriteLow(SCLK);
      nop();
      type = (type << 1);
                         nop();
    }
                delayus(10);
    for(loop = 0;loop < databit;loop ++)
    {                   rtdata = (rtdata << 1);
                        GPIO_WriteHigh(SCLK);
      nop();

      if(GPIO_ReadInputPin(DOUT))
                          rtdata |=0x01;
      nop();
      GPIO_WriteLow(SCLK);
      nop();

    }
         GPIO_WriteHigh(NCS);
    return(rtdata);

}//end of read7758()

同时读写3个电压增益寄存器,寄存器为有符号12位
    SPI_Write(0x24,0x055500,16);   //写相位A的电压增益寄存器
    SPI_Write(0x25,0x055500,16);   //写相位B的电压增益寄存器
    SPI_Write(0x26,0x055500,16);   //写相位C的电压增益寄存器

    DATA[0]= SPI_Read(0x24,16);
    DATA[1]= SPI_Read(0x25,16);
    DATA[2]= SPI_Read(0x26,16);

仿真了一下得的结果不一样
DATA[0]=1365
DATA[1]=1195
DATA[2]=1365
A、C相数是对的,B相不对,读电流增益寄存器正好相反B相是对的,AC错了,是时序有问题还是其他原因,求帮助。

网友A:
SPI_Write(0x24,0x055500,16);   //写相位A的电压增益寄存器
if(wdata&0x800000)//24位
你到底是16位还是24位,ADE7758我没用,但类似的芯片都是24位,三个字节
应该是SPI_Write(0x24,0x055500,24);既然读写都是三字节,就没必要带形参了,直接SPI_Write(ADDR, DATA)

楼主:
寄存器有8位、12位,16位,24位四种电压增益寄存器是12位,按照16位写,高位开始写,SPI_Write(0x24,0x055500,16)是向12位寄存器写入数值0x555,我对三个同类型寄存器进行写入读取操作,读出来结果不一样,就是想问问可能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