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HC05 proteus仿真,含单片机程序和仿真文件

楼主(2018-04-04):
本仿真基于proteus
发送窗口,发送方式如发0x08,则输入数字8,可输入数字为0,1,2,4,8;
HC05蓝牙模块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cd.h"
#include "delay.h"
void main()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设置波特率9600
        SCON=0x50;           //允许串口接收
        PCON=0x00;
        TR1=1;                        //启动定时器1
        EA=1;                         //开启中断
        ES=1;
    LCD_INT();                 //屏幕初始化
        Write_String(1,5,"1234");   //对应的灯
        while(1);

}
void Xian(uchar cm)
{
         switch(cm)
        {
                case 0:Write_String(2,5,"0000");break;
                case 1:Write_String(2,5,"1000");break;                 //灯的亮灭1亮0灭
                case 2:Write_String(2,5,"0100");break;
                case 4:Write_String(2,5,"0010");break;
                case 8:Write_String(2,5,"0001");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UART() interrupt 4 using 0                                   //串口中断
{
if(RI)
{
         P2&=SBUF;
        Xian(P2&0x0F);
}
  TI=0;
  RI=0;
}

网友A(2018-05-14):
压缩包有问题,解压不了

网友B(2018-07-16):
引用 网友A:
压缩包有问题,解压不了

压缩包没问题

网友C(2018-09-20):
你这个是怎样蓝牙仿真的,我好像不可以

网友D(2018-11-01):
呜呜,我的打开不是这样

网友E(2019-01-05):
请问可以控制led灯吗?

网友F:
感谢楼主提供的

网友G(2019-04-10):
楼主,能私发邮箱,1194966363@qq.com,没有黑币

网友H:
楼主,请问你这个哪部分仿真蓝牙的,没看懂

网友G:
C:\Users\BINGO\Desktop现象是什么呀楼主

网友I:
这个哪里有仿真蓝牙...一个蓝牙芯片也没有啊

网友J(2019-12-10):
楼主你好,我现在需要你这个仿真的原图与源程序,我是刚刚进来的,没有黑币,请赐教!

网友K(2020-02-22):
可以使用串口工具去命令发送16进制数,命令实现与单片机的数据的交流吗?比如最简单的功能,用串口发送数据,控制LED灯的亮灭,进一步讲,可以做蓝牙小车或蓝牙监测系统的仿真吗?

网友L:
很给力,感谢楼主

网友M(2020-03-25):
请问蓝牙模块在proteus中从哪儿找呢

网友N:
没有蓝牙芯片啊

网友O(2020-05-07):
您好,请问是怎么实现蓝牙仿真的

网友P:
楼主您好,我在仿真的时候第一次发送指令LED灯能够正常按指令点亮,但是第二次发送的时候就全部亮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Q(2020-12-22):
借鉴一下!

网友R(2021-04-18):
引用 网友B:
压缩包没问题

proteus竟然有蓝牙模块,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网友S(2022-04-26):
你这个是怎样蓝牙仿真的

网友T(2022-06-06):
这个有没有讲解视频阿,孩子看不懂

网友U(2023-04-08):
引用 网友P:
楼主您好,我在仿真的时候第一次发送指令LED灯能够正常按指令点亮,但是第二次发送的时候就全部亮了。这是 ...

您好,请问是怎么实现蓝牙仿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