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单片机智能安防系统源码

楼主(2018-04-04):
智能安防系统,各种模块,超声波,温湿度传感器,光敏,烟雾报警等等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sys.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USART_Init.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WIFI_Init.h"
#include "Ultrasound_Init.h"
#include "BreathLight_Init.h"
#include "LightSenser_Init.h"
#include "MQ2_Init.h"
#include "Beep.h"
#include "LED_X.h"
volatile char c;
volatile int light;
volatile int data;
volatile int distance;
volatile char key;
char databuf[6];
void GPIO()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hz的速率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无上下拉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int main(void)
{
        int temp;
        int flag=1;
        int flag2=1;
        Systick_init(168);//系统时钟初始化为168Mhz
        GPIO();
        USART1_Config();
  USART3_Config();
/*********************************WIFI通信*************************************************************/
  WIFI_Init(); //WIFI 初始化
/********************************待机状态************************************************************/
            BreathLight_Init_gpio_out();                                                                                                    //配置1号灯为复用模式
            BreathLight_Init_gpio_in();                                                                             //S1按键初始化
            BreathLight_Init_time_init();                                                                          //定义与时间相关的结构体,中断相关的结构体
            BreathLight_Init_ADC_Config();                                                                               //配置ADC3相关参数
            BreathLight_Init_wait();                                                                                            //呼吸灯循环,如果S1按键按下则退出呼吸灯模式
                        flag2=1;
        while(flag2)
{
          flag=1;
/***********************************光敏LED感应*************************************************************/
         while(1)
         {   data=MQ2_Init();

       if(data>1000)
         Beep();
                  light=BreathLight_Init_senddate();     //获取光照强度
                         BreathLight_Init_regpio_out_init();//LED端口初始化
                   BreathLight_Init_system_key(light);  //根据光照强度亮灯
               TX4();
                         //TX3(); //发送光照强度给手机
                   if(key=='s')
                            break;
         }
         while(key=='s');
         delay_ms(5);
        while(flag)
        {
                temp=key-48;
                  switch(key-48)
/********************************超声波测距离*********************************************************/
                 {
                                                case 1:
                                                        Ultrasound_gpio_out();  //超声波端口初始化
                                                        Ultrasound_gpio_in();
                                                        distance=Ultrasound_Init_distance();
                                                        TX1();  //发送距离数据到手机
                                                        break;
/********************************温湿度**************************************************************/
                                                case 2 :
                                                 DHT11_display();
                                                        TX2();   //发送温湿度
                                                         break;
/********************************MQ2烟雾**************************************************************/
                                                case 3:
                                                        data=MQ2_Init();
                                                        TX4();//发送烟雾数据到手机
                                                        break;
/********************************Beep******************************************************/
                                                case 4:
                                                        Beep();//响铃2 s
                                                        break;
/********************************led******************************************************/
                                                case 5:case 6:case 7:case 8:case 9:
                                                        LED_X(key-48);//响铃2 s
                                                        break;
/********************************检测是否退出************************************************************/
                                                default:printf("yes");
                 }
                        while( (key-48) ==temp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0)==0 || key=='0' )
                                {
                                        flag=0;        //如果S1按键按下则退出系统
                                        break;
                                }
                        if (key=='0')
                                flag2=0;
                }

  }

}

网友A:
能分享个原理图吗?都不知道用了哪些器件

网友B(2019-09-01):
能分享个原理图吗?

网友C(2025-01-22):
谢谢楼主分享,能分享个原理图吗?都不知道用了哪些器件。可以发到邮箱294799014@qq.com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