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储物柜设计

楼主(2018-04-04):
本系统由键盘、电机驱动与控制、液晶显示、上位机实时监控等几部分构成。系统上电时。LCD显示提示语“请选择操作方式”,此时等待您键入“存”或“取”,若为“存”则柜门自动打开等待用户放入要存的物品;此时LCD显示“请设置密码”,等待用户键入密码;按“确定”键后柜门自动关闭,LCD显示“您的柜号为N,可以离开”。若是取包则键入“取”,LCD则提示“输入柜号”,此时键入柜号并确定;随后LCD提示“请输入密码”,若密码正确、可取物离开。

  一、系统结构
  系统结构框图如下图所示。

  1.电源   采用双电源供电,电机驱动电源与单片机电路电源完全隔离,利用光电耦合器传输信号。可以将电机干扰彻底消除,提高了系统稳定性。电路如下图所示。

  2.电机驱动电路  本作品需要精确控制转角且电机必须有一定的自锁能力,所以选用步进电机。  (1)电机驱动电路如下图所示。1脚为TL494输出信号,2脚为单片机发出的控制信号。用光耦作为隔离元件以消除干扰。Q2、Q3为互补管,为MOSFET快速通断提供条件。
  (2)TL494是电压驱动型脉宽调制控制芯片,1脚为采样端;2脚为基准端;3脚是相位校正和增益控制;4脚为间歇期调理,其上加0~33V电压时可使截止时间从2%变化到100%;5、6脚分别用于外接振荡电阻和振荡电容,本电路振荡频率为10k;7脚为接地端;8、9脚和11、10脚分别为TL494内部两个末级输出三极管集电极和发射极;12脚为电源供电端;13脚为输出控制端,该脚接地时为并联单端输出方式,接14脚时为推挽输出方式;14脚为5V基准电压输出端,最大输出电流10mA:15、16脚是误差放大器2的反相和同相输入端。电路如下图所示。
  (3)电机驱动电路见下图,Q5~Q8为MOS—FET管,D2~D5为续流二极管,L1为步进电机的单相绕组,R0为采样电阻。

新建 Microsoft Word

网友A(2019-04-09):
这文件里面有什么

网友B(2020-04-10):
这文件里就一份打不开的word

网友C(2020-06-09):
什么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