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协议用下面的函数写51单片机的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8-04-04):
//说明:例子中的变量请自己根据习惯定义,Voltage_data~Pf_data等数据除以对应的倍率,就得到实际的值

用51怎么写主机程序来读取模块的信息?
unsigned int calccrc(unsigned charcrcbuf,unsigned int crc)
{
       unsignedchar i;
       unsignedchar chk;
       crc=crc^ crcbuf;
       for(i=0;i<8;i++)
       {
              chk=(unsigned char)(crc&1);
              crc=crc>>1;
              crc=crc&0x7fff;
              if(chk==1)
              crc=crc^0xa001;
              crc=crc&0xffff;
       }
       returncrc;
}

unsigned int chkcrc(unsigned char*buf,unsigned char len)
{
       unsignedchar hi,lo;
       unsignedint i;
       unsignedint crc;
       crc=0xFFFF;
       for(i=0;i<len;i++)
       {
             crc=calccrc(*buf,crc);
              buf++;
       }
       hi=(unsigned char)(crc%256);
       lo=(unsigned char)(crc/256);
       crc=(((unsignedint)(hi))<<8)|lo;
       returncrc;
}

void read_data(void)
{
       union      crcdata
      {
              unsignedint word16;
              unsignedchar  byte[2];
       }crcnow;
       if((Clock.Second%2)==1)   //2秒读一次
       {
              Tx_Buffer[0]=Read_ID;   //抄读模块的ID号
              Tx_Buffer[1]=0x03;
              Tx_Buffer[2]=0x00;
              Tx_Buffer[3]=0x48;
              Tx_Buffer[4]=0x00;
              Tx_Buffer[5]=0x06;
              crcnow.word16=chkcrc(Tx_Buffer,6);
              Tx_Buffer[6]=crcnow.byte[1];    //CRC效验低字节在前
              Tx_Buffer[7]=crcnow.byte[0];
              Send_data(8);   //发送8个数据,请根据单片机类型自己编程
       }
}

void Analysis_data(void)
{
       unsignedchar i;
       union      crcdata
      {
              unsignedint word16;
              unsignedchar  byte[2];
       }crcnow;
       if(Comm[1].Status==2)  //接收完成
       {
              if(RX_Buffer[0]==Read_ID)  //确认ID正确
              {
                     crcnow.word16=chkcrc(RX_Buffer,Comm[1].nRx-2);  //Comm[1].nRx是接收数据长度
                    if((crcnow.byte[0]==RX_Buffer[Comm[1].nRx-1])&&(crcnow.byte[1]==RX_Buffer[Comm[1].nRx-2]))   //CRC效验
                    {
                            Voltage_data=(((unsignedint)(RX_Buffer[3]))<<8)|RX_Buffer[4]; //Voltage_data为unsigned int型
                            Current_data=(((unsignedint)(RX_Buffer[5]))<<8)|RX_Buffer[6]; //Current_data为unsigned int型
                            Power_data=(((unsignedint)(RX_Buffer[7]))<<8)|RX_Buffer[8]; //Power_data为unsigned int型
                            Energy_data=(((unsignedlong)(RX_Buffer[9]))<<24)|(((unsigned long)(RX_Buffer[10]))<<16)|(((unsignedlong)(RX_Buffer[11]))<<8)|RX_Buffer[12]; ////Energy_data为unsigned long型
                            Pf_data=(((unsignedint)(RX_Buffer[13]))<<8)|RX_Buffer[14]; //Pf_data为unsigned int型
                    }
             }
              Comm[1].Status=0; //切换回接收数据状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