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PCA源码

楼主(2018-04-05):
/*************        功能说明        **************

输出3路9~16位变化的PWM信号。类似"呼吸灯"的驱动.

PWM频率 = MAIN_Fosc / PWM_DUTY, 假设 MAIN_Fosc = 24MHZ, PWM_DUTY = 6000, 则输出PWM频率为4000HZ.

******************************************/

#include        "PCA.h"

bit                B_Capture0,B_Capture1,B_Capture2;
u8                PCA0_mode,PCA1_mode,PCA2_mode;
u16                CCAP0_tmp,PCA_Timer0;
u16                CCAP1_tmp,PCA_Timer1;
u16                CCAP2_tmp,PCA_Timer2;

/*************        功能说明        **************

******************************************/

u16        PWM0_low;        //PWM输出低电平的PCA时钟脉冲个数, 用户层不可见。
u16        PWM1_low;        //PWM输出低电平的PCA时钟脉冲个数, 用户层不可见。
u16        PWM2_low;        //PWM输出低电平的PCA时钟脉冲个数, 用户层不可见。

//========================================================================
// 函数: void PWMn_Update(u8 PCA_id, u16 high)
// 描述: 更新占空比数据。
// 参数: high:         占空比数据,即PWM输出高电平的PCA时钟脉冲个数。
// 返回: 无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3-5-15
// 备注:
//========================================================================
void PWMn_Update(u8 PCA_id, u16 high)
{
        if(PCA_id == PCA0)
        {
                if(high > PWM_HIGH_MAX)        high = PWM_HIGH_MAX;        //如果写入大于最大占空比数据,强制为最大占空比。
                if(high < PWM_HIGH_MIN)        high = PWM_HIGH_MIN;        //如果写入小于最小占空比数据,强制为最小占空比。
                CR = 0;                                                        //停止PCA。
                PCA_Timer0 = high;                                //数据在正确范围,则装入占空比寄存器。
                PWM0_low = PWM_DUTY - high;        //计算并保存PWM输出低电平的PCA时钟脉冲个数。
                CR = 1;                                                        //启动PCA。
        }
        else if(PCA_id == PCA1)
        {//        high=high+250; //左后电机较慢
                if(high > PWM_HIGH_MAX)        high = PWM_HIGH_MAX;        //如果写入大于最大占空比数据,强制为最大占空比。
                if(high < PWM_HIGH_MIN)        high = PWM_HIGH_MIN;        //如果写入小于最小占空比数据,强制为最小占空比。
                CR = 0;                                                        //停止PCA。
                PCA_Timer1 = high;                                //数据在正确范围,则装入占空比寄存器。
                PWM1_low = PWM_DUTY - high;        //计算并保存PWM输出低电平的PCA时钟脉冲个数。
                CR = 1;                                                        //启动PCA。
        }
        else if(PCA_id == PCA2)
        {
                if(high > PWM_HIGH_MAX)                high = PWM_HIGH_MAX;        //如果写入大于最大占空比数据,强制为最大占空比。
                if(high < PWM_HIGH_MIN)                high = PWM_HIGH_MIN;        //如果写入小于最小占空比数据,强制为最小占空比。
                CR = 0;                                                        //停止PCA。
                PCA_Timer2 = high;                                //数据在正确范围,则装入占空比寄存器。
                PWM2_low = PWM_DUTY - high;        //计算并保存PWM输出低电平的PCA时钟脉冲个数。
                CR = 1;                                                        //启动PCA。
        }
}

//========================================================================
// 函数: void UpdatePwm(u8 PCA_id, u8 pwm_value)
// 描述: 更新PWM值.
// 参数: PCA_id: PCA序号. 取值 PCA0,PCA1,PCA2,PCA_Counter
//                 pwm_value: pwm值, 这个值是输出低电平的时间.
// 返回: none.
// 版本: V1.0, 2012-11-22
//========================================================================
/*
void        UpdatePwm(u8 PCA_id, u8 pwm_value)
{
        if(PCA_id == PCA0)                CCAP0H = pwm_value;
        else if(PCA_id == PCA1)        CCAP1H = pwm_value;
        else if(PCA_id == PCA2)        CCAP2H = pwm_value;
}
*/

//========================================================================
// 函数: void        PCA_Init(PCA_id, PCA_InitTypeDef *PCAx)
// 描述: PCA初始化程序.
// 参数: PCA_id: PCA序号. 取值 PCA0,PCA1,PCA2,PCA_Counter
//                 PCAx: 结构参数,请参考PCA.h里的定义.
// 返回: none.
// 版本: V1.0, 2012-11-22
//========================================================================
void        PCA_Init(u8 PCA_id, PCA_InitTypeDef *PCAx)
{
        if(PCA_id > PCA_Counter)        return;                //id错误

        if(PCA_id == PCA_Counter)                        //设置公用Counter
        {
                CR = 0;
                CH = 0;
                CL = 0;
                AUXR1 = (AUXR1 & ~(3<<4)) | PCAx->PCA_IoUse;                        //切换IO口
                CMOD  = (CMOD  & ~(7<<1)) | PCAx->PCA_Clock;                        //选择时钟源
                CMOD  = (CMOD  & ~1) | (PCAx->PCA_Interrupt_Mode & 1);        //ECF
                if(PCAx->PCA_Polity == PolityHigh)                PPCA = 1;        //高优先级中断
                else                                                                        PPCA = 0;        //低优先级中断
                if(PCAx->PCA_RUN == ENABLE)        CR = 1;
                return;
        }

        PCAx->PCA_Interrupt_Mode &= (3<<4) + 1;
        if(PCAx->PCA_Mode >= PCA_Mode_SoftTimer)        PCAx->PCA_Interrupt_Mode &= ~(3<<4);

        if(PCA_id == PCA0)
        {
                CCAPM0    = PCAx->PCA_Mode | PCAx->PCA_Interrupt_Mode;        //工作模式, 中断模式
                PCA_PWM0  = (PCA_PWM0 & ~(3<<6)) | PCAx->PCA_PWM_Wide;        //PWM宽度

                PCA_Timer0 = PCAx->PCA_Value;
                B_Capture0 = 0;
                PCA0_mode = PCAx->PCA_Mode;
                CCAP0_tmp = PCA_Timer0;
                CCAP0L = (u8)CCAP0_tmp;                        //将影射寄存器写入捕获寄存器,先写CCAP0L
                CCAP0H = (u8)(CCAP0_tmp >> 8);        //后写CCAP0H
        }
        if(PCA_id == PCA1)
        {
                CCAPM1    = PCAx->PCA_Mode | PCAx->PCA_Interrupt_Mode;
                PCA_PWM1  = (PCA_PWM1 & ~(3<<6)) | PCAx->PCA_PWM_Wide;

                PCA_Timer1 = PCAx->PCA_Value;
                B_Capture1 = 0;
                PCA1_mode = PCAx->PCA_Mode;
                CCAP1_tmp = PCA_Timer1;
                CCAP1L = (u8)CCAP1_tmp;                        //将影射寄存器写入捕获寄存器,先写CCAP0L
                CCAP1H = (u8)(CCAP1_tmp >> 8);        //后写CCAP0H
        }
        if(PCA_id == PCA2)
        {
                CCAPM2    = PCAx->PCA_Mode | PCAx->PCA_Interrupt_Mode;
                PCA_PWM2  = (PCA_PWM2 & ~(3<<6)) | PCAx->PCA_PWM_Wide;

                PCA_Timer2 = PCAx->PCA_Value;
                B_Capture2 = 0;
                PCA2_mode = PCAx->PCA_Mode;
                CCAP2_tmp = PCA_Timer2;
                CCAP2L = (u8)CCAP2_tmp;                        //将影射寄存器写入捕获寄存器,先写CCAP0L
                CCAP2H = (u8)(CCAP2_tmp >> 8);        //后写CCAP0H
        }
}

//========================================================================
// 函数: void        PCA_Handler (void) interrupt PCA_VECTOR
// 描述: PCA中断处理程序.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版本: V1.0, 2012-11-22
//========================================================================
void        PCA_Handler (void) interrupt PCA_VECTOR
{
        if(CCF0)                //PCA模块0中断
        {
                CCF0 = 0;                //清PCA模块0中断标志
                if(P25)        CCAP0_tmp += PCA_Timer0;        //输出为高电平,则给影射寄存器装载高电平时间长度
                else        CCAP0_tmp += PWM0_low;        //输出为低电平,则给影射寄存器装载低电平时间长度
                CCAP0L = (u8)CCAP0_tmp;                        //将影射寄存器写入捕获寄存器,先写CCAP0L
                CCAP0H = (u8)(CCAP0_tmp >> 8);        //后写CCAP0H
        }

        if(CCF1)        //PCA模块1中断
        {
                CCF1 = 0;                //清PCA模块1中断标志
                if(P26)        CCAP1_tmp += PCA_Timer1;        //输出为高电平,则给影射寄存器装载高电平时间长度
                else        CCAP1_tmp += PWM1_low;        //输出为低电平,则给影射寄存器装载低电平时间长度
                CCAP1L = (u8)CCAP1_tmp;                        //将影射寄存器写入捕获寄存器,先写CCAP0L
                CCAP1H = (u8)(CCAP1_tmp >> 8);        //后写CCAP0H
        }

//        if(CCF2)        //PCA模块2中断
//        {
//                CCF2 = 0;                //清PCA模块1中断标志
//                if(P27)        CCAP2_tmp += PCA_Timer2;        //输出为高电平,则给影射寄存器装载高电平时间长度
//                else        CCAP2_tmp += PWM2_low;        //输出为低电平,则给影射寄存器装载低电平时间长度
//                CCAP2L = (u8)CCAP2_tmp;                        //将影射寄存器写入捕获寄存器,先写CCAP0L
//                CCAP2H = (u8)(CCAP2_tmp >> 8);        //后写CCAP0H
//        }

/*        if(CF)        //PCA溢出中断
        {
                CF = 0;                        //清PCA溢出中断标志
        }
*/
}

void        PCA_config(void)
{
        PCA_InitTypeDef                PCA_InitStructure;

        PCA_InitStructure.PCA_Clock    = PCA_Clock_1T;                //PCA_Clock_1T, PCA_Clock_2T, PCA_Clock_4T, PCA_Clock_6T, PCA_Clock_8T, PCA_Clock_12T, PCA_Clock_Timer0_OF, PCA_Clock_ECI
        PCA_InitStructure.PCA_IoUse    = PCA_P24_P25_P26_P27;        //PCA_P12_P11_P10_P37, PCA_P34_P35_P36_P37, PCA_P24_P25_P26_P27
        PCA_InitStructure.PCA_Interrupt_Mode = DISABLE;                //ENABLE, DISABLE
        PCA_InitStructure.PCA_Polity   = PolityHigh;                        //优先级设置        PolityHigh,PolityLow
        PCA_InitStructure.PCA_RUN      = DISABLE;                        //ENABLE, DISABLE
        PCA_Init(PCA_Counter,&PCA_InitStructure);

        PCA_InitStructure.PCA_Mode     = PCA_Mode_HighPulseOutput;                //PCA_Mode_PWM, PCA_Mode_Capture, PCA_Mode_SoftTimer, PCA_Mode_HighPulseOutput
        PCA_InitStructure.PCA_PWM_Wide = 0;                                        //PCA_PWM_8bit, PCA_PWM_7bit, PCA_PWM_6bit
        PCA_InitStructure.PCA_Interrupt_Mode = ENABLE;                //PCA_Rise_Active, PCA_Fall_Active, ENABLE, DISABLE
        PCA_InitStructure.PCA_Value    = 65535;                        //对于软件定时, 为匹配比较值
        PCA_Init(PCA0,&PCA_InitStructure);

        PCA_InitStructure.PCA_Mode     = PCA_Mode_HighPulseOutput;                //PCA_Mode_PWM, PCA_Mode_Capture, PCA_Mode_SoftTimer, PCA_Mode_HighPulseOutput
        PCA_InitStructure.PCA_PWM_Wide = 0;                                        //PCA_PWM_8bit, PCA_PWM_7bit, PCA_PWM_6bit
        PCA_InitStructure.PCA_Interrupt_Mode = ENABLE;                //PCA_Rise_Active, PCA_Fall_Active, ENABLE, DISABLE
        PCA_InitStructure.PCA_Value    = 65535;                                //对于软件定时, 为匹配比较值
        PCA_Init(PCA1,&PCA_InitStructure);

//        PCA_InitStructure.PCA_Mode     = PCA_Mode_HighPulseOutput;                //PCA_Mode_PWM, PCA_Mode_Capture, PCA_Mode_SoftTimer, PCA_Mode_HighPulseOutput
//        PCA_InitStructure.PCA_PWM_Wide = 0;                                        //PCA_PWM_8bit, PCA_PWM_7bit, PCA_PWM_6bit
////  PCA_InitStructure.PCA_PWM_Wide = PCA_PWM_8bit;
//  PCA_InitStructure.PCA_Interrupt_Mode = ENABLE;                //PCA_Rise_Active, PCA_Fall_Active, ENABLE, DISABLE
//        PCA_InitStructure.PCA_Value    = 65535;                                //对于软件定时, 为匹配比较值
//        PCA_Init(PCA2,&PCA_InitStruc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