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教你如何将PID输出结果与PWM占空比一起玩起来

楼主(2018-04-05):
不论是智能车还是四轴飞行器,都会遇到占空比输出影响并控制输出端控制电压得情况,如何将UK值与PWM占空比值对应起来,进而实现占空比输出和输出控制电压对应?这里分享一些我的经验。

前提条件:(讨论的是输出控制的是电压,不是PWM方波。而PWM输出后要经过滤波整形再输出控制)输出电压控制电压范围是0-10V。给定、反馈、输出电压采样输入电压范围是0-5V(经过运放)。使用单片机AD为10位AD芯片。那么10位AD芯片电压采集得到的数据范围就是0-1024。PWM为 8位可调占空比方波,0对应输出占空比为0的方波,255对应输出占空比100%的方波,127对应输出50%的方波。
比如:当前给定是2.5V,反馈电压是1V
那么经过AD采样1、给定2.5V对应为 5122、反馈1V对应为 205假定经过PID计算得到的UK为400也就意味着输出电压应当为(400*(UPWM峰值电压))/1024
那么UK对应的PWM占空比是多少呢?我们知道,UK=1024对应占空比为100,也就是PWM的占空比系数为255。可知,PWM系数 = UK/4;那么400就应当对应系数 400/4=100。也就是输出电压=400*10/1024=3.9V
同时,由于采样精度以及PWM输出占空比精度控制的问题,将导致输出电压和期望值不是那么线性,所以,我在项目内加入了输出电压采样的控制。
采样AD输入为0-5V,所以,对于输出0-10V有一个缩小的比例。输出10V则采样值对应为255输出5V则采样之对应127可知,3.9V对应AD结果为97采样输出电压值,可以针对性的调整一下占空比输出,从而得到误差允许范围内的一个控制输出电压。
同时,经过一些加速控制的手段。可以比较迅速的达到控制的目的。下文中的UK控制方法是针对增量式PID控制而来做的。

void    PWMProcess(void)
{
    uint16 idata temp;
    uint16 idata UKTemp;
          temp = 0;
    UKTemp = 0;
    if( Pwm.ChangeFlag_Uint8 != 0 )   //判断是否需要改变占空比
                {                  //是否需要改变占空比和你的被控系统特性有关
                        Pwm.ChangeFlag_Uint8 = 0;
                        UKTemp = PID.Uk_Uint16 + SwIn.AddValue_Uint16;//计算UK控制量
                        //控制量和计算值以及一个开关量有关,我这里的开关量是系统需要的时候叠加在控制量上的一个变量。
                        if(UKTemp>999)
                        {
                                UKTemp = 999;
                        } //这里只所以是999封顶而不是1024是因为我的系统PWM的峰值电压是12V导致。
                        while(1)//如果输出电压和期望电压相差 Delta,则继续调整占空比,直到在误差以内
                        {
                                ADChPro(UPWMADCH);          //测量输出电压
                                if( ADPool.Value_Uint16[UPWMADCH] == UKTemp)
                                {
                                        return;
                                }
                                if( ADPool.Value_Uint16[UPWMADCH] > UKTemp)   //如果当前电压大于输出电压,减小占空比
                                {
                                        if( ( ADPool.Value_Uint16[UPWMADCH] - UKTemp ) > UDELTA )
                                        {
                                                temp = ADPool.Value_Uint16[UPWMADCH] - UKTemp;  //
                                                temp = temp / 2;       //下降可以加速下降,所以下降参数加倍  -----/*PWM的系数为UK/4*/
                                                if( Pwm.DutyCycle_Uint8 > temp )
                                                {
                     Pwm.DutyCycle_Uint8 = Pwm.DutyCycle_Uint8 - temp;
                                                }
                                                else
                                                {
                    Pwm.DutyCycle_Uint8 = 0;
                                                }
                                        }
                                        else
                                        {
                  return;
                                        }
                                }
                                else           //如果当前电压小于输出电压
                                {
                                        if( ( UKTemp - ADPool.Value_Uint16[UPWMADCH] ) > UDELTA )
                                        {
                                                temp = UKTemp - ADPool.Value_Uint16[UPWMADCH];
                                                temp = temp / 4;  //上升处理不要超调,所以每次只+一半
                                                if( (255-Pwm.DutyCycle_Uint8) > temp )
                                                {
                    Pwm.DutyCycle_Uint8 += (temp/2);
                                                }
                                                else
                                                {
                    Pwm.DutyCycle_Uint8 = 255;
                                                }
                                        }
                                        else
                                        {
                  return;
                                        }
                                }
                                DisPlayVoltage();
                                PWMChangeDuty(Pwm.DutyCycle_Uint8);  //改变占空比
                                Delay(10,10);
                        }
                }
}

网友A(2022-01-07):
也就是PWM的占空比系数为255   敢问255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B:
我把楼主的代码重新格式化了下, 方便阅读
void PWMProcess(void)
{
    uint16 idata temp;
    uint16 idata UKTemp;
    temp = 0;
    UKTemp = 0;
    if (Pwm.ChangeFlag_Uint8 != 0)   //判断是否需要改变占空比
    {                  //是否需要改变占空比和你的被控系统特性有关
        Pwm.ChangeFlag_Uint8 = 0;
        UKTemp = PID.Uk_Uint16 + SwIn.AddValue_Uint16;//计算UK控制量
        //控制量和计算值以及一个开关量有关,我这里的开关量是系统需要的时候叠加在控制量上的一个变量。
        if (UKTemp > 999)
        {
            UKTemp = 999;
        } //这里只所以是999封顶而不是1024是因为我的系统PWM的峰值电压是12V导致。
        while (1)//如果输出电压和期望电压相差 Delta,则继续调整占空比,直到在误差以内
        {
            ADChPro(UPWMADCH);          //测量输出电压
            if (ADPool.Value_Uint16[UPWMADCH] == UKTemp)
            {
                return;
            }
            if (ADPool.Value_Uint16[UPWMADCH] > UKTemp)   //如果当前电压大于输出电压,减小占空比
            {
                if ((ADPool.Value_Uint16[UPWMADCH] - UKTemp) > UDELTA)
                {
                    temp = ADPool.Value_Uint16[UPWMADCH] - UKTemp;  //
                    temp = temp / 2;       //下降可以加速下降,所以下降参数加倍  -----/*PWM的系数为UK/4*/
                    if (Pwm.DutyCycle_Uint8 > temp)
                    {
                        Pwm.DutyCycle_Uint8 = Pwm.DutyCycle_Uint8 - temp;
                    }
                    else
                    {
                        Pwm.DutyCycle_Uint8 = 0;
                    }
                }
                else
                {
                    return;
                }
            }
            else           //如果当前电压小于输出电压
            {
                if ((UKTemp - ADPool.Value_Uint16[UPWMADCH]) > UDELTA)
                {
                    temp = UKTemp - ADPool.Value_Uint16[UPWMADCH];
                    temp = temp / 4;  //上升处理不要超调,所以每次只+一半
                    if ((255 - Pwm.DutyCycle_Uint8) > temp)
                    {
                        Pwm.DutyCycle_Uint8 += (temp / 2);
                    }
                    else
                    {
                        Pwm.DutyCycle_Uint8 = 255;
                    }
                }
                else
                {
                    return;
                }
            }
            DisPlayVoltage();
            PWMChangeDuty(Pwm.DutyCycle_Uint8);  //改变占空比
            Delay(10, 10);
        }
    }
}

网友C(2022-05-18):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PWM的占空比系数为255   敢问255怎么计算出来的

计算毛线,8位单片机输出最大255,也就是一个字节.比如P1输出1111 1111B,也就等于255,还等于0xff.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把楼主的代码重新格式化了下, 方便阅读

这样更方便初学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