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教程第四部分:图表仿真教程

楼主(2018-04-05):
本系列完整的pdf版本教程下载(共150页):
http://www.51hei.com/bbs/dpj-111690-1.html

引言

本部分教程通过一个简单的放大电路,来告诉您如何使用 Proteus VSM 实现基于图表的仿真。包括以下步骤:
              放置图表、探针和激励源
              执行仿真操作
              使用图表显示仿真结果,并进行测量
              提供多种分析图表的综述

第四部分的教程不包括 ISIS 软件的使用说明——也就是一系列的元件放置、导线连接、对象标记等操作。如果 您还没有熟悉 ISIS 的使用,请先阅读第一部分“ISIS原理图绘制教程”的内容。。

在尝试对自己的电路设计进行图表仿真之前,我们强烈建议遵循本教程的步骤来学习和练习。正确理解本教程 涉及的概念将让你能够更加快速地吸收和消化帮助文档里面的内容,并在长期的工作中让你节省大量的时间和 跳过一些不必要的挫折。

开始

我们学习的例子是一个基于 741 运放的音频放大电路,如下图所示。它是 741 一个不常见的电路组成,工作在

单个 5V 电源下。反馈电阻 R3 和 R4 设定了该级增益约为 10。输入偏置元件 R1、R2 和 C1,在同向输入端设 置虚地参考点,并对输入信号进行去耦。

通常情况下,我们都会对电路进行瞬态分析。因为瞬态分析对这类电路是最有效的,能够提供电路的大量信息。 在完成瞬态分析后,我们再进行其它类型的分析并进行比较。

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自己绘制这个电路;也可以从 Proteus 软件中通过“文件->打开模板工程->教程->模拟仿真

教程(第 1 部分)”加载一个已有的设计文件。无论你选择哪种方式,在进行下一阶段的学习之前,都要确保 你已经可以有一个完整的电路可以进行仿真。

激励源

为了测试这个电路,我们需要为它提供一个合适的输入信号。我们可以使用方波电压信号源来作为输入激励。

点击激励源模式图标,在对象选择器中显示可用的激励源类型列表。对于我们这个电路的仿真,需要一个脉冲 激励源。所以我们选择脉冲激励源类型,将鼠标移到编辑窗口中的 IN 终端右边,然后在连线上点击左键,即可 放置这个激励源到电路中,并且连接到电路的输入端。

激励源对象就像 ISIS 中其它的大部分对象,在放置之前同样可以进行预览和旋转,放置以后可以对其编辑、移 动、重新定向或删除(参阅参考手册中的激励源和探针,有更详细的说明)。

我们刚才是将激励源直接放在连线上,这样可以自动连线,省略连线的步骤。当然,还可以把激励源放在导线 的旁边,然后使用正常方式进行连线。如果激励源是直接放在连线上的,如果你拖动激励源离开连线,ISIS 会 假定你想要将其从连线上分离,因此不会连其它元件一样一起拖动连线。

我们注意到,激励源被自动分配了一个参考标号——自动以终端名字 IN 给激励源命名。事实上,只要激励源连 接到任意一个对象(或者直接放在连线上),都会使用所连接的网络名字为激励源命名。如果这个网络没有命 名,默认情况下会使用最接近的元件引脚名字来给激励源命名。

最后,我们必须编辑激励源来定义我们想要的脉冲波形。右键点击激励源,从弹出的菜单中选择“编辑属性”,
在高电压字段将值设置成 10mV,然后将脉冲宽度设置成 0.5s。

选择“确定”按钮确认参数。

对于这个电路,只需要一个激励源,但 Proteus 软件对于放置激励源的数量是没有限制的。

探针

在这个电路中,我们使用激励源给了电路输入信号。现在我们在电路的关键位置放置探针来监测信号。很明显,

输出信号和偏置后的输入信号是我们感兴趣的关键点,因此,在这两个位置放置两个电压探针。如果需要,还 可以在其它关键点放置多个探针。

我们来放置探针,先选择探针模式,然后在对象列表窗口选中电压探针。探针可以直接放到连线上,也可以像 其它元件一样,放置后再进行连线。移动鼠标到编辑窗口中 U1 引脚 3 的左边,点击左键放置探针,一定要把 探针的引脚放在导线上,而不能放在 U1 的引脚上。注意,探针自动获取的名字是离它最近的元件的名字+元件 的引脚名,引脚名放在括号中。现在在终端 OUT 的左边,也就是结点和终端引脚之间的连线上,点击左键放置 第二个探针。

探针同激励源和 ISIS 中其它的大部分对象一样,在放置之前同样可以进行探针的预览和旋转,放置以后可以进 行探针的编辑、移动、重新定向或删除(可以从参考手册中的探针部分获取更多信息)。如果要改变探针的参 考标号,可以对其进行编辑。在我们的例子中,默认分配的名字都很好。

现在我们已经建立了电路并设置了激励信号和探针准备仿真,但我们还需要放置一个图表来显示仿真结果。

图表

在仿真中,图表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仅充当了结果的显示媒介,而且还定义了实际仿真的执行过程。

通过放置一个或多个图表到电路中,并且指出你希望通过图表看到的各种数据(数字、电压、阻抗等),ISIS

将自动判断你要完成的图表仿真类型,以及仿真中所需要包含的某一部分电路。 对于瞬态分析,我们需要一个模拟图表。这里使用模拟图表而不是用瞬态图表来命名,是为了和显示数字分析

结果的数字图表进行区分。数字分析也是瞬态分析的一种特殊形式,数字分析和模拟分析的结果数据可以使用

同一个混合图表在一个时间轴上显示。 在放置图表到电路中前,首先选择图表模式图标,对象选择器中会显示可供使用的图表类型的列表,选择“模

拟图表”,将鼠标移到编辑窗口,点击左键开始放置图表,拖出一个适当大小的矩形,再次点击左键完成图表
的放置。

操作图表与操作 ISIS 中大多数对象类似,虽然它们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我们将在本教程的适当位置进行介绍,

但是关于图表的帮助文档还是非常值得去仔细阅读的。 使用鼠标的左键点击图表,然后(按下鼠标左键)拖动其中一个缩放控制柄,可以重新调整图表的大小。 我们现在把激励源和探针添加到图表中。注意,实际上,每一个激励源都是一个探针,所以要查看激励源的输

入信号是没有必要再放置另一个探针的。

在图表中添加探针和激励源的方式有三种: 第一种方式就是将探针/激励源拖到图表中,然后释放鼠标左键——这个操作就好像我们在移动探针/激励源到另

一个位置一样——对每一个探针/激励源都重复这样的操作。ISIS 会检测到你在向图表中添加探针/激励源,添加

后探针/激励源还会恢复到原来的位置,同时在图表中添加一个同名的图线。在模拟图表中,图线可与左边或右 边的坐标轴相关联,放置时,探针/激励源将自动关联到离放置位置最近的坐标轴。不管你放置探针/激励源到哪 个坐标轴,新的图线总是添加在已存在的图线下面。

第二种和第三种向图表添加探针/激励源的方式都是使用“图表”菜单中的增加导线命令,这个命令用来向当前 图表增加探针(当有多个图表时,当前图表是“图表”菜单中被选中的那个图表)。

在探针或激励源没有被选中时,如果调用“添加图线”命令,将会出现“添加瞬态图线”对话框,然后可以从 设计中所有探针(包括其他原理图页面中的探针)的列表中选择探针。

如果在调用“添加图线”之前选中了探针或激励源,将会提示你是否在当前图表中快速添加选中的探针,选择

“取消”,将会同之前描述的一样调用添加瞬态图线对话框,选择“确定”,将会在当前图表中添加所有选中 的探针/激励源,并按名字的字母顺序进行排序。

我们来将探针和激励源快速地添加到图表中。可以按住 CTRL 键,然后一个一个点击选中探针和激励源,也可 围绕整个电路拖一个矩形框选中所有的电路,系统会自动忽略除了探针和激励源之外的所有其它选中对象。最 后从“图表”菜单中选择“添加图线”命令,然后在弹出的提示框中选择“确定”,图线将会出现在图表中(因 为只有一个图表,并且是最近使用的图表,在“图表”菜单下处于被选中的状态,因此也就被认为是当前图表)。 现在在图表中应该可以看到图线有一个名字(放在轴的左边)和一个空白的数据区(图表主体部分)。如果图 表中没有显示图线,可能是 ISIS 中画的图表太小了,通过选中图表并拖动其中的一个角就可以调整图表的大小, 使其足够大能够清楚看到图线的名字。

正如上图显示的,我们的图线按字母的顺序依次排列。当然,我们也能重新排列这些图线的顺序,先确保图表 没有被选中,然后在你想要移动或编辑的图线名字上点击左键。当导图被选中并处于突出显示的状态时,你就 可以使用鼠标的左键向上或向下拖动图线或编辑图线(不移动鼠标而点击左键),点击右键将删除图线(从图 表中移除图线)。在图表的其他地方点击鼠标左键,可以取消图线的选中状态。

在开始仿真图表之前,我们还有最后一项设置要做,就是设置仿真运行的时间。ISIS 将根据图表 X 轴的结束时 间来仿真电路,对于一个新建的图表,默认值是 1s。对于我们这个电路而言,我们希望输入的方波是 10kHz 的音频,这需要 100ms 的仿真时间。先选中图表然后左键点击图表,将弹出一个“编辑瞬态图表”的对话框。 在这里你可以对图表设置标题,指定仿真开始和停止的时间(对应着 X 轴左边最小值和右边的最大值),给左

坐标轴和右坐标轴命名(在数字图表中不会显示),还可以指定仿真运行的一般属性。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将停 止时间从 1 改成 100u(可以直接输入 100u,ISIS 会自动转换成 100E-6),然后选择“确定”。

现在可以运行图表来仿真这个电路。为了避免出现一些不可预知的问题,读者可以使用 Proteus 提供的模板工 程(打开模板工程->教程->模拟仿真教程(第 2 部分))来进行仿真。

仿真

进行图表仿真,你只需要从“图表”菜单中调用“仿真图表”命令(或者使用快捷键:空格键)。仿真命令使
电路进入仿真过程,并把仿真结果自动更新到当前图表(“图表”菜单中被标记的图表)中。

运行图表仿真的过程中,状态栏会显示仿真的进度。仿真完成后,将使用新的数据重绘图表。对于目前的 ISIS 版本以及仿真内核,它将忽略图表的开始时间这个参数,也就是说仿真总是在 0 时刻开始,直到到达停止时间 或是到达静止状态。你可以在仿真的过程中按下“ESC”键来中止仿真。

仿真日志记录了上一次的仿真细节。你可以点击原理图左下角的仿真监视器查看仿真日志。仿真模拟电路的仿 真日志很少有让人感兴趣的东西,除非有警告或错误,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发现这些错误的一些细节。在某 些情况下,仿真日志可以提供一些从图表曲线不能得到的有用的信息。

第一次仿真图表的过程就完成了,我们观察一下图表中的曲线,发现很难看到任何细节。要检查电路是否按我
们设想的那样进行工作,我们需要做一些测量。

测量

在原理图中与电路一起放置的图表是最小化了的。如果要进行测量,我们必须先将图表进行最大化。可以通过
右键点击图表,从弹出的菜单中选择“最大化窗口”命令。

这将在新的选项卡中打开图表,并会更改菜单和工具栏为图表相关的命令。 在图表左边区域显示的是曲线的名字,右边显示的是曲线本身。由于这是一个新的图表,我们还没有进行任何

测量,在图表中是看不到光标的,状态栏也只显示图表标题信息。当放置测量光标后,图表的底部会显示光标 的所在位置的数据和增量值。

曲线的颜色与自己名字的颜色是相同的,不同曲线的颜色不相同,因此通过颜色可以区分曲线。如果 IN、U1(POS IP) 和 OUT 曲线都放在左坐标轴,那么可以看到 OUT和 U1(POS IP) 的曲线聚集在图表的顶部(红色的为 OUT 曲线,黄色的为 U1(POS IP)曲线),而 IN 的曲线(蓝色)在图表的底部。这是因为 OUT 和 U1(POS IP) 的幅 值比 IN 大很多,不是在一个数量级,这不利于我们观察曲线的细节。

为了观察曲线的更多细节,我们需要将 IN 的曲线与其它两个隔离开,可以使用鼠标左键拖动 IN 曲线的名字到 图表的右边来实现,这将会在图表右边出现一个合适刻度值的另一个坐标轴。右边坐标轴与左边坐标轴的刻度 是各自独立的。现在 IN 的曲线似乎放大了,这是因为 ISIS 为右边的坐标轴选择了更精细的刻度。

为了使这个图表更加清晰,也许最好的方法是移除 IN 曲线,因为使用 U1(POS IP)就能满足我们的需求。右键

点击 IN 曲线名,选择“删除曲线”菜单,图表将恢复到只有左边坐标轴的情况。 下面,我们使用光标来测量两个量:

               电路的电压增益。

               大概的输出下降时间。 每个图表都有两个光标,称为参考光标(红色)和主光标(绿色)。光标总是会“锁定”到曲线上,“锁定”

之后通过一个小的“X”表示并显示在波形上。

下面先来放置参考光标。在操作参考光标和主光标时可以使用相同的按键或动作,因为参考光标比主光标较少 使用到,所以在使用参考光标时要按住 CTRL 键才能控制。放置光标时,你需要在想要锁定光标的地方左键点 击曲线。如果按下 CRTL 键,将放置参考光标,如果没有按下,将放置主光标。鼠标按键保持按下状态可以拖 动光标。

按住 CTRL 键并按下鼠标左键,移动指针到图表的右边,将出现的红色参考光标移到 X 轴的 70us 或 80us 位置。 现在状态栏显示的就不再是图表的标题了,显示的是光标位置的时间(红色,在左边)、电压值和曲线名(在 右边)。

你可以使用键盘上的向左和向右光标键在 X 方向上移动光标,可以使用向上和向下光标键把光标锁定到前一个 或后一个曲线。左右键可以分别移动光标到达 X 轴的左右极限。当 CTRL 键被按下时,键盘上的左右键和上下 键可以控制参考光标的移动和曲线锁定。

现在把主光标移动到 20us 和 30us 之间,并锁定到曲线 OUT 上。这个过程除了不需要按住 CTRL 键之外,和 上面的参考光标放置完全一样,主光标的时间和电压现在也显示在状态栏中。

在状态栏显示的信息里面还有两个光标的时间差和电压差。电压差应该小于 100mV。由于输入脉冲的幅值是

10mV,所以放大器的电压增益大约是 10。注意,这个电压差是正的,因为主光标是在参考光标之上,而电压 差是由主光标的值减去参考光标的值得到的。

我们可以将主光标和参考光标定位到输出脉冲下降沿的两边,使用两个光标的相对时间差来测量下降时间。这 可以通过鼠标拖动光标或使用光标键实现(对参考光标不要忘记 CTRL 键)。主光标应该放在曲线的右边直到 曲线处于伸直状态为止,参考光标应该放在下降沿开始的拐角处,你应该会发现下降沿的时间是小于 10ms。

电流探针

我们已经完成了图表的测量操作,现在返回到电路中,通过点击图表页面右边的“x”图标即可关闭最大化图表。

现在,我们使用电流探针测量反馈电路中的电流,这可以通过测量流入 R4 的电流来实现。 电流探针和电压探针的使用方式类似,但有一个重大的差别:电流探针有是要指定放置方向的。在电路连线上

放置电流探针,可以等效为电流探针把连线断开,然后把自己连接到断开的连线的两端。所以电流探针需要知

道连线的方向,因此如果把电流探针放置到与连线平行的方向上,那么电流探针放置的方向也就是连线的方向。 电流探针默认以水平方向放置,测量的电流也只能是从左到右的水平连线上的电流。如果要测量垂直连线上的

电流,电流探针需要旋转 90 度或 270 度放置。如果放置电流探针的角度是错误的,在仿真时,将会报告这个

错误,可以查看探针图标上的箭头与电流方向是否相同来解决这类错误。 通过点击对象列表中的电流探针的图标选择电流探针,左键点击顺时针旋转图标,使箭头指向下,然后在 R4

右边连接 U1 第 6 引脚的垂直导线上放置探针。

在进行这一步前确保右坐标转没有被电压探针使用。将电流探针拖到最小化了的图表的右边。对于电流探针, 放到图表的右坐标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电流探针通常和电压探针的刻度不同,所以需要一个单独的轴来 显示。

目前,对于电流探针,还没有在图表中绘制对应的曲线。按下空格键重新仿真图表,就会出现电流曲线 OUT,
如下图蓝色显示的。

从最小化的图表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反馈回路中的电流波形与输出电压波形非常接近,这正是运算放大器应有 的波形。电流在 10uA 和 0uA 之间变化,分别对应着曲线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如果你愿意,可以将图表最大 化后进行更仔细的检查和测量。

频率分析

在模拟电路仿真中,除了瞬态分析外,还有其它几种分析类型和图表。这些图表、探针和激励源的使用方式都

是一样的。我们接下来讨论频率分析图表,在频率分析图表中,X 轴是频率(或者以对数表示),Y 轴显示的 是被测信号的幅度和相位。

为了完成频率分析,必须使用频率分析图表。左键点击图表图标切换到图表模式,在对象选择器中将显示可用 的图表类型列表,点击“频率分析图表”类型,然后像之前一样在原理图中放置图表:在空白区域使用鼠标左 键拖一个框,然后再次点击左键进行确认。这不需要删除原有的瞬态分析图表。

现在开始添加探针,我们应该添加电压探针 OUT 和 U1(POS IP)。在频率分析图表中,两个 Y 轴(左边和右边) 有特定的意义。左 Y 轴用于显示探针信号的幅度,右Y 轴用于显示探针信号的相位。为了能看到幅度和相位,

我们必须在图表的两边都添加探针。先拖动探针 OUT 到图表的左边,然后再次拖动这个探针到图表的右边,可 以看到这两条曲线有不同的颜色,但它们的名字相同。拖动探针 U1(POS IP)到图表的左 Y 轴就可以。

幅度和相位值必须指定一个参考量,在 ISIS 中,可以指定一个参考激励源作为参考量。参考激励源在 相位 0° 处总是有一个 0dB(1V)的输出。电路中任何已有的激励源都可以被指定成参考激励源,而电路中其他激励源 在频率分析中都会被忽略。在我们的电路中可以指定激励源 IN 作为参考量,只需要简单的将其拖到图表中,就像添加探针的方法一样。由于你添加的是一个激励源,ISIS 会假设你添加的这个激励源是当作参考激励源的, 并会在状态栏显示一条消息来进行确认。请你按照上面描述的方法进行操作,否则仿真将不能正常工作。

没有必要去编辑图表的属性,因为对于我们的目的,选择默认的频率范围可以了。如果你打开了图表的属性对 话框(右键点击图表,选择“编辑属性”),你会发现编辑频率图表对话框与瞬态图表的对话框略有不同。频 率图表不能修改坐标轴的名字,因为两个轴都有特殊的意义。选项下面有一个勾选框,可以让幅度的显示在 dB与正常的电压单位间进行选择。这里最好使用默认值,即使用 dB,因为图表中显示的电压绝对值不是电路中真 实的电压值,而是相对于参考激励源的一个电压值。

现在右键点击图表,从弹出的菜单中选择“仿真图表”命令开始仿真图表。当仿真完成以后,使图表最大化, 让它在一个新的选项页中显示。

首先观察 OUT 的幅度曲线,我们可以看到通频带增益只有 20dB(正如预期的),可用的频率范围是 50Hz 到
20kHz。你可以使用光标来进行测量验证,光标的使用方法见前一节的描述。

输出信号 OUT 的相位曲线显示了相位失真的程度,在电路响应的极限位置,相位下降到-90 度,即图表的最右 边位置,这是单位增益所在的频率。如果检查 U1(POSIP)的幅度曲线,输入偏置电路的高通滤波器效果清晰可 见。注意左 Y 轴的刻度是对数形式表示的,如果要读取 U1(POS IP)的幅值,需要使用光标进行读取。

扫描变量分析

ISIS 还能对电路中由于一些参数的变化对电路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有两种分析类型:直流扫描图表和交流扫

描图表。直流扫描图表显示的是扫描变量变化时电路工作点的值的变化。而交流扫描图表显示的是一系列的单 点频率分析值,以幅度和相位形式表示,就像使用频率分析图表一样。

由于这两个图表的分析形式类似,所以我们只讨论其中的一个——直流扫描图表。在示例电路中,输入偏置电 阻 R1 和 R2 受流入 U1 的小电流影响。要了解这两个电阻值的改变将如何影响偏置点,可以使用直流扫描图表。

首先,在原理图中的空白区域放置一个直流扫描图表,然后将探针 U1(POS IP)拖到图表的左边。我们需要设置 扫描值,点击右键,选择“编辑属性”菜单。如上图所示,编辑直流扫描图表对话框包括设置扫描变量的名字,

开始和停止的值,扫描的步数等。我们想要扫描的电阻值范围是 100k 到 5M,因此设置开始值 100k、停止值
5M,点击确定提交修改。

当然,电阻 R1 和 R2 也需要修改才能进行扫描,左键双击 R1 进行编辑,将其值从 470K 改变成 X,点击“确 定”完成修改。注意,上面这个编辑直流扫描图表对话框中的扫描变量是也是用 X 表示的。关于 R2,重复这个 编辑操作,将它的值也设置成 X。

现在,使用右键点击图表,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仿真图表”命令仿真图表。然后,最大化图表,你能看到由 于偏置电阻的增加导致偏置电平慢慢降低,在 5M 欧的位置,电平已经比 2.5V 低了很多。

当然,偏置电阻的改变对频率响应也有影响,特别是在低频段。我们可以在 50HZ 的范围内做一个交流扫描分 析来观察偏置电阻对频率响应的影响。

噪声分析

最后一个值得一讲的的分析图表是噪声分析图表。在这个分析图表中,仿真器将考虑每一个元件产生的大量热

噪声。在电路中的每一个探测点将把所有的噪声分量进行平方求和运算。计算的结果与对应的噪声带宽绘制到 图表中。

对于噪声分析,有以下几个重要特性:
               仿真时间与电路中的电压探针(和激励源)成正比,因为每一个探测点都将进行噪声计算。
               在噪声分析中,电流探针没有意义,被忽略掉。
               大量的处理信息显示在仿真日志文件中。

               PROSPICE 可以计算输入和输出的噪声。要计算输入噪声,必须要定义一个输入参考量,这可以通过 将一个激励源拖入图表中来完成,就像频率参考量一样。图表将为绘制每个输出探测点在输入点的等 效噪声。

在我们的电路中,为了完成噪声分析,我们必须要先将 R1 和 R2 的值恢复到 470kW。然后选择噪声分析图表 类型,在原理图中的空白区域放置一个新的图表。我们将电压探针 OUT 拖到图表中,因为我们要测量 OUT 这

一点的噪声。打开图表的“编辑噪声图表”对话框,需要把输入激励源 IN 设置为输入参考量。在对话框中还有

一个以 dB 显示结果的勾选框,如果勾上这个勾选框,0dB 就是 1V 的均方根。在这里我们不需要设置这一项, 点击“确定”完成设置。

点击空格键仿真图表,当图表被最大化以后,你会发现噪声分析图表产生的值通常都非常小(在我们这个例子 中是 pV 级别),这是符合预期的。但在你的电路中应该怎样去追踪噪声的来源呢?是在仿真日志中!

点击状态栏的仿真日志信息,如上图所示,你应该能看到以‘Total Noise Contributions at...’开始的一行文本。

这里列出了每个电路元件的噪声贡献(在整个频率范围内)。这里的大部分元件都是运放的内部元器件,带有 前缀 U1_。如果在“编辑噪声图表”对话框中选择了记录频谱贡献的选项,将会得到更详细的仿真日志数据, 它将在每一个频率点记录每个元件的贡献值。

本系列完整的pdf版本教程下载(共150页):
http://www.51hei.com/bbs/dpj-111690-1.html

网友A(2019-05-10):
谢谢分享,proteus仿真时,分析报表还不会用

网友B(2019-07-27):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C(2019-09-19):
谢谢楼主,对我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