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程序问题 困扰我很长时间了

楼主:
还是昨天的问题,这两个程序分别如下:

这两个程序唯一的差别在于程序一循环有两个,程序二循环是一个。
但是运行的结果是程序一单片机并不变化,程序二单片机可以正常变化数字
而且通过电压表可以看出,虽然程序赋值相同,这两个单片机空闲接口电压根本不一样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长时间了,谁能解答一下?不胜感激!

程序一: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xdata uchar num[]={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delay(uchar i)
{
uchar t;
while(i--)
{
  for(t=0;t<120;t++);
}
}
void main()
{
  uchar i;
  while(1)
  {
   for(i=0;i<10;i=i+2)
   {
    P2=num[i];
    delay(500);
   }
   for(i=0;i<10;i++)
   {
    P2=num[i];
    delay(500);
   }
  }
}
程序二: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num[]={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delay(uchar i)
{
uchar t;
while(i--)
{
  for(t=0;t<120;t++);
}
}
void main()
{
uchar i;
while(1)
{
  for(i=0;i<10;i++)
  {
    P2=num[i];
    delay(500);
  }
}
}

网友A(2018-04-05):
我参考了一下昨天的回答,发现只要吧Xdata改成data,程序一单片机就正常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B:
xdata存储类型是片外RAM,此电路中无片外RAM,CPU找不到数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xdata存储类型是片外RAM,此电路中无片外RAM,CPU找不到数据。

我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