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传感器可以直接与单片机的引脚连接吗

楼主(2018-04-05):
可以直接与单片机的引脚连接吗

网友A:
是ttl电平就可以

网友B(2018-05-22):
引用 网友A:
是ttl电平就可以

怎么知道是不是ttl电平呢,如果不是要怎么连接?求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知道是不是ttl电平呢,如果不是要怎么连接?求解

如果不是就用光电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