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ADC输入控制PCA模块0脉宽输出值随ADC输入值的变化变化,例如:当ADC0输入3.0V,...

楼主(2018-04-05):
你好,大神,请问下,多个ADC输入控制PCA模块0脉宽输出值随ADC输入值的变化变化,例如:当ADC0输入3.0V,PCA模块0脉宽输出的值也是3.0V(测量得到),当ADC1输入2.0V,PCA模块0脉宽输出的值也是2.0V(测量得到),这样的功能,如何设置呀?

网友A:
根据电压调节占空比得到最后的输出电压,大概是这样吧

网友B:
占空比转换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