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与电阻并联,用于逆变电路,频率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2018-04-05):
直流电路中,电容与电阻并联!用于逆变电路!我不知道频率怎么计算!请大神指点,电阻与电容并联的频率是如何计算的?比如104电容跟45K电阻并联!

网友A:
电容阻抗:Rc=1/ωL   ω=2πf,f=信号频率,c=电容量,单位=法。电感阻抗:Rl=ωL     L=电感量 单位=亨。串联  Z=R+Rc+Rl并联  1/Z=1/R+1/Rc+1/Rl

楼主:
我拿笔才发觉!好像不对!不是电容电感!而且也不知道频率!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B:
没原理图怎么就认为这阻容并联就是确定频率的?楼上发的计算公式不够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