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示波器设计教程与源码资料等下载

楼主:
以上是是驱动 TLC1549 的函数,如果你还想彻底弄清 TLC1549 的各种参数,请参考数据手册TLC1549.pdf , 使用该函数需要注意的是 , 两次调用该函数之间的间隔要超过 21us 21us 21us 21us , AD 转换是要一段时间的,在高速系统中时间控制尤其关键。 Mini51 板单片机在 22.1184M 晶振时钟频率下运行,连续两次 AD 采集数据并将数据写入外部扩展 RAM 变量缓冲区,之间的时间间隔实测略小于 21u s的,需要适当延时。这在高速档数据采集时增加了一定延时等待就是这个原因。图形显示有很多种 , LCD 显示稍难 , ADC 得到的结果如何在 LCD 上描点 , 这确实是一个难点 ,涉及 LCD 驱动问题,需要花费很大篇幅才能完成。最初调试我们可以选用串口来做,借助他人现成的工具软件。下面介绍基于串口和上位机工具软件的波形显示程序设计。

根据理想运算放大器的特性,同相输入端与反相输入端虚短,也就是在正常情况,运算放大器内部的电路总是通过调整,使同相端与反相端的电压保持相等,图中已经把反相端和输出端相连,这种调整会通过输出端作用在反相端。信号从同相端输入,当同相端电压随着输入信号变化时,根据虚短的特性,运放内部电路不断调整并通过输出端作用在反相端,使反相端电压总是和同相端电压保持一致,这时输出信号幅值与输入信号幅值总是相等,仿真效果图如图(2)所示,A通道为输入峰值 1V1000Hz 的正弦信号,B 通道为跟随器输出的等幅值信号,注意图中给了 1k 的负载电阻。当负载在一定范围内变化时, 运放通过内部电路自动调整 (放大) , 总能使输出与输入幅值保持一致。简单的理解是驱动负载所需的能量由运算放大器从电源获得,并不从输入信号获得,这就是电压跟随器的本质效应,实质就是提高了输入阻抗,减小了对输入信号的影响。 这里给运算放大器提供了正负 5V 电源。我的理解是,如果输入信号是双极性,电源一定要使用双电源,如果是单极性,某些运算放大器也可以单电源供电,简单总结规律就是电源的范围应该覆盖并超过输入信号的范围,否则输出的信号就会失真。

2、大信号衰减
幅值变化范围超过 ADC 输入范围的信号,需要比例衰减,衰减电路通常用电阻分压即可。如图
(3)所示,电阻 R2,R3构成 0.1 倍衰减电路,仿真效果如图(4)所示,CHA 是5V档而CHB 是0.5V档,对比信号幅值,输出信号刚好是输入信号的0.1倍。
-----------------------
//    版权信息
    基于STC12C5A60S2的简易单片机系统
    作者: Tumer Ndely
    程序版权所有,引用前请联系作者,谢谢!
//    程序功能
    本程序为塔木电子简易示波器的驱动程序

    塔木电子简易示波器的基本功能参数

    1. 测量时间带宽 4KHz;
    2. 测量电压范围 -5V - 5V
    3. 频率测量精度 小于1Hz
    4. 幅值测量精度 小于0.1V
    5. 波形识别类型 正弦波 方波 三角波 斜波

基于STC12C5A32S2单片机的示波器设计电路原理图如下:

Altium Designer画的单片机示波器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网友A(2019-12-30):
不错,总算找到一个用STC做的,下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