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己一个单片机科技创新项目的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8-04-05):
本人要参加一个校内的科技创新项目
小组的创意主题是基于51单片机的智能鞋垫
实现的功能是测量体重和记步
通过蓝牙串口把数据上传到手机APP
网上还没有这样的可穿戴式设备先例,我想问一下这个想法可行性高吗?
记录步数通过振荡电路加速度传感器可以做到
测量体重这个功能目前不是很清楚怎么在鞋垫上通过压力传感器得出精确的体重
希望各位大神能指导一下我这个萌新。

网友A:
鞋垫上测量体重基本不可行。因为如果要准确测量体重,必须排除鞋子内部结构对于体重的分散压力,也就意味着必须使得全部体重都着力在鞋垫上,这是基本做不到的,因为偶尔一次两次可能会得到这样的效果,但每次都这样是不可能做得到的。其次,即便全部体重都在鞋垫上,要如何从柔性的鞋垫上提取全部的体重参数?脚趾头弯一下都会改变取样。如果为了测量体重而牺牲鞋子和鞋垫的舒适性,则是舍本而求末,会成为失败的产品。建议把传感器安放在鞋子的脚后跟或者脚尖处,这样能在特殊的动作下检测体重。

网友B:
这个难点就是需要体积做小。

网友C:
我感觉运动中测量体重不太可能,每个人迈步的力度可能不一样,数据 不可能太精确。既然有APP你可以通过用人站立静止时通过手机向鞋垫发送信息来测量体重,这样你只需要仿照电子秤那套设计就可以了。

网友D:
目前可行性不高,主要元件尺寸限制了。。。。。。。。。。。。

网友E:
直接想法就不过,鞋垫上的受力点你没法精准定位,而且每个人都不同,测量出来的数据根本就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