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星座灯源码+PCB工程+电路原理图

楼主:
看网上都是流水灯心形灯 刚学 做了一个星座灯也就是改了下布局 程序抄的
附加原理图 PCB 还有程序
Altium Designer画的单片机星座灯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n,n1,n2,n3,n4,n5,n6,n7;
uchar code light[]={
0xbd,0xbb,0xbe,0xde,
0xdd,0xee,0xed,0xeb,
0xb5,0xba,0xd5,0xda,
0xe5,0xea,0x5a,0xe5};

void delay(uint);
void breath();                                            //呼吸
void flashing(uint);                                //十六灯闪烁
void flicker(uint);                                        //间隔闪烁
void waterlamp(uint);                                 //流水灯
void regainlamp0(uint);                                //复原灯 从前往后亮
void regainlamp1(uint);                                //从后往前亮
void regainlamp2(uint);                                //中间向两边灭灯
void Kong_lamp(uint);                                //中间暗灯
void irr_flashing(uint);                         //无规则闪烁
void Qun_flashing(uint);                        //四个一闪,三个一闪,三个一闪,两个一闪,四个一闪,乱闪
void Y_lamp(uint);                                        //从上往下亮

void main()
{
        uint i;
        while(1)
        {
                P1=P3=0x00;
                delay(100);
                for(i=3;i>0;i--)
                {
                         breath();
                }

                for(i=5;i>0;i--)
                {
                        flicker(500);
                }
                P1=P3=0xff;
                waterlamp(280);
                waterlamp(240);
                waterlamp(200);

                regainlamp0(200);

                breath();
                breath();

                for(i=2;i>0;i--);
                {
                        flashing(500);
                }

             irr_flashing(200);

                P1=P3=0xff;
                regainlamp0(200);

                flashing(500);

                regainlamp1(300);

                Kong_lamp(200);
                regainlamp2(220);

                irr_flashing(300);
                waterlamp(800);
                Kong_lamp(800);

                for(i=2;i>0;i--)
                        flicker(300);

                Y_lamp(500);
        }
}

void breath()                                           //呼吸
{
        n1=n3=25;
        n2=n4=0;

        for(n6=10;n6>0;n6--)
        {
                for(n=30;n>0;n--)
                {
                        P1=0xff;
                        P3=0xff;
                        delay(n1);
                        P1=0x00;
                        P3=0x00;
                        delay(n2);
                }
                n1--;
                n2++;
                if(n1==0)
                        n1=20;
                if(n2==20)
                        n2=0;
        }

        for(n7=10;n7>0;n7--)
        {
                for(n5=30;n5>0;n5--)
                {
                        P1=0xff;
                        P3=0xff;
                        delay(n4);
                        P1=0x00;
                        P3=0x00;
                        delay(n3);
                }
                        n3--;
                        n4++;
                        if(n3==0)
                                n3=20;
                        if(n4==20)
                                n4=0;
         }

}

void flashing(uint a)                                        //十六灯闪烁
{
        P1=0x00;
        P3=0x00;
        delay(a);
        P1=0xff;
        P3=0xff;
        delay(a);
}

void flicker(uint b)                                        //间隔闪烁
{
        P1=0xaa;
        P3=0xaa;
        delay(b);
        P1=0x55;
        P3=0x55;
        delay(b);
        P1=P3=0x00;
}
                                                                 //流水灯
void waterlamp(uint c)
{
        P1=0xbe;
        delay(c);
        P1=0xdd;
        delay(c);

        P1=0xfb;
        delay(c);
        P1=0xf7;
        delay(c);
        P1=0xef;

        delay(c);
        P1=0x7f;
        delay(c);
        P1=0xff;
        P3=0xfe;
        delay(c);
        P3=0xfb;
        delay(c);
        P3=0xdf;
        delay(c);
        P3=0xbf;
        delay(c);
        P3=0xef;
        delay(c);
        P3=0xf7;
        delay(c);
        P3=0xfd;
        delay(c);
        P3=0x7f;
        delay(c);
        P3=0xff;

}

void regainlamp0(uint d)
{
        P1=0xbe;
        delay(d);
        P1=0x9c;
        delay(d);
        P1=0x98;
        delay(d);
        P1=0x90;
        delay(d);
        P1=0x80;
        delay(d);
        P1=0x00;
        delay(d);
        P3=0xfe;
        delay(d);
        P3=0xfa;
        delay(d);
        P3=0xda;
        delay(d);
        P3=0x9a;
        delay(d);
        P3=0x8a;
        delay(d);
        P3=0x82;
        delay(d);
        P3=0x80;
        delay(d);
        P3=0x00;
        delay(d);
}

void regainlamp1(uint f)
{
        P3=~0x00;
        delay(f);
        P3=~0x80;
        delay(f);
        P3=~0x82;
        delay(f);
        P3=~0x8a;
        delay(f);
        P3=~0x9a;
        delay(f);
        P3=~0xda;
        delay(f);
        P3=~0xfa;
        delay(f);
        P3=~0xfe;
        delay(f);
        P3=0x00;
        P1=~0x00;
        delay(f);
        P1=~0x80;
        delay(f);
        P1=~0x90;
        delay(f);
        P1=~0x98;
        delay(f);
        P1=~0x9c;
        delay(f);
        P1=~0xbe;
        delay(f);
        P1=P3=0x00;
        delay(f);
}

void regainlamp2(uint g)
{
        P1=P3=0xff;
        delay(g);
        P1=0x80;        P3=0x01;
        delay(g);
        P1=0x90;        P3=0x05;
        delay(g);
        P1=0x98;        P3=0x25;
        delay(g);
        P1=0x9c;        P3=0xd5;
        delay(g);
        P1=0xbd;        P3=0x7d;
        delay(g);
        P1=0xff;        P3=0xff;
        delay(g);
}

void irr_flashing(uint e)
{
        uchar j;
        for(j=0;j<16;j++)
        {
                P1=light[j];
                P3=light[16-j];
                delay(e);
                P1=P3=0xff;
                delay(e);
        }
}

void Kong_lamp(uint h)
{
        P1=P3=0xff;
        delay(h);
        P1=0xef;        P3=0xfe;
        delay(h);
        P1=0x3f;        P3=0xcf;
        delay(h);
        P1=~0x98;        P3=~0x25;
        delay(h);
        P1=~0x9c;        P3=~0xd5;
        delay(h);
        P1=~0xbd;        P3=~0x7d;
        delay(h);
        P1=~0xff;        P3=~0xff;
        delay(h);
}

void Qun_flashing(uint j)
{
        P1=P3=0xff;
        delay(j);
        P1=0x9c;
        delay(j);
        P1=P3=0xff;
        delay(j);
        P1=0xe3;
        delay(j);
        P1=P3=0xff;
        delay(j);
        P1=0x7f;        P3=0xf6;
        delay(j);
        P1=P3=0xff;
        delay(j);
        P1=0xff;        P3=0x9f;
        delay(j);
        P1=P3=0xff;
        delay(j);
        P3=0x65;
        delay(j);
        P1=P3=0xff;
        delay(j);

        P1=0xff;        P3=0x9f;
        delay(j);
        P1=P3=0xff;
        delay(j);
        P3=0xff;        P1=0xe3;
        delay(j);
        P1=P3=0xff;
        delay(j);
        P3=0x65;
        delay(j);
        P1=P3=0xff;
        delay(j);
        P3=0xff;        P1=0x9c;
        delay(j);
        P1=P3=0xff;
        delay(j);
        P1=0xff;        P3=0x00;
        delay(j);
        P1=P3=0xff;
        delay(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