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学的差不多了想学32有没有推荐的牌子

楼主(2018-04-05):
51用的是普中学的,32看了看有原子哥的也有谱中的,学51的时候感觉谱中讲的还可以,但是板子质量不是很好,想在想问下原子哥的怎么样,我听说原子哥不适合新手用,所以来问一下。

网友A:
有基础,不如买个最小板来开始

网友B:
正点原子的STM32板子不错,我在学ing,来带源程序和视频,买一个战舰或者精英板子基本就够初级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基础,不如买个最小板来开始

学的还没有那么精,从最小系统入手可能会很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点原子的STM32板子不错,我在学ing,来带源程序和视频,买一个战舰或者精英板子基本就够初级学习了。

正点原子带的视频教程讲的怎么样

网友C:
推荐 正点原子  视频蛮容易懂 并且 他给的源码很全 可以从基础开始学   源码也分库函数和寄存器版本   视频 会分开发板的种类不同也有不同  还有原子论坛可以讨论

网友D:
正点原子和野火感觉差不多、

网友E:
不知道楼主学的差不多了是到什么程度了

网友F:
正点stm32,可以考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点原子带的视频教程讲的怎么样

我感觉可以,我现在就用的正点原子,mini板,这板子是最便宜的,建议楼主买战舰或者精英,硬件比较齐全,而且视频也是围绕这两款板子讲的。。

网友G:
STM32比较多

网友H:
正点原子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楼主学的差不多了是到什么程度了

学到中断和数模转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可以,我现在就用的正点原子,mini板,这板子是最便宜的,建议楼主买战舰或者精英,硬件比较齐全, ...

好的,谢谢。

网友I:
正点原子和野火的开发板比较好       有能力自己画一个32的开发板

网友J(2018-05-11):
强烈推荐正点,我买的是野火的。

网友K:
推荐安富莱的,相比其他家,这家程序更有深度,三家的资料都是开放的,你找来对比下再考虑买哪个也不迟。

网友L:
有一些核心板 可以拿来玩一下 但不推荐f4和f7的club板子,另外如果想学 最好直接从f4开始 直接学hal库不要在学基础库了

网友M:
最好的选择是STM32F103,资料、例程、书籍都很多

网友N:
正点原子吧,资源也多

网友O:
stm32,资料多

网友P:
正点原子的板子就行,挺适合新手的

网友Q:
推荐正点原子的板子,也可以自己画一个最小系统熟悉硬件,然后再入手

网友R:
额,给你个建议。别选普中!首先普中板子本身有点小问题,其次是讲解的水平真的一般。